请教一下耳机输出的信号作为输入接到另一个设备mic的衰减电路

楼主(2018-07-03):
各位大牛,请教一下我有一个设备的耳机输出的信号要作为音频信号接到另一个设备mic端,需要怎么样的衰减电路呢?

网友:
通常直接输入就行。
若直接输入信号太强,可以在后级输入两端接一电阻,然后把前级串联一枚电阻接在输入上。
这两枚电阻最好都用可调的,接好之后可以分别调那两枚电阻,看怎样效果最好。
如果你的后级本来就有管大小的电位器,即便直接输入信号太强,也只需要串联一枚电阻,只是这枚电阻的值需要在实际测试中确定。

楼主:
谢谢两位的解答,如果输出是单端,而mic是差分输入的话,要怎么做才行?

网友(2019-04-16):
记得刚有进囗日产三洋收录机时,我按照电子世界杂志介绍的方法,做了一条对录线,如楼上老师所介绍的方大敛相同,三个百2左右的小电阻分别接在地,输出或输入端,另一只一头接地,一头接输出或输入端,共六只电阻。不知我说明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