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试验了这个电路!

楼主(2018-07-03):
(图片)

网友A:
数来数去只有三管,前面那个是电源滤波用的,不算……

网友B: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电路,有时间学做一下。谢谢楼主的奉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电路,有时间学做一下。谢谢楼主的奉献!

共三级:一级高放,一级三极管检波(兼低放),一级低频功率放大!前两级用高频小功率管,最后一级用中频(或低频)中功率管,不用高扼圈!
另外,此电路还可加再生,但现在中波电台少,加再生实用性不大,因此舍去!

网友C:
楼主改了图,实验后有具体各点电压、电流值展示,谢谢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共三级:一级高放,一级三极管检波(兼低放),一级低频功率放大!前两级用高频小功率管,最后一级用中频 ...

谢谢!等尝试一下后再做反馈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改了图,实验后有具体各点电压、电流值展示,谢谢您

网友C:
收到新图,原图BG1负载4.7k电位器,工作电压6V,静态电流1ma,感觉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到新图,原图BG1负载4.7k电位器,工作电压6V,静态电流1ma,感觉亦有问题。

原图仅做电路架构参考,一切都可从新配置,电路参数以实际调试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来数去只有三管,前面那个是电源滤波用的,不算……

哈哈哈!我连电源用管也算上了,现在改正过来!

网友D:
如果加再生,怎样加?请楼主老师上个图,虚线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加再生,怎样加?请楼主老师上个图,虚线就行。

请看这个帖子的讨论和电路图!
这个1.2ma对吗?诚请懂得的老师说说!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6&fromuid=21751

网友E:
基极为0.1v是笔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基极为0.1v是笔误?

我图中所标各点电压,是经过反复调整40K和200K可变电阻,达到音量和音质都较好时,用500型指针式万用表的实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