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光头后有动作但无光

楼主(2018-07-03):
cd机换了光头后有动作但无红点是什么原因

网友:
调一下光头上的微调电位器,逆时针是增大功率,一次不要转动角度太大,多试几次

网友:
光头上有个线路板   板上有个短接点要焊开

楼主:
保护焊点也焊开了,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光头?型号?

kss-210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清楚了吗?2个排线有没有插错?

动来动去又可以读盘了,但新的问题又来了,现在是可以读盘但是无声音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这个问题多数属于人为造成,不好判断,帮不到你了,不好意思~

谢谢,我也另发一不出声的帖子,可否帮看下。

网友(2018-08-10):
看看排线接口,和光头驱动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