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系统中用户端的无功功率补偿之四 无功补偿的自动控制

楼主(2018-07-0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无功补偿中出现变频器影响功率因数。
最早我们这里使用变频器,单启动变频器就像投入一只电容一样。功率因数表超前指示,随着工频电机启动,功率因数慢慢指向1.再增加工频电机又滞后了,自动功率因数控制器开始工作投入电容。
03年左右吧,那时候电业局没有考核无功。不计入费用,各单位配电设施。包括公用变都停运无功补偿。
后来发现变频器电机启动对功率因数影响越来越小,在有的系统启动变频器,功率因数表纹丝不动。

网友:
嗯,是洛阳地区的。
一直理解是,检测功率因数任两相电压输入,和第三相的电流。

网友:
好文章,长知识。

网友:
没在意过 ,当时我在工作   ,负责2个变压器,都有无功补偿   ,平时也没什么事情 ,也就经常通过电流表推断电容的运行状态,那时候是老板买什么电容我就用是没电容 ,还有对应的接触器  ,空气开关,补偿参数也是可以自己设定的 ,不过这个系统经常工作在大电流状态下 ,150A是经常的 ,需要定期维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