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台落地电扇,最低档转速太大,有办法通过改电路降低转速么

楼主(2018-07-04):
买了台落地电扇,最低档转速太大,有办法通过改电路降低转速么

网友:
        现在的电风扇高级的都有森林风睡眠风,分档分的很细,你这个落地扇不太高级,能否通过调压降低风速。

网友:
我用了十几年的方法很管用,就是找一个几十瓦功率的220v转110v变压器,对降低风扇噪音非常有效!可以真正做到低噪微风!

网友:
旧麻将机上淘汰下来的那种220v转110v环形变压器就可以,二十元一个。自己找个壳子装上即可。简单实惠!

网友A:
3楼说的对,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串电容,根据要求0.5--1.5微法即可。这台小电扇在电脑桌上就嫌风有点大,在抵挡串了一个0.5微法电容,成了微风档比扇子风大点。串电容最大的好处是不影响低速启动。

网友B:
以前改过用电抗器调速的,最低档加绕180匝左右可以调的非常慢。

网友:
买个可控硅调速的不就行了

网友:
也可以加可控硅调速电路串在里面,想调多低都可,只不过低了启动费劲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串电容

2uf 最合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楼说的对,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串电容,根据要求0.5--1.5微法即可。这台小电扇在电脑桌上就嫌风有点大,在抵 ...

电容大速度慢,电容小速度快吗,耐压一般选多大。那种电源电路上用的无极电容可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大速度慢,电容小速度快吗,耐压一般选多大。那种电源电路上用的无极电容可以吧。

电容容量大转的快,电容容量小转的慢,电压超过250V即可,有500V的更好。不能用电解电容。

网友:
一般用可控硅的电子调速器就行了,我以前在启动电容那串接一个电容,将启动电容容量减少一点也行。

网友C:
在定时器并联一个2.2uf的电容。3挡变6档用。而且不需要更改外观,就是丧失定时功能,但定时器功能可以变多一项功能,就是原定时到了,风量自动变小,我改几台鸿运扇了!一直很满意!

网友:
我以前搞过用可控硅调速,是无级的,就是低速时启动困难。

网友:
从控制盒接个灯头出来,在电源串个40-60W白炽灯泡,既降压又可做夜灯,我已经用了多年。

网友:
我用的方法是串一个老式的吊扇调速器

网友D:
把串激励电容换小点,转速就慢了一点点,例如原来是1.2UF,把它换成1UF就行

网友:
过去的电扇,如果从出厂起接上电源,连续运转就可以转上个十年。现在出的落地扇装调速实没有任何的意义。有的虽有4个或是三个档位,但在新的时候是这样的,旧的时候连一个档位都没有了,大多数都转不动了。这个转不动的电扇要么是扔掉,要么是是自已进行修理。原因如下:

主要是厂家偷工减料,在生产电扇的时候轴承制作不良,设计的配合不好造成的。有的是轴承的材料不对、有的是少打了渗油孔,有的少了油封,有的设计的时候配合设计得不好。(实在是千遍一律是这样生产的,不是有的了)。如果在旧时你的电扇转不动了,要么你嫌反复一次一次地从轴承的旁边渗油进去润滑使其旋转麻烦,还是扔掉再买一个,反正现在电扇便宜。

网友E:
这种电扇的风叶和摇头机构与电机同轴的,设计风叶的最低转速可以确保摇头正常,如果再降低风叶转速,可能摇头就摇不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定时器并联一个2.2uf的电容。3挡变6档用。而且不需要更改外观,就是丧失定时功能,但定时器功能可以变多 ...

我也是用你同样的方法改的,觉得不错,减低了噪音也减了了磨损!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种电扇的风叶和摇头机构与电机同轴的,设计风叶的最低转速可以确保摇头正常,如果再降低风叶转速,可能摇 ...

摇头电风扇只要能转,就能摇头,不可能转数低就不摇头了,只是同比例下降,因为它们是涡轮传动,不会出现丢转,只是转数太低,摇头会很慢很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摇头电风扇只要能转,就能摇头,不可能转数低就不摇头了,只是同比例下降,因为它们是涡轮传动,不会出现 ...

版主说的很对,摇头功能就不大正常了

楼主:
在京东买的想想新的就要改,干脆退了,但还要买一个,能再推荐个价廉物美的吗?最好是京东能买到的。

网友:
风扇的定时器串一个1.5-2.5uf电容,常速是开的位置,关的话就通过电容,速度低了近一倍,三档的话就成了六档

网友:
之前有过在定时器两端并联一个电容,三档变六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串激励电容换小点,转速就慢了一点点,例如原来是1.2UF,把它换成1UF就行

我今年新买了一个吊扇,是电子调速,开到最小还感觉风太大,于是我将启动电容从原来的2.0改为1.5,效果很好,最小时微风佛绕,很舒服。

网友:
风扇的定时器串一个1.5-2uf电容,简单易行!

网友:
用个吊扇电容调速器串接,就可以做成15变速风扇,含几档静音微风。

网友:
重头到尾我看了一遍,大家说得都正确。其实没必要减小最低档转速,某宝买一个数显冰箱知音【或者叫鱼缸间歇循环开关】的东西就能实现--停---弱--强---弱--的模拟自然风。控制时间3秒----999分钟可调并且还可以倒计时,不管强风还是弱风必定总是吹着人也不好受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改过用电抗器调速的,最低档加绕180匝左右可以调的非常慢。

用电抗器调速,正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