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款锂电版喷雾器电源

楼主(2018-07-04):
看着很多电动喷雾器还在用铅酸电瓶,背在身上怪沉的,直接搞了一个锂电版
3串2并 12V20ah

网友A:
引用 楼主:
肯定有保护板啊,要不能哪能用啊

均衡加保护。这就行了

网友:
没看见保护板?

网友:
保护板加入充放电安全

网友:
这个改的好,背在身上轻多了。

网友:
锂电不加保护板,充电时可要小心点啊,充电器必须是恒流恒压充电型的,必不可缺。

网友:
还有,均衡充也是必须的。不然,这三组电池的电压慢慢地就不一致了,最易损坏电压较高的那组电池。

网友B:
二毫欧,这么小的内阻,是动力电池吗

网友:
没有充放电保护、没有平衡板
不安全啊。

网友A:
淘宝上很多卖平衡板的。焊上就行了。
再配上充放电保护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很多卖平衡板的。焊上就行了。
再配上充放电保护电路

肯定有保护板啊,要不能哪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毫欧,这么小的内阻,是动力电池吗

是的,多氟多用来做电动汽车上的动力锂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均衡加保护。这就行了

电池是新电池,然后还配好组了,用这个小均衡板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C:
原来铅酸电池是7AH的吧,上20AH锂电太浪费了
好处是不用经常充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铅酸电池是7AH的吧,上20AH锂电太浪费了
好处是不用经常充电了。

做大一点就是为了一次充电能多喷几桶水

网友D:
引用 楼主:
肯定有保护板啊,要不能哪能用啊

想知道电池哪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知道电池哪买的?

你淘宝搜:nbobo8.taobao.com  在这家店里买的

网友:
可以用很久了,20AH大了几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