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燕D322-1音调忽高忽低的问题

楼主(2018-07-0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把音调部分几个耦合电容测一下看看是否漏电或损耗增加。

网友:
电位器接触不良。

网友:
如果之前没修摩的,按上边两位所说,重点检查音调电位器及相关阻容件。

网友:
我修过好多台海燕D322_1与楼主这个一模一样的故障,与音调电位器没有关系!直接把后面那几个电容、尤其是耦合电容换掉问题就解决了!但能找到原装的老电容最好,如果换上其他类型的电容的话,声音会打折扣!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我也见识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