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DIY第三帖:465KHZ亮点频标扫频仪

楼主(2018-07-04):
前段时间DIY了一台双T滤波的亮点频标扫频仪,感觉还不错,正常使用中。

折腾是永远的主题,这不,又对LC谐振型亮点频标来了兴趣,看了Q大老师设计了电路,跃跃欲试,计划开始DIY。希望不会烂尾了,立贴为誓。

扫频震荡电路还是用这个,够好了。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620310&extra=

双T滤波型亮点频标

双T滤波型亮点频标

LC谐振型亮点频标电路图

LC谐振型亮点频标电路图

网友:
5月份在上海待了近一个月,期间与楼主和两位版主以及其他坛友见了面(正好参加了上海的坛友聚会活动)。上海的坛友经常在一起聚会、交流探讨,活动搞得有声有色,赞一个!与楼主谈到其手头的超声中周的用途时,认为用在LC选频的频标上比较合适。应楼主要求,回浙江后按脑子里的想法给画了一个。该电路未作任何实验,元器件参数是近似估算的。实际制作时应根据实验情况作适当调整。这个电路不建议初哥们去尝试,因为对于原理理解不深时成功率不高,要想成功是需要足够的毅力和必要的功力的。调试的工作量不小。想尝试者请自行斟酌。

补充内容 (2018-7-5 07:42):
图中为有源晶振供电的7805及相关滤波电容未画出,提醒布PCB时别漏画。

补充内容 (2018-7-5 09:09):
漏标了T21的型号2N5401

网友:
坐个沙发来吃瓜,哈哈哈哈!

期待早日成功!

网友:
一如既往的好!支持!

网友:
期盼楼主成功的好消息。

网友:
愿早日成功,造福坛友

网友A:
T1级:偏置带自举的源极跟随器。提高输入阻抗,减少对扫频信号的影响。
T2级:混频。将扫频信号与有源晶振的信号混频,从而获得100kHz左右的扫频信号以利于频标处理。
T3T4级:二阶低通有源滤波。转折频率大约160kHz。降低非所需频率成分。
T5-T11级:频点选频放大。用于后续的频标产生。
T12T13T15T16级:二阶低通有源滤波。转折频率大约7.2kHz。选频检波后的信号进行平滑滤波。
T14T17T22级:山峰望远镜。将“山峰”截底“峰尖”拔高拔尖,增益需要根据情况调整合适(默认参数情况下增益大约100倍)。
T18T19T23级:“峰尖”脉冲产生。使得产生的频标脉冲很接近峰尖。以获得比较理想的频标脉冲。
T20T21级:脉冲放大输出。获得幅度极性合适的频标脉冲。

网友B:
楼主高手,都过了半年才发第三贴,望经常介绍成果与大家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高手,都过了半年才发第三贴,望经常介绍成果与大家分享!

楼主决心大、毅力强。已经有了比较满意的带亮点频标的扫频仪还要再折腾,让人仰望ing!

网友:
拭目以待中。

网友:
大师应该发挥作用:查漏、补缺、纠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T1级:偏置带自举的源极跟随器。提高输入阻抗,减少对扫频信号的影响。
T2级:混频。将扫频信号与有源晶振 ...

打算弄一个465k/455k频标开关。显示5只频标就够。通断在那个位置比较好?

LC管子上端的100欧微调处如何?

好消息是,550K有源晶振淘宝上有。超声波中周电感是17mh多,配合150P貌似可用,线圈都现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算弄一个465k/455k频标开关。显示5只频标就够。通断在那个位置比较好?

LC管子上端的100欧微调处 ...

俺认为:
1、检波的二极管输出处比较好。
2、调试时先确定与其串联的电阻(粗调换上固定电阻),然后用小阻值微调电阻进行细调比较好。因为需要各个峰点高度很一致。

网友C:
又勾得人手痒,看来又要开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勾得人手痒,看来又要开工了。

淡定,要忍得住痒!!!考验你的时候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勾得人手痒,看来又要开工了。

渴望有同伴

楼主:
打算画PCB前,盯着电路图呆看半天,觉得10X10厘米的PCB不够。弄10X20厘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算画PCB前,盯着电路图呆看半天,觉得10X10厘米的PCB不够。弄10X20厘米吧

不妨先选个窝?然后再定尺寸。

网友:
强强联手,堪称矿坛联合设计。

网友A:
关于频点谐振放大器:
      用源极的串联谐振来进行选频——谐振时阻抗很低(大约10欧姆左右)。而源极输出阻抗也比较低,等效于电压源。所以信号电流的大小就与LC回路的阻抗有关。谐振时阻抗最低,信号电流最大,从而漏极在负载电阻上的电压也最大。而信号频率高于谐振频率时,LC串联电路呈感性,阻抗增加,低于谐振频率时,呈容性,同样阻抗增加,信号电流都减少,漏极的输出也减少。由于LC串联电路谐振时的阻抗很小,所以源极的3K电阻远大于谐振阻抗,对谐振的影响不是太大,是可以接受的(这个电阻的作用是提供直流通路)。但如果该电阻用恒流源替代则会效果更好(只是增加一个结型场效应管而已),除了减少对LC串联谐振电路的影响外,还减少了直流工作点对动态范围的影响,增益的选择也比较自由。不在乎多用管的朋友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频点谐振放大器:
      用源极的串联谐振来进行选频——谐振时阻抗很低(大约10欧姆左右)。而源极输 ...

假如把这个电路弄成10.7兆的亮点频标,除了LC外,其他还要换那些元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如把这个电路弄成10.7兆的亮点频标,除了LC外,其他还要换那些元件?

除LC外,有源晶振频率要改(比如改成11.2896MHz),同时管子的高频特性要求也提高了。
当然还有滤波器的相关阻容参数也要发生变化。

网友A:
对了,布PCB时最好在Rp1上端再串联一只电阻,因为若信号幅度太大的话要用该电阻来降低,使得输入到谐振放大器的信号幅度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布PCB时最好在Rp1上端再串联一只电阻,因为若信号幅度太大的话要用该电阻来降低,使得输入到谐振放大 ...

我的想法是,凡是和微调电阻串的电阻都想省略掉

---如果是10.7兆频标。LC设为多少谐振频率为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想法是,凡是和微调电阻串的电阻都想省略掉

---如果是10.7兆频标。LC设为多少谐振频率为合适? ...

扫频宽度的3-5倍左右

网友D:
“前段时间DIY了一台双T滤波的亮点频标扫频仪,感觉还不错,正常使用中。”
请楼主给出原帖链接地址!想仔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段时间DIY了一台双T滤波的亮点频标扫频仪,感觉还不错,正常使用中。”
请楼主给出原帖链接地址!想仔 ...

帖子来了。是BOOOOBY老师发的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574556&extra=

网友E:
我之前的那个亮点频标贴子读起来太费力了,要看的话推荐倒着看

网友F:
爱康木老师,能压缩发张整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爱康木老师,能压缩发张整图吗

做好承受失败的准备了吗?若没有则最好别先尝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之前的那个亮点频标贴子读起来太费力了,要看的话推荐倒着看

兄台掘的坑, 高手给你填了

不是不是, 是你抛的砖引来了美玉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兄台掘的坑, 高手给你填了

不是不是, 是你抛的砖引来了美玉

的确,的确!

高手如云啊!

楼主(2018-08-11):
前段时间由于工作原因,一只没有时间和心思动工,这周末花了一天是时间,终于把PCB 画好,有兴趣的亲可以帮我看看,是否有错误?谢谢。

这个电路较平常常规收音机稍微复杂些,画PCB还是比较用了点心思的,花了我一整天时间。

电感用7X7的进口中周,坛里好友许老师送我一些,电感量是17毫亨。做100KHZ左右的谐振正合适

元件很常规。场管K427和7000也很多见。550khz有源滤波器X宝上就有,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H:
7*7中周,17毫亨?爱康木老师,是微亨吧?

当然是毫亨。微亨只能工作在短波呢!

楼主:
34楼电路图还没有完善。这图基本完善。

需要解决的问题是:7x7中周的元件封装发现有小问题,屏蔽壳的二外壳脚貌似没有打孔?---这是画图软件带过来的元件封装,不知是那位前辈弄得元件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意思是,7*7的磁芯,居然能有17毫亨的电感量,这是什么样的磁性材料?一般的磁性材料的中周,电感 ...

是的,就是那个美伤美的中周

网友:
扫频仪有了亮点频标就完美了,希望早日成功!

楼主:
工厂制作的PCB到了。马上开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厂制作的PCB到了。马上开焊。

V5!!!!!

楼主:
干了一个下午,焊得差不多了,缺550K有源晶振和几个电容,带邮寄的路上。

--算了一下,这块板上有167个元件,是目前为止我焊过最多元件的PCB

网友C(2018-12-17):
不知道你这个亮点频标进行得怎么样了,好久不见你更新了,一直关注着。也想弄个7个频标点的扫频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这个亮点频标进行得怎么样了,好久不见你更新了,一直关注着。也想弄个7个频标点的扫频仪。

给a_fu兄点赞,给康木兄加油

楼主:
在Q大的指导下,有些改动,已经调试到可以实用阶段,现在就没有时间弄外壳,闲在桌底。

a-fu兄如果也有兴趣,我有多余的PCB,我给你寄过去。

网友:
哈哈,如果现在再画的话,又会进行改动。

网友C:
首先,感谢爱康木老师和Q大,目前还在折腾双T版本的电路,这个线路将来也会搞,目前还在熟悉电路,搞清每一部分的作用,只有理解了Q大的设计意图,才能做到心中有数,还需要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感谢爱康木老师和Q大,目前还在折腾双T版本的电路,这个线路将来也会搞,目前还在熟悉电路,搞清每一 ...

我也只是画着玩的。好像550k-560k左右的晶振难找,网上能搜到550K有源晶振,但据爱康木称:当你拍下了卖家又说没货。没量的东西不好办。
意图简单:缓冲——平衡混频——滤波——谐振出山头——山脚清理去杂——密林加倍——望山峰——顶尖出频标

楼主(2019-08-03):
今天淘出压在床底下近一年的亮点频标板子,闲置这么长时间第一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外壳,第二也是主要的,亮点山峰总是在跳跃,要求不严格可以将就,我是强迫症的,没有调整到最佳,也没有动力找外壳和收尾。

二个问题:一是亮点在跳跃,看着不是纹丝不动的亮点,眼会累。应该是有谐波干扰进入,或本振是成品方波晶振,谐波大。去年就弄过好长时间。没有效果。

二是,电源电压从30V用78L12降压到12V,78L12发烫严重,虽然还可以正常工作。总觉得会
有问题。

今天折腾了一天,发现把电源电压降到16.8V,亮点一样亮。于是。把整机电压弄到16.8v。78L12不发烫了亮点一样亮。

装箱后竟然发现亮点不跳跃了,,就是说干扰没有了,示波器看山峰很是干净。

以前以为是本振的谐波干扰,实际是我房间里的莫名奇妙的外来干扰,装铁壳箱子里后,干扰没有了。

害得我一直苦思冥想怎么修改电路呢。

小起子调那那里的山峰就高或矮很是爽。

DIY一个东西,如果没有弄完善,可以放一放,过段时间再弄,由于空间的变化或思路的变化以前的难题到今天会迎刃而解。

生活中,如果遇到其他难题也应该是这样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淘出压在床底下近一年的亮点频标板子,闲置这么长时间第一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外壳,第二也是主要的,亮点 ...

一年修成正果,可喜可贺,恭喜楼主,煮鹤煮鹤,再杀鸡宰羊!

网友:
楼主真能折腾,佩服佩服。

网友:
有万三完善版本电路吗?

楼主:
这款电路调试时,已经修改得面目全非。我自己都忘了上面搭焊的电阻是多少阻值了

网友(2019-11-02):
楼主手艺高超, 菜鸟想仿制估计是搞不定了

网友:
楼主弄个10.7的,让我们新手学习一下

楼主(2020-05-01):
好酒是越陈越香。

这几天有空,又打开机箱,调试这亮点频标,因为总觉得还没有完美
折腾了几天,终于觉得还算过去了,达到实用标准了
总结如下体验,供同好者参考。

我手头有数字的扫频仪,也有diy的模拟扫频仪,但我还是觉得模拟的DIY的扫频仪顺手。

而且怀疑数字扫频仪图形不准而且离谱,我的DIY中波收音机调试时由于怕麻烦,用数字扫频仪扫的中频,一直很难好调中频,而且声音很是难听,感觉带宽够了啊?
这次把这款DIY的亮点频标扫频仪从床底拿出来,搭好示波器,扫频调试,收音机性能好多了,还是模拟收音机用模拟扫频仪调试比较好。那么问题来了,非专攻的扫频仪的图形失真会骗人。

扫频仪的扫频频率:平常DIY的扫频仪都选定24-50Hz,教科书上有要求说调幅收音机中频465KHz,扫频频率为4.5Hz左右,我曾把扫频仪扫频频率调到4.5Hz,中频带宽小于7KHz,扫频频率4.5Hz和扫频频率24Hz,扫出的中频图形有很大的不同。但中频带宽大于7KHz,影响不大。

再说平常示波器看4.5Hz,眼睛吃不消。也想在咸鱼买一台慢扫描示波器试试,未果。

不知道目黑等专业扫频仪的扫频频率是多少?

亮点的均匀:不同的扫频频率。亮点之间的间隔位置不一样,本人又有强迫症,摸索怎么把亮点之间的间隔均匀。
前提是,扫频频率固定,那么为了眼睛舒服,定在扫频频率为30Hz(只是扫窄中频要当心扫频仪骗人)
           亮点位置固定,就是亮点频标点亮在锯齿波的那段上很要紧。选择好合适的位置,固定不能变。

还有,扫频仪的电压选定在30V,属于教条主义误导,由于78L12稳压管工作中发烫厉害,我尝试降低工作电压,降到16.8V亮点也很亮.说明示波器Z轴的亮点脉冲不需要怎么高的电压。也许是示波器的差异性。

最后,感谢Q大等老师的指导。

网友:
如果有数字示波器的话就没有必要去整慢扫描示波器,数字示波器扫描再慢也不会闪!
      关于扫描速度问题:扫描速度越慢,谐振回路的响应和检波滤波的延迟的影响越小。但是扫描速度慢则AGC电路的影响越明显。也就是若不 切除AGC电路,扫描速度越慢,在扫描的过程中中放通道的增益变化越大,同样会使得扫描获得的曲线发生严重变形。换句话说:扫描速度快,谐振回路的响应和检波滤波延迟对曲线的影响大,但AGC电路对曲线的影响小。反之,扫描速度慢,谐振回路的响应和检波滤波延迟对曲线的影响小,但AGC电路对曲线的影响大。
      关于AGC电路对电路的影响:从理想扫频要求看,希望在同一次扫频过程中,中频通道的增益是稳定的,也就是不会受输出电压的影响而保持稳定不变,也就是相当于要切除AGC电路。但是,从整个中频通道的工作情况看,我们又希望扫频时电路的工作状态比较符合实际电路的工作状态——中放电路的工作点和增益与输入信号幅度相对应,也就是与实际的工作情况一样,自动适应输入信号电平。换句话说就是需要AGC电路,并且还要求逼近实际的工作状态与信号幅度之间的关系。从上面可以看到,这两点要求是矛盾的,不管是否切除AGC电路,都是有缺陷的。不介意者不追究,若追求完美,则需要对AGC信号进行处理:既保证在同一次扫描过程中AGC信号保持稳定不变,又使得AGC信号幅度能与输入信号幅度对应(也就是同样的输入信号幅度下与实际接收情况下的AGC信号近似相等)。

网友I:
手里虽然有7125A,但对这个亮点扫频仪很感兴趣,希望爱康木老师抽时间搞个调试视频,以供同好们学习。

网友:
我是买的721E,没有能力和时间制作仪器,赞楼主的动手能力和钻研精神!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手里虽然有7125A,但对这个亮点扫频仪很感兴趣,希望爱康木老师抽时间搞个调试视频,以供同好们学习。

都有了还整它作甚?兴趣浓厚另说,不过这样的话先彻底搞明白之后(包括调试方案都自己设计)再动手会收获更大!

网友A:
算术题:
fb1=4500kHz/8-445kHz=117.5kHz       (fb1+4500kHz/8)*16=10880kHz=10.88MHz  (+160kHz,误差+20kHz)
fb2=4500kHz/8-450kHz=112.5kHz       (fb2+4500kHz/8)*16=10800kHz=10.8MHz    (+80kHz,误差+20kHz)
fb3=4500kHz/8-455kHz=107.5kHz       (fb3+4500kHz/8)*16=10720kHz=10.72MHz  (中心频率,误差+20kHz)
fb4=4500kHz/8-460kHz=102.5kHz       (fb4+4500kHz/8)*16=10640kHz=10.64MHz  (-80kHz,误差+20kHz)
fb5=4500kHz/8-465kHz=97.5kHz         (fb5+4500kHz/8)*16=10560kHz=10.56MHz  (-160kHz,误差+20kHz)
fb6=4500kHz/8-470kHz=92.5kHz
fb7=4500kHz/8-475kHz=87.5k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术题:
fb1=4500kHz/8-445kHz=117.5kHz       (fb1+4500kHz/8)*16=10880kHz=10.88MHz
fb2=4500kHz/8-45 ...

貌似单片机分频算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单片机分频算式?

No!   LC谐振选频,4.5MHz晶振8分频(本振)后去混频。10.7MHz中频扫频信号16分频后去混频(频标误差+20kHz).465kHz(或455kHz)中频扫频信号直接送去混频(频标准确)。共用频标谐振回路,455kHz几个频标校准好后,10.7MHz的频标也就好了,只是有+20kHz的误差。这是选网上有现成的晶振频率的缘故,若是4.495MHz晶振的话就是0误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单片机分频算式?

单片机测频是有讲究的,算法很重要,因为扫频信号是连续变化的,而测频实际上测得的是平均频率,测量完成后已经不是测得的频率了。而且测量需要时间,测量时间长测得的频率精确度高,但实时性差,反之则相反。除了需要在精确度与实时性之间做权衡折中外,还要根据测得的平均频率用算法外推测量完成时的瞬时频率。并且还要用到用空间换时间的办法去提高实时性。这样才能保证在足够的精确度的前提下获得很好的实时性。

网友A:
fb1---fb7是7个LC串联谐振频标的谐振频率。
本振用4.5MHz的晶振经8分频后的信号送混频。
AM中频扫频信号直接送混频。
FM中频扫频信号经16分频后送混频。
AM中频扫频的频标间隔是5kHz。
FM中频扫频的频标间隔是80kHz  (但是频点有+20kHz的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fb1---fb7是7个LC串联谐振频标的谐振频率。
本振用4.5MHz的晶振经8分频后的信号送混频。
AM中频扫频信号 ...

这款亮点频标已经很实用,近期不想再折腾了

Q大有闲弄个分流式AGC中波电路,我照样搭个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有了还整它作甚?兴趣浓厚另说,不过这样的话先彻底搞明白之后(包括调试方案都自己设计)再动手会收获 ...

谨记Q大教诲!我确实对这个很感兴趣,因为没有系统地学习过,弄懂弄通估计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学习才行,不过有各位老师在这里讨论和传授技术,我一直也在持续关注浏览老师们的帖子,慢慢积累吧,希望自己能学到更多的知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款亮点频标已经很实用,近期不想再折腾了

Q大有闲弄个分流式AGC中波电路,我照样搭个玩玩:hand ...

随便瞎画个,看看是否能满足你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瞎画个,看看是否能满足你要求?

我消化一个晚上

你的设计理念弄明白了,就可以动手了

楼主:
我希望的是,启动AGC时,不(少)改变流过中周线圈的电流。

这电路貌似不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消化一个晚上

你的设计理念弄明白了,就可以动手了

基本是共射共基结构,场管当可变电阻分流用,并且分流的信号在470欧姆电阻上的压降加到共基管的基极使得分流效果更好些。静态工作点是固定不变的,取0.15mA对中放1来说已经足够大了。由于静态电流比较小,共射管的输入阻抗比较高,大约在20k左右,所以输入测中周的次级圈数要比通常的要多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希望的是,启动AGC时,不(少)改变流过中周线圈的电流。

这电路貌似不这样?

一点都不变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是共射共基结构,场管当可变电阻分流用,并且分流的信号在470欧姆电阻上的压降加到共基管的基极使得 ...

场管没有直流通路啊,怎么分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的电路,检波中周需要次级--弄不成高电压直接检波了

这个起控的“门槛电压”比较高,适合比较高的AGC电压。
你先oo板先搭这级电路,用可调直流电压模拟AGC电压,测试增益与AGC电压的对应关系。根据这个关系去做与其配合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起控的“门槛电压”比较高,适合比较高的AGC电压。
你先oo板先搭这级电路,用可调直流电压模拟AGC电 ...

好,找个时间搭电路测试

网友J:
引用 网友A:
T1级:偏置带自举的源极跟随器。提高输入阻抗,减少对扫频信号的影响。
T2级:混频。将扫频信号与有源晶振 ...

(T12T13T15T16级:二阶低通有源滤波。转折频率大约7.2kHz。选频检波后的信号进行平滑滤波。)

这里有点不懂?为什么要选用7.2KHz。

我用500KHz的有源晶振,T3、T4级二阶低通有源滤波器,折转频率选65KHz是否可以?

网友:
感谢爱康木老师赠送的电路板和中周。

网友A:
引用 网友J:
(T12T13T15T16级:二阶低通有源滤波。转折频率大约7.2kHz。选频检波后的信号进行平滑滤波。)

这里有 ...

1、选500k晶振的话,500-475=25kHz,500-445=55kHz,这样就造成了频标的谐振频率相差过大(超过1倍了),谐振回路的Q值差异不容易做得比较接近。其二,25kHz的频率比较低,包络检出时需要其滤波时间常数比较大(为了尽可能地滤除该频率信号,使得曲线比较圆滑),相应的延时也会比较明显。所以不是太妥。
2、选550-560k晶振的话,最低的频标谐振频率有75k。检波后的二阶低通滤波转折选7.2k的话对75k来说已经相差了10倍多,也就是对75k的衰减已经可达40dB左右,已足够好。而7.2k的频率对谐振曲线的幅度响应也已足够快速,造成的延时足够小。
      瞎说一通,不知道这样的回答您是否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J:
(T12T13T15T16级:二阶低通有源滤波。转折频率大约7.2kHz。选频检波后的信号进行平滑滤波。)

这里有 ...

我找不到550khz的有源晶振,只好用一个360khz的有源晶振代替,还算好用.

网友J:
基本明白了老师的设计理念,网上找不到550KHz和560KHz的有源晶振,看到有600KHz的有源晶振是否可以?

网友:
低频率的有源晶振不太好找,有没有比较好的震荡电路图?

网友:
我的意思是不用晶振用LC。

网友A:
引用 网友J:
基本明白了老师的设计理念,网上找不到550KHz和560KHz的有源晶振,看到有600KHz的有源晶振是否可以?

600K的频率太高,差频的频率达150多K,选频谐振的Q值就要期望高些,也不是一定不好用,你也可以试试。
网上似乎有560K的两脚陶瓷滤波器,应该可以替代无源晶振用,虽然没有晶振好,但比LC可稳定多了。是否愿意去尝试。
还有个方案:用4.5M晶振进过8分频后用作本振信号。若是采用平衡混频的话可以方波直接参与混频。当然采用LC谐振去过滤一下也能变成比较理想的正弦波。更进一步的话,采用4.5陶瓷滤波器作振荡(想办法用外电容微调使振荡频率为4.495M),8分频后作为本振信号,AM时,中频扫频信号直接参与混频,而FM的中频10.7M的扫频信号则经过16分频后再参与混频,这样几个频标点的谐振就可以共用,产生以10.7M为中心的±80K和±160K的频标。

网友J:
引用 网友A:
600K的频率太高,差频的频率达150多K,选频谐振的Q值就要期望高些,也不是一定不好用,你也可以试试。
...

感谢qzlbwang老师的回复,采用4.5MHz的晶体进行分频后接入电路的方法是否是下图的接法。
另外还得麻烦qzlbwang老师给画个8分频和16分频的电路图。购买的4.5MHz的晶体已在路上。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J:
感谢qzlbwang老师的回复,采用4.5MHz的晶体进行分频后接入电路的方法是否是下图的接法。
另外还得麻烦qz ...

貌似没有看明白63楼做的算术题。请先阅读63—67楼并理解先。你画的图是错的。混频也最好改成平衡混频。爱康木也是用平衡混频的。
分频可以用芯片,比如74HC393,内含两个分频器,可以进行16分频和8分频。
振荡频率最好是4.485MHz,这样10.7M的频标识准确的,若4.5M的话会相差20K,所以最好是用4.5M的陶瓷滤波器,能2脚的最好,不过貌似没有,就用三脚的替代,2脚作为一只脚,1和3脚相连接作为另一只脚。因为若晶振的话,改变外电容似乎没法讲其振荡频率调到4.495M。而用陶瓷滤波器的是有可能的,且陶瓷滤波也便宜,可以多买些,挑选频率比较接近所需要的4.495M,再适当调整一下电容就可以准确工作在4.495M了。对了关于振荡器,可以用分立元件构成,也可以用非门集成电路(比如CD4069)构成。

网友K:
引用 楼主:
好酒是越陈越香。

这几天有空,又打开机箱,调试这亮点频标,因为总觉得还没有完美

佩服楼主上等制作!在下木有能力仿制。刚好入手了一台MSW7625,就测了下扫频输出;是25赫兹……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佩服楼主上等制作!在下木有能力仿制。刚好入手了一台MSW7625,就测了下扫频输出;是25赫兹……

认真反复核对测试过:中频带宽大于6khz,扫频频率在25hz和5hz中频图形差不多。但是,如果带宽小于6khz,中频扫频图在扫频频率10hz以上就会变形。

网友J:
qzlbwang老师这样接法是不是对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J:
感谢qzlbwang老师的回复,采用4.5MHz的晶体进行分频后接入电路的方法是否是下图的接法。
另外还得麻烦qz ...

2N7000之管子,我用怕了,极易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J:
qzlbwang老师这样接法是不是对了。

首先,你真正看懂了那几楼的意思。恭喜你,必须赞一个!
其次,用平衡混频的目的是为了减少其他无用频率成分的干扰,不管用什么平衡混频电路都可以,用二极管环混当然是可以的。
第三,455(465)KHz与10.7MHz/16两路扫频信号是否应该用一个开关来选择其中的某一路呢?
第四,这个频标电路是通过LC谐振峰的电压来判断频标位置的,所以对输入电压是非常敏感的,那么是否是某一路输入(比如10.7M/16)要加个可调环节,以便于调试时可以仔细调整到合适的电平。
第五,分频电路对输入幅度有一定的要求,幅度过小不能驱动。如果输入幅度不足的话需要进行放大(这个根据你的具体情况决定)。分频的输出是幅度相对固定的方波。可酌情进行适当的处理。
最后,预祝你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G:
2N7000之管子,我用怕了,极易损坏!

对的,特别是烙铁有少许漏电时。
一般这样防止:1、先焊周围其他元件,再焊MOS管。2、焊MOS管时(或者MOS管已经焊上但需要焊其周围的元件时——这一点调试时经常会发生)先将MOS管的三个极短路(比如说用金属夹子同时夹住三个电极),焊接结束后再解除短路。3、若是能烙铁断电用余温去焊接则更安全。

网友J:
重新画了分频部分电路图,因还没有找到74HC393集成块,没有实际实践电路的正确性,还希望老师给指出错误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J:
重新画了分频部分电路图,因还没有找到74HC393集成块,没有实际实践电路的正确性,还希望老师给指出错误的 ...

74HC393内含两个独立的4位二进制计数(分频)器,除了共用的电源和接地两个引脚外,每个计数(分频)器有一个信号输入端,一个清零端(在这里的应用中我们不需要清零,所以该引脚直接接地就可以了),4个输出端分别是2分频输出、4分频输出、8分频输出和16分频输出。所以使用很简单,我们只要使用一片就够了。为防干扰,最好在供电端(14脚)和接地端(7脚)上并联一个0.1uF的退耦电容。其他的我上面的帖子已经说清楚了,你可以再去仔细地看一看。振荡电路留着你自己去实验调整,目的就是产生4.495M频率的信号经过8分频后获得561.875kHz的本振信号,调试时可以用频率计测分频输出的信号(可以任何一个输出引脚的信号,只不过需要你自己去算一下该脚输出的频率应该是多少),这样就可以防止测试时影响振荡电路的工作。这个频率越接近理论计算频率越好。有偏差通过调整晶振的负载电容或更换合适的陶瓷振子解决。

网友C:
又看到这个帖子,本已平静的心重被唤醒。前面经过多次折腾,终于把那个双T滤波器的5点亮点频标扫频仪做完,很久没用过,最近拿出来试了下,发现丢了2个频标,剩下3个频标了,又得去查但懒得动手。
看到这个帖子,我又心生一念,可不可以把那个双T滤波器和后面的那部分去掉,把它的前面部分与Q大的这个后面部分嫁接起来呢?LC的调试应该比双T的容易些吧,原来的那个施密特触发器也不怎么好。还有天津安悦买的530中周电感量也不小,用来做LC滤波器可否?

网友:
要说二极管环混,手上也有几个,SBL-3,ADE-1-24 都有,无源晶振500K的还有2个,不用上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看到这个帖子,本已平静的心重被唤醒。前面经过多次折腾,终于把那个双T滤波器的5点亮点频标扫频仪做完, ...

530中周做这个可惜了。我有美上美得中周和你换

LC做频标精度足够了,而且调试容易

网友J:
爱康木老师能不能把你调试过程写一下,还有就是把各个要点的示波器显示波形贴上了,对于我以后的调试更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J:
爱康木老师能不能把你调试过程写一下,还有就是把各个要点的示波器显示波形贴上了,对于我以后的调试更加有 ...

调试了无数回 ,调试时和Q大的微信请教整整几天呢。过程记不得了

这电路是Q大设计的,Q大对电路的参数最熟,还是请教Q大为好

我走了一个弯路,共享给你:

出亮点后,发现亮点频标在示波器屏幕上一直跳。很是不舒服,不能实用。以为失败了。还把这电路板搁置床底下放了一年多。

后来找到一个铁盒的外壳,把它拿出来再调试安装,发现频标不跳了,原来我家里干扰大,把电路板装盒子里屏蔽了干扰。就正常了。

再后来,发现30V降压到12V的78L12发烫厉害,把30V的供电电压弄到16.8V,竟然一点都没有影响,星星还是那颗星星,一样亮。

再再后来,就在上个月,弄了4个锂电池做电源。哇,效果好极了,亮点频标在屏幕上纹丝不动。还有一个好处,调试收音机从市电带过来的干扰信号没有了(示波器干扰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试了无数回 ,调试时和Q大的微信请教整整几天呢。过程记不得了

这电路是Q大设计的,Q大对电路 ...

川建国同志难道是你师傅?这明显是甩锅嘛!俺怕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看到这个帖子,本已平静的心重被唤醒。前面经过多次折腾,终于把那个双T滤波器的5点亮点频标扫频仪做完, ...

福大大来了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俺觉得哪有问题还是找出问题去解决的好。LC谐振频标使用500K晶振不是太合适(不是说绝对不能用),这个前面的帖子已经说明了。若看中这个电路可以共用LC谐振作为10.7M中频扫频的频标用,则本振频率必须是561.785k(通过对4.495M陶振获得),500K的晶振就不可以用了。
其实这个电路是最初的第一版,现在再设计的话还会再作改进。只不过上面的朋友是用爱康木老师的PCB,所以能用原来的就尽量用原来的了,除了要增加的功能和必要的修改以外。

网友A:
其实要想折腾的话还可以继续,试想一下若将收音机本振的信号取出,然后与中频扫频信号混频,获得的差频信号送到收音机的输入,会怎么样呢?是否可以作统调仪呢(频标显示的是以接收频率中心的几个频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要想折腾的话还可以继续,试想一下若将收音机本振的信号取出,然后与中频扫频信号混频,获得的差频信号 ...

好主意

找时间弄弄。

混频信号弄个电平指示加衰减器。直接接标准环天线,可以又可以测灵敏度又可以统调

网友J(2020-05-31):
继续努力,集成块没有到手,先把板子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继续努力,集成块没有到手,先把板子做好。

分频器输出的可是接近电源电压(5V)幅度的方波!!!朋友怎么就不仔细考虑一下呢?对于依靠幅度判断类型的频标电路,需要仔细条件信号幅度。如果只作一路扫频信号的频标,后面已经有很多地方用作调试时幅度调节,能满足要求。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增加了另一路10.7M中频的扫频信号输入,并且通过分频电路分频的,这个时候原来的调节环节已经调试完毕,不能再作调整了(否则的话前面就白调了),而你能保证两路送混频的信号幅度是完全一样的吗?怎么保证这个信号的幅度对频标产生电路是合适的呢?动作到是很快,PCB板都已经做好了,但考虑周到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主意

找时间弄弄。

这只是个想象中的方案,要真正实现还需要考虑不少细节问题。

网友:
给10.7MHz扫频信号16分频后在加一级幅度可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选500k晶振的话,500-475=25kHz,500-445=55kHz,这样就造成了频标的谐振频率相差过大(超过1倍了), ...

如果不考虑调频,只考虑445-475khz中频,选400k晶振是否也可以,差频在45k-75khz。因为宝上看到有400k晶振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考虑调频,只考虑445-475khz中频,选400k晶振是否也可以,差频在45k-75khz。因为宝上看到有400k晶 ...

先要问清楚是否真的有,有时候看似有实际上没有的。若没有可以问爱康木哪里买的,他实际用的好像是360k的。另外你是有他的PCB的吗?还是说准备自己重新画,用他的PCB的话局部要作少量的更改。如重新画的话不如把FM的频标也做上去。

网友C:
我问过了,有货的,400k有源晶振很多家有卖,有3.3伏和5伏的。我准备根据机箱自己画PCB,就是此电路爱康木安装过程中经过多次调整,Q大你也说有修改,最好有一个最终可实施的电路图,尽量少走弯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问过了,有货的,400k有源晶振很多家有卖,有3.3伏和5伏的。我准备根据机箱自己画PCB,就是此电路爱康木 ...

主要改动两个地方:1是将混频改成平衡混频,以使得混频后的频率成分更纯净。2是对脉冲形成电路的电容C30的放电电路作了改进,使得脉冲形成电路的可靠性更高。你可以参考48楼电路中的相关部分。其他的就是有源晶振的供电电路,晶振输出幅度与混频输入的匹配等细节部分等。这个电路因为用了很多mos管2N7000,当电洛铁有少许漏电时易发生损坏现象,建议除了电洛铁外壳接地外,最好用个铁夹子将三个电极短路。如果不想用MOS管,也可以像48楼那样用三极管构成电路。

网友J:
重新设计了电路图,终于把4.5MHz拉低到4.495MHz了,通电实验了30多分钟,波形及频率稳定不变。前几次使用74LS00和C4069做实验,频率不能拉低太多,易停振,后改为三极管震荡电路。以后在调试混频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J:
重新设计了电路图,终于把4.5MHz拉低到4.495MHz了,通电实验了30多分钟,波形及频率稳定不变。前几次使用74 ...

恭喜攻克一堡垒!继续努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随便瞎画个,看看是否能满足你要求?

Q大,这个衰减式AGC的共射共基三极管使用鍺管,是不是可以。一直对传统AGC方式不满意,主要是AGC起控时,中频曲线会变形,调整爱康木的那个中波收音机V2.1,小信号调好了,大信号就高低肩了,大信号调好了,小信号时又歪了,看爱康木调的不管输入信号是多少,中频曲线都不变形,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其它的收音机只要采用这种传统AGC的,扫频下来都有这个问题,心里不爽。另外,这个扫频仪本想也做一个,但Q大也说得对,已经有了就用好手上现有的吧,再说手上各种电路的扫频仪已经有5个了,收音机没做几个,要那么多扫频仪干嘛,暂时收手,哪天又手痒再做不迟。
看到不少人说,扫频时断开AGC电路扫,但实际收听时,大部分是AGC起控状态,想着这时候中频曲线是歪瓜裂枣样的,心里就不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C:
Q大,这个衰减式AGC的共射共基三极管使用鍺管,是不是可以。一直对传统AGC方式不满意,主要是AGC起控时, ...

理解了自然也就知道可不可以。再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至于扫频时的AGC影响:
扫频时是用随时间变动的单一频率来描绘出选频曲线的。这个过程中检波输出的直流成分是会跟随着变化的。若不切断AGC,则会使得中放的增益在同一个扫频周期内发生很明显的变化,这时候显示的曲线还会原来具有的真实曲线吗?答案我相信你自己清楚。那若直接简单的切除AGC会怎么样呢?——首先,由于切断了AGC,那么扫描过程中放通道的增益就稳定不变了,为扫描曲线的真实反映创造了条件。但是也是由于切断了AGC,不管输入信号是强是弱,中放通道的增益都是固定不变的。而收音机实际工作时,由于有AGC,不同的信号强度对应着不同的AGC控制信号,从而对应着不同的中放通道的增益(中放的工作点不同),那么显然对于同样的信号强度扫频时与实际工作时的工作点是不同的,所以曲线与真实情况还是有所区别的。

网友I(2020-09-11):
引用 网友A:
主要改动两个地方:1是将混频改成平衡混频,以使得混频后的频率成分更纯净。2是对脉冲形成电路的电容C30 ...

电烙铁接地这一点很重要,不然通电测试遇到管子坏了找故障就麻烦啦!积累知识,准备开工!

网友:
这东西真够复杂的,我是没耐心烦搞这东西。

网友A:
引用 网友I:
电烙铁接地这一点很重要,不然通电测试遇到管子坏了找故障就麻烦啦!积累知识,准备开工!

T18射极至T20漏极这部分电路参照48楼的图进行改动。原图有脉冲形成不可靠问题(爱神的PCB没改,但实际电路已经更改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T18射极至T20漏极这部分电路参照48楼的图进行改动。原图有脉冲形成不可靠问题(爱神的PCB没改,但实际电 ...

好的qzlbwang老师,安装时还要与您和爱康木老师请教。

网友L(2023-03-21):
爱康木老师能具体发个图,你这个电路是如何接到自制扫频仪电路的简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爱康木老师能具体发个图,你这个电路是如何接到自制扫频仪电路的简图吗?

借花献佛。这图源于本论坛,哪位老师画的打听不到了,也谢谢。

网友M:
引用 楼主:
借花献佛。这图源于本论坛,哪位老师画的打听不到了,也谢谢。

康木老师,FM连接的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M:
康木老师,FM连接的有没有

这是465KHZ扫频信号发生器,fm是10.7中频的,这款扫不了。

网友(2024-07-03):
也想搞一个,那位老师有pvb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