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携木盒矿机

楼主(2018-07-05):
前些天看到梁老师的帖子 高灵敏、高选择性矿机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digest%26digest%3D1    仿造了一个,觉得很不错,而且只要放在天线旁边就能听,很好玩。
于是想找个盒子装起来,找来找去找到一个小木盒,原来是儿子送给我的装烟嘴的小木盒,大小合适携带就它了
因木盒体积的关系选择了一根磁棒横放和270p的塑料双连,故此将电感量调整为330uH,为了大声将天线线圈加到20圈,另外从G极接一个备用天线接点以便在外出不方便接地线时只接一根简易天线收听
电路图
设想好后开始行动,一不小心磁环掉地上摔了个四分五裂
基本准备就绪
等做面板的2mm亚克力板等了3天开始切割
亚克力板用裁纸刀切割实在是费力,后来发现在切缝上加水可以使切割更容易些。切割好后等胶水又3天,期间找到接天地线的香蕉插座网购再等2天.....
终于材料齐备装好了
收听状态
经过试听,灵敏度和选择性尚可,比不上做在模板上的原机,原机只要靠近天线或者压在天线引出的一根线上就可以收听,不过也不错了,总体是满意的。
以后出差就有矿机听了

网友:
恭喜磁棒木盒矿石机制作成功

楼主:
谢谢版主加分鼓励

网友:
楼主矿机的构思創意新颖,用磁棒和磁环组成三回路的3DQ检波,制做矿石收音机真是千人千面,各得其所。爱好得到满足就是成功。谢楼主共享。

网友A:
这台矿机会出现一个信号重复出现吗?

楼主:
谢谢大家的鼓励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台矿机会出现一个信号重复出现吗?

有这个现象,一个台相邻有2个响的点,我做在木板上的那个则无此现象,我也感到很奇怪,是不是天线圈数太多引起的?

楼主:
再试了一下将L2 L3之间的小电容拿掉(我没有小可变用的是6.8p瓷片电容)信号重复出现的情况基本没有了,声音大小和原来也基本一样

网友:
非常好的制作!

网友:
做的好。木盒也漂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支持和鼓励
经晚上再试听,去掉L2和L3之间的小电容后选择性尖锐,灵敏度也高,没有信号重复 ...

给个赞!去掉了耦合电容,也会响,而且声音不减,怎么解释啊?能量是怎样传过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个赞!去掉了耦合电容,也会响,而且声音不减,怎么解释啊?能量是怎样传过去的?

谢谢支持 我刚才又试了一下,接上和去掉耦合电容声音变化确实不大至少耳朵听起来没什么区别,接上耦合电容以后只是一个台占用的调谐范围变大了。因本人无线电知识很有限,不懂怎么解释,有待各位老师指点

楼主:
谢谢加分鼓励

网友:
这个创意不错。是走向携带鸡鸡的好方向。

网友D:
那位矿友能解釋矿机一个信号重复出现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位矿友能解釋矿机一个信号重复出现的原因

这个问题我倒是找到了答案,在L.D.XIONG老师的帖子:祝贺李版主发一帖-如何调好双调谐矿机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amp;extra=page%3D52里lq19512003版主有提到:

引用 网友E:
    李老师请问!我没有你那么多仪器用电感表调线圈可以吗?怎样调整才能最佳?我也用365双联要并微调吗?

回您的话:如果有仪表就按梁兄的方法调试即可,如果没有仪表也可以玩,只是调整的精度差一些,调起来也麻烦些,首先关键的一步是要克服所谓的“双峰”现象,简单地说就是两个调谐回路靠得太近了耦合过紧就会有一个电台在刻度盘上重复出现在两个位置上的现象,这时就要将两只线圈的间距加大,直到双峰现象消失。进行同步调整之前一定要接入实际收听时用的天地线,不同的天地线有不同的电容电感参数,会影响到调谐回路的谐振点,调整的原则是整个频段内在低频端调线圈的电感量,高频端调可变电容并联的微调电容,具体做法是:首先把旋转可变电容的动片,在将要全部旋入附近找到一个电台,调整线圈在磁棒上的位置(或是稍微增加减少线圈圈数)使电台声音最大,然后将可变电容的动片全部选出附近找到一个电台,调整可变电容的微调电容使电台的声音最大。如此这样重复的高低端调整几次就可以了。

网友D:
谢谢楼主热心回复,您荐读的文章一定好好研读,很受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热心回复,您荐读的文章一定好好研读,很受益!

客气了。我也是在学习,前辈们的帖子里很多很好的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个赞!去掉了耦合电容,也会响,而且声音不减,怎么解释啊?能量是怎样传过去的?

经过试验,可能是磁环离磁棒很近能量耦合过去了,如果磁环远离磁棒声音就小了

网友F:
木盒不错,不透的话就更神秘些。

网友:
涨见识了

网友:
木盒不错 .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木盒不错,不透的话就更神秘些。

是的,应该是黑色面板比较好看些。当时因为透明面板先到所以就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