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夏普800收录机磁带缠绕问题

楼主(2018-07-05):
磁带缠绕了请问大神是什么原因

网友:
先检查皮带有没有断,或者打滑现象,再看看各个齿轮和压带轮是否运转正常

网友:
磁带缠绕基本都是收带轮收力偏小,至于为何偏小要看具体情况

网友:
收带轮不转或阻尼过小。

楼主:
酒精清洗了一下靠轮 弹簧拉紧了一下 好些了,感谢楼上各位指导 谢谢!

网友:
磁带缠绕基本都是收带轮收力偏小

网友:
最主要的原因是靠轮胶皮套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