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保护开关拆分后可以当作过流开关用吗?

楼主(2018-07-05):
这个漏电保护开关如果把红线内的部分单独拆下来使用,红线内的部分还能有过流保护作用吗?
这是从网上找到的图,实物与这个图中的差不多。

网友:
没有了,就只是一个单单的双路开关而已

网友:
不用拆,也拆不了。直接从红圈下面接线出去就可以了。

楼主:
实物开关是左右两部分,用螺丝组合在一起的,可以拆开,拆开单独使用左半部分,漏电保护功能肯定是没有了,现在不确定过流保护功能是否有效?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物开关是左右两部分,用螺丝组合在一起的,可以拆开,拆开单独使用左半部分,漏电保护功能肯定是没有了, ...

可以的,装配式的漏电保护器拆了保护部分其过流保护还存在的。

网友:
过流保护应该还在的,你可以解剖一下拆下来的漏电部分来进行确认。

网友:
拆除的只是漏电脱扣器,剩余的是空气开关,从开关上的图也可以看出过载保护还是起作用的,放心吧

网友:
很多年前拆过一个坏的单开的漏保,开关部分的过流保护是一段很粗的铜线圈中间是活销,是可以当开关用的,不知道现在的结构是不是一样

网友:
就是一个空开 放心用

网友:
左边是空开,可以用

网友:
图中就是63a空开,可以做过流,但不太灵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