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二手的恒温晶振看法

楼主(2018-07-05):
       近来因对时钟与仪器设备的频率不准关系,因此关联关注到相关晶振特别是恒温晶振和温补晶振的精准和对温度引起的频率漂移问题,上淘宝的市场一看大多数恒温晶振类都被几家二手拆机卖家垄断了并且价格很高都能卖几十元至上佰元,真是市场经济了专骗不懂专业技术者,特别是10MHz恒温晶振几乎全部都是从淘汰的手机基站上驯服系统上拆下的压控恒温晶振,因为这种二手拆机的10MHz压控恒温晶振几乎都是面临寿终正寝边缘,我在马云的二手上淘了两个这种10MHz压控恒温晶振和带板的天宝GPS驯服钟想替换老旧不精准的频率计和打算制作10M基准的频率器时发现压控电压超过厂商提供参数正常的2V需要2.8V才能控制住频率并且锁定的频率常常失锁后来换用全新的国产压控恒温晶振全部解决了问题,我们使用这种晶振主要是频率稳定和老化衰减其中恒温就是稳定频率的,压控是改变频率的,一般恒温温度大多数都是在50度左右,因石英晶振存在固有的特性老化衰减和现有技术限制问题所一般这种石英晶体振荡器寿命大多数设计使用寿命都在10年左右,到寿终正寝时大多数压控端在参数值范围之内都无法稳定地控制住频率了,也就是我们常称的不能频率锁定,所以这类设备才被淘汰下来了,因此这种拆机的晶振能值多少钱大家心应该有数了吧?关于32.768KHz晶振目前市场上很乱频率漂移是关键许多卖家都将年老化衰减的ppm当精度关联有:频率可调范围、温度与频率关系、年老化衰减,以上问题只是以我的经验经历提醒一下其他网友少走弯路以免被骗。

网友A(2022-01-15):
老旧的进口恒温晶振 时间太久的真的不能买。自己没测试 还不太相信楼主说明 国产恒温晶振误差几个ppb ,一般都是零点几个ppm的误差。这这几天买了 几个 5元一个,还真的好 今天测2014年的 就是几个ppb误差   真的太准了!

网友:
还真的来  多少年前 火柴盒的恒温晶振 看序列号是九十年代的中期  漂移大 明明用铷钟校对好了 下次开机大概误差0.5hz. 最近5元买的54所的14年的晶振, 的确是四五个ppb的误差 关键调好了  下次开机大概还是这个误差就是很稳定的。我是用在 改装信号发生器上DDS。原来的12Mhz基准的胜利频率计 换一个恒温晶振好几十元  就扔那儿把 不管了。五十四所的10mhz恒温晶振 货多便宜啊。国产的 还真香0

网友B(2018-07-06):
楼主并没有说明恒温晶振的寿命到底是多少,不知道它的法定寿命,无法说明它的老化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实际上,市场上的二手晶振都是退役设备中的一个部件而已。在今天,设备整体退役是根据要求的ISO9000文档规定的时间进行的,这可以保证设备的在役寿命内的准确度不超标。多数二手电子设备在退役时的运行寿命最多只占全寿命的三分之一,倘若经过校准,处于可靠性曲线中段最好部位的这台设备性能将比退役前更好。

但是退役设备的处理多半都由极其业余的废回作坊来进行,这也就导致拆出部件都会受到或多或少的损伤,很多这类部件拆前和拆后都会在充满灰尘的地方搁置很长时间,这也造成了这些设备和部件的二次损伤。如果楼主慧眼识宝,不难从中找出有用的好东西来。

楼主(2022-01-21):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我想用一个tcxo晶振来校准一个旧频率计,是否需要象tcxo数据手册中的测试电路一样接上10k和10pF ...

我是没有接可以使用似影响不大

网友B(2018-07-07):
引用 楼主:
一般10年,可上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四研究所网站上查阅OC SMD 25X22系列内有设计年限十年,我前 ...

在可靠性领域,一般不使用“年”的说法,都是用“小时”来表征的,“年”只是个扩展说明的词。即使所谓“设计年限十年”,这十年里也并非每一小时都在运行,可靠性的小时是“运行小时”,这是表征工作寿命的主要单位。我淘的拆机晶振中,外观几乎全新的和破败老旧的都有,无法说明他们都已经寿命终了或者到了浴盆曲线的尾部,实际的运行小时和运行指标并非如它们的外观那样不堪。

再者,就算部件的设计寿命是十年,用它组装的设备可并不一定也是十年。为保证设备整体的准确度指标,三到五年的折旧管理是必须的,这有国家的固定资产管理规定来保证。如果企业实行了ISO9000系列文档的标准化管理,那么折旧管理就更细了,只要达到规定的运行小时,设备就必须更新,而不允许象旧有的财务制度那样可以经维修校准后重新估值入账。

回到您的问题上来。所谓“设计年限十年”,这是必须达到的基本指标,否则企业不会采购。用可靠性指标MTBF(平均故障间隔时间)来衡量,十年为87600小时,对于电子元件这是个非常低的指标,而对于有源晶振这类结构简单的部件,这个指标也并不高。作为设备的核心部件,一次故障就可以使整个设备的生产中止,这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是不允许的。保证设备在26280小时(三年)的不间断无故障工作,是整个设备折旧寿命期间必须达到的运行指标。一般来说,如果要求设备能够在指标内无故障运行三年,考虑到故障的出现是随机的,那么它的MTBF指标最好是它的十倍,例如昆腾硬盘在达到容量100G的时候,曾经有过MTBF为25万小时的产品,接近三十年。

网友:
求国产恒温链接

网友:
我买了一个国产,没焊过锡的。

试验了一下,效果还不错。

楼主:
淘宝上有54所的全新16年和17年产的恒温压控晶振 OSC5A2B02与OSC5A2B04 10.000MHZ 5V 方波"才20-3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并没有说明恒温晶振的寿命到底是多少,不知道它的法定寿命,无法说明它的老化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实 ...

一般10年,可上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四研究所网站上查阅OC SMD 25X22系列内有设计年限十年,我前几天也挂电话查询技术支持时也顺便问了说一般十年左右,你再看网上二手拆件大多数都是十年左右的,象天宝65256的GPS驯服钟十年左右的大多数板是好的晶振不行,如果是不到十年大多数板是坏的晶振ok。

网友:
台表也是到年限强制报废,
处理价格很低,个人爱好者低价买来玩玩是不错的。

买贵了的二手?

楼主:
我这手头上有两台二手82年左右产的FC-882A频率计这温度漂移有30ppb左右,换上54所的OSC5A2B02恒温压控晶振后测温度漂移有3ppb左右了主要是压控端控制的晶体管也温度热漂移所至,同样在新的胜利VC2000频率计换下原装的够烂恒温晶振后精度提高了佰倍温度热漂移由原先三位数字变化成一个数。

网友:
天宝gps驯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可靠性领域,一般不使用“年”的说法,都是用“小时”来表征的,“年”只是个扩展说明的词。即使所谓“ ...

说的对,目前市场上拆件的中高档10M恒温晶振几乎全部都是从手机基站上下来的,这种晶振也几乎都是向厂方订制采购的一般从生产岀来到使用上都只有短短的几个月左右后再24小时运行近十年…,如果基站时钟不同步会产生什么问题?大多数这种设备都是岀现一定数量问题才整批淘汰更新还是严格按照要求的ISO9000文档规定的时间进行的这个问题很难说了我所了解到的并非!现几年技术上进步了手机基站上依赖这种晶振大大减少了新的板上恒温晶振好象没见到了,有多拆机二手卖家他们大多数都是专们从事废品工作的知识有限将晶振都是切割下来,说客户白送板都不要只要晶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的对,目前市场上拆件的中高档10M恒温晶振几乎全部都是从手机基站上下来的,这种晶振也几乎都是向厂方 ...

对于通讯基站的时钟,双时钟或多时钟互备应是设计上的一个基本且固定的选项,因此在拆下的基站设备中,时钟部件不见得会用尽十年。只要某台时钟报警(例如偶尔发生的漂移超标),这台时钟就可以在线更换。不过我不知道现在的基站设计是否遵循时钟互备的原则,即使现在通过GPS来矫正时钟的走时,但时钟的互备从道理上讲还是不能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通讯基站的时钟,双时钟或多时钟互备应是设计上的一个基本且固定的选项,因此在拆下的基站设备中,时 ...

不可能吧?基站上这时钟部件基本上是24小时数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产的还是算了吧,没有测试仪器根本没法放心。 不用说,拒绝二手货,买全新的进口就好。

现在国产的几十元不会比进口的几百上仟元性能差哦许多进口的都是国产贴标代工的,Trimble天宝带板GPS驯服钟08产的晶振压控调节后大多有约50ppb的漂移而用14年和16年产新旧不同54所的恒温压控晶振 OSC5A2B02对比才约7ppb共测试了各7组,也许是相差6年生产的原因吧真是搞不懂。

网友E(2018-08-29):
引用 楼主:
淘宝上有54所的全新16年和17年产的恒温压控晶振 OSC5A2B02与OSC5A2B04 10.000MHZ 5V 方波"才20-30元

請問恆溫壓控晶振的 Vcont 要接到什麼電路?

楼主(2021-06-12):
引用 网友E:
請問恆溫壓控晶振的 Vcont 要接到什麼電路?

使用简单的三端稳压输出后可调电阻分压即可以。

网友:
反正是个玩,买个5元的晶振好过几角的东西太多了。报废的大奔好过新的三蹦子。

网友A(2022-01-11):
引用 楼主:
我这手头上有两台二手82年左右产的FC-882A频率计这温度漂移有30ppb左右,换上54所的OSC5A2B02恒温压控晶振 ...

请教以下  胜利VC2000频率计 是简单的加热12Mhz的普通晶振     淘宝上好像没有12Mhz恒温晶振 请教一下如何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以下  胜利VC2000频率计 是简单的加热12Mhz的普通晶振     淘宝上好像没有12Mhz恒温晶振 请教一下如 ...

淘宝上有啊,搜"拆机 恒温晶振 12MHZ OCO1000-12 12.000MHZ OCXO 12MHZ 可直拍"和"CORNING恒温晶振OCXO OCO1000-12 12.000MHZ 12MHZ 5V 进口拆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淘宝上有啊,搜"拆机 恒温晶振 12MHZ OCO1000-12 12.000MHZ OCXO 12MHZ 可直拍"和"CORNING恒温晶振OCXO O ...

原来搜OCO 1000-12就可以  x宝二手   链接也是转到咸带鱼上 40一个。我再看看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搜OCO 1000-12就可以  x宝二手   链接也是转到咸带鱼上 40一个。我再看看 谢谢了

我是使用TCXO的温控晶振功耗低点,但精度低不少,也够用总比那原机的提高近百倍,原机的好象是50PPM吧,TCXO的温控晶振是3PPM,压电恒温晶振又高了近10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旧的进口恒温晶振 时间太久的真的不能买。自己没测试 还不太相信楼主说明 国产恒温晶振误差几个ppb ,一 ...

你理解错了我前面说的是温控晶振不是恒温晶振哦,两种ppm误差近十倍哦,一般温控晶振是几个ppm,而恒温晶振只有1ppm以下

网友C:
请教楼主,我想用一个tcxo晶振来校准一个旧频率计,是否需要象tcxo数据手册中的测试电路一样接上10k和10pF的RC负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没有接可以使用似影响不大

谢谢,再请教一下,按下图2次回流焊后最多会产生2ppm的误差,是否是不可逆的?

楼主:
这个…,但我认为这个应该是指回流焊之前后对比误差吧,难道是指回流焊后对晶振品质不可逆的损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但我认为这个应该是指回流焊之前后对比误差吧,难道是指回流焊后对晶振品质不可逆的损坏?

再想了一下,回流焊不是重点,应该是在2次回流焊的测试条件下,允许最大2ppm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