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帮忙设计个太阳能增压和加热供水电路

楼主(2018-07-05):
现在的条件是有220V电源和一条网线,想实现在太阳能上安装增压泵(这个自动控制,只要有220V电就可以了)提高热水压力,电路要求开加热或者上水时断开增压泵供电,并为加热或者上水提供220V供电,加热或者上水信号由网线提供,尽量少的原件,谢谢!

网友A:
开加热或者上水时断开增压泵供电,并为加热或者上水提供220V供电
这个什么意思?
哪几件电器要用到220伏?你要把各个电器的逻辑关系写出来,这样设计就容易了。

网友:
太阳能热水器没用过,家里的直热式燃气热水器因为进水压力比较低,夏天洗澡时水温太高,就在热水器进水口加装了带流量开关的增压泵,当打开热水时增压泵自动启动使进水压力和流量提高,从而降低了出水温度,关闭热水后增压泵也自动停止。

网友A:
增压泵只要在用热水时工作就行了呀,和别的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压泵只要在用热水时工作就行了呀,和别的有什么关系?

因为设备要安装在房顶上,没办法重新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加热或者上水时断开增压泵供电,并为加热或者上水提供220V供电
这个什么意思?
哪几件电器要用到220伏 ...

电路要求开加热或者上水时断开增压泵供电,并为加热或者上水提供220V供电,加热或者上水信号由网线提供,尽量少的原件,谢谢

网友B:
你的太阳能热水器上下水用一条管线还是两条管线,如果是两条管线就方便的多了

网友B:
另外你的热水器没控制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太阳能热水器上下水用一条管线还是两条管线,如果是两条管线就方便的多了

只有一条管哦,!两条就简单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你的热水器没控制器吗

有控制器,但是要增加增压泵就必须在加热时为加热管供电,在上水时断开增压泵(可能还要走旁通才能上水,这里需要加常闭电磁阀需要电源),但是我只有一条220V的供电线

网友:
是觉得洗澡时热水压力不足吗?把增压泵装在进水电磁阀下面就可以,流量开关控制,用热水时自动开。

网友:
单用水时增压,就反向装个增压泵就行了,压力不足就自动抽热水,

网友:
用220伏[plc]2个口就完成.在电脑上用485接口.不是你说的那样筒单...可制用电脑.执行用plc

网友:
这个是想做产品还是就自己家里改造?做产品可以使用电力载波传送信号.
如果自己家里改造可以按照自己的条件改造,使用485或者更复杂的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220伏2个口就完成.在电脑上用485接口.不是你说的那样筒单...可制用电脑.执行用plc

不用编程这么复杂,有网线可以提供高低电平信号,只需要将220v电通过高低电平信号实现开关和常开常闭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