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汽车达人, 减震器漏油该怎么办啊?

楼主(2018-07-05):
又到免费检测时.
前几天接到4S店电话, 说有26项免费检测. 去了之后保留节目基本相同:
1. 发电机响声大, 轴承坏了, 建议换发电机.
2. 电瓶寿命快到尽了, 建议换新电瓶.
3. 轮胎寿命差不多了, 建议换四条新胎.

除此之外, 这次又还多出一些别的项目:
刹车片薄了, 最好赶紧换.
左后减震器漏油, 也建议更换. 用手摸了一下连接车轴的撑杆, 右边的是干灰, 左边的确实混有一点油污.

差一个月5年整, 里程4万5. 这个情况究竟该怎么考虑呢? 发电机电瓶和轮胎从2016年初到现在重复说了不下三次, 已经习惯了. 只是这减震器漏油的问题不知该如何处理. 立即更换新减震器,还是说可以换个油封再加注一点油对付一下?

网友A:
修减震有个前提,1是伸缩杆没有拉伤,二是减震为可拆卸型,一般漏油二年都没事

网友B:
避震的作业是缓冲,并不起支撑作用。去年发现后避震两个都干了,换了两条新的,感觉没多大区别(扭力梁)。估计前避震会主要些,大部分车还是前驱加转向轮,如果过减速带弹跳厉害还是比较危险的。

网友A:
发电机是可以换轴承的,去卖标准件那里买个很便宜,手工30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减震有个前提,1是伸缩杆没有拉伤,二是减震为可拆卸型,一般漏油二年都没事

车子是长安奥拓2013款的, 不知能不能查到后减震器的规格. 不行隔天拍个照片上来看看.

网友C:
奥拓配件便宜。不放心就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避震的作业是缓冲,并不起支撑作用。去年发现后避震两个都干了,换了两条新的,感觉没多大区别(扭力梁)。 ...

关键是不知如何检测. 如果有仪器或者什么diy的设备可以检测也行. 凭感觉就不行了.
我对车的操控性能和舒适性能感觉很迟钝, 别说是同一个车的减震性能每年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了, 我刚从思域车上下来紧接着开长安奥拓都感觉不到两者有什么差别.
这跟我喝酒的情况差不多, 几块钱一斤的酒跟几十块钱一斤的酒喝起来都是一样的口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车子是长安奥拓2013款的, 不知能不能查到后减震器的规格. 不行隔天拍个照片上来看看.

减震自己换不了,就那预加载弹簧没设备都上不上,找个普通修理部200元应该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电机是可以换轴承的,去卖标准件那里买个很便宜,手工30搞定

换个轴承手工才这么点费用啊. 那我也没自己拆发电机的动力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个轴承手工才这么点费用啊. 那我也没自己拆发电机的动力了.

发电机的皮带轮锁紧螺帽必须用气板子才能打下来,因为轴是转的固定不了,如果螺丝能自己拆下来就可以自己修,一个轴承也就1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震自己换不了,就那预加载弹簧没设备都上不上,找个普通修理部200元应该差不多

这个手工就不值得修了, 4S换一个新的连手工好像也是三百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电机的皮带轮锁紧螺帽必须用气板子才能打下来,因为轴是转的固定不了,如果螺丝能自己拆下来就可以自己 ...

这个情况不了解. 网上看到有人自己更换长安奥拓轴承的例子.  当时感觉距离自己还比较遥远, 没仔细看, 也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奥拓配件便宜。不放心就换了吧。

关键是不知如何判断减震器的损坏程度. 轮胎好歹有个磨损标志可以看看.

网友D:
呵呵,套路,你信了就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避震的作业是缓冲,并不起支撑作用。去年发现后避震两个都干了,换了两条新的,感觉没多大区别(扭力梁)。 ...

说明你的减震有还没干,如果没油了开起来卟楞卟楞的声音很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手工就不值得修了, 4S换一个新的连手工好像也是三百左右.

是减震加手工,我没说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不知如何判断减震器的损坏程度. 轮胎好歹有个磨损标志可以看看.

过坑包咣咣响就得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不知如何检测. 如果有仪器或者什么diy的设备可以检测也行. 凭感觉就不行了.
我对车的操控性能和舒 ...

拆出来就可以简单检测了,用手压下和拉起。其实这个也可以自己换,自己烧上两个长螺丝压住弹簧就行,原理跟F夹一样,没啥难度的。像这些车避震都很便宜,两条通常100左右就可以。加人工200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坑包咣咣响就得换了

只要动车就必须过许多减速带, 目前还没有听到什么明显的声音. 抽空起个大早趁着路上没车环境噪声小再仔细听听吧. 对了. 是不是需要以一定的车速通过减速带才能听见啊. 我通常都是减速到20以下过减速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减震加手工,我没说明白

那比4S店便宜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套路,你信了就对了,

我没信就错了?

网友D:
信了钱就出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要动车就必须过许多减速带, 目前还没有听到什么明显的声音. 抽空起个大早趁着路上没车环境噪声小再仔细 ...

估计是没事,要不那声音你自己都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信了钱就出去了,

关键是没钱, 有钱早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没事,要不那声音你自己都受不了

啊. 那就放心了. 我对操控性能感觉不灵敏, 但是对异响噪声还是很过敏的. 曾经为了减小电脑噪声大动干戈(发了几个减少电脑噪声的帖子, 可能还在).

网友D:
发电机声音大,现在发电机基本上少有修的,大多都是换件,换个地方检查下,看是不是都是一样的说法。电瓶,每天早上打火的时候马达声音很刚健,或者放几天不动车任然一次着火,电瓶就没啥问题,水电瓶加点水,免维护干电瓶就不用维护了。轮胎,看看胎纹的深度,或者到专门卖轮胎的店子,米其林,固特异,马牌,回力,,,,,,,随便你选。减震,有点沁油没好大关系,自己注意检查,如果漏油厉害了该换就换了,也没好大影响。这一套大保健如果做下来,4s和外面的差价起码2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电机声音大,现在发电机基本上少有修的,大多都是换件,换个地方检查下,看是不是都是一样的说法。电瓶, ...

发电机声音响的问题十有八九就是轴承问题. 冬季比夏季响声大, 可能因为皮带张力调节过大, 冬季皮带收缩张力就更大了, 这样就容易加速磨损轴承. 在网上看到有人通过更换轴承成功解决响声过大的例子.
电瓶曾经因为忘了关双闪导致启动失败, 通过推启然后有意在高架桥上低档高速跑了一阵恢复了正常, 后来又因为用车机会过少, 在半年前的冬季换机油时多次短暂启动后熄火导致再次无法启动, 也是通过推启暂时恢复正常. 这次没敢大意, 拆回家用充电器补足了一下. 半年来一直正常.
轮胎的磨损标记还清晰, 估计一时半会还磨损不到那里. 不过轮胎上确实也出现了一些细小的裂纹.
如果要更换轮胎的话, 不知是否可以只换前轮, 将前轮换到后轮使用, 今后每过两三年就换一次前轮, 再将前轮换到后轮用... ...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发电机声音响的问题十有八九就是轴承问题. 冬季比夏季响声大, 可能因为皮带张力调节过大, 冬季皮带收缩张 ...

后轮花纹还深的话可以考虑调换位置,先保证导向轮正常安全。   皮带应该不存在温度问题,着火2分钟温度就起来了。你说的响声是哪种?金属摩擦声还是啾啾啾的声音,皮带调节一般稍微使点劲能按下去一点就差不多了。    电瓶亏电是对电瓶寿命有影响,但是一般有几次也没好大问题,几天不动车都能一次着火就没好大问题,检查电瓶观察孔绿色就没好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后轮花纹还深的话可以考虑调换位置,先保证导向轮正常安全。   皮带应该不存在温度问题,着火2分钟温度 ...

前轮换新就是为了保持前轮的优势. 主要在沥青路面上跑, 磨损不是很大. 四轮换位对于四条同时安装的新轮胎有一定用处, 对于用了多年的旧轮胎, 不如直接用新轮胎在负荷较重的前轮上用个两年, 然后再换到后轮工作两年后彻底抛弃. 这样前轮始终是两年以内的轮胎, 后轮始终是四年以内的轮胎.
发电机响的问题具体原因不详. 不过既然4S店有把握换了发电机就消除这个响声, 感觉基本上应该差不多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轮换新就是为了保持前轮的优势. 主要在沥青路面上跑, 磨损不是很大. 四轮换位对于四条同时安装的新轮胎 ...

既然你都是专家了,还发帖请教,不晓得是几个意思?

网友E:
就你这用车强度, ……

1、发电机轴承响,这个忽悠的成分大, 只要发动机怠速  在车头不开盖听不到轴承响那都是耍流氓, 发电机这玩意常规十几万公里不是问题,何况原厂的发电机用料不简单。建议不要相信4儿子。
2、电瓶这玩意, 行不行 自己着车的时候心里明白得很, 用不着4儿子提醒。
3、 轮胎寿命 自己看花纹深度和胎面的磨损平衡情况即可决定。

5 、减震器漏油,  这个值得商榷,  四儿子最喜欢用这种让人感觉很严重的词汇进行描述,   因为没有图片不好进行判断,  减震器,一般都有防尘罩,日常的泥沙比较难进入到核心光杆,  光杆的密封靠的是密封圈进行, 所谓的密封 在这类摩擦面来说是相对的, 而非绝对。毕竟 密封圈的润滑也是要考虑进去的,所以 减震器在实际使用中都会有一定的渗漏,这点渗漏 就是在光杆表面形成一层薄薄的(非常薄)油膜让密封圈能得到比较好的润滑,但是随着使用年限的增加,和密封圈的磨损, 油膜厚度会逐步增加, 加上行车中的颠簸冲击,减震器会形成一定的泄油  这个油一般会被尘土毛细作用形成油渍的感觉,那么怎么分辨那种才是真正的故障性漏油???    其实就是看减震筒外观,如果油渍有明显的湿润,感觉有油泼上去,手摸能感觉到有明显的油痕  甚至在减震器下端能看到明显的油滴,这才叫真正的故障性渗油,如果仅仅是感觉有油渍  油渍区域内的尘土摸不出油的感觉,  这叫正常状态
  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看尘土附着情况,  正常的尘土附着厚度和别的地方一样,就是正常状态, 不正常渗油的地方因为油渍不断渗出, 行车中的尘土会越积越多,很明显的比别的地方形成一个土包, 这才叫故障性渗油
    这个不好描述 自己参考下图吧,    实在不好确定的, 就把油渍部分的尘土搽干净,用车几个月后再用纸巾擦拭, 纸巾上有明显油印的 那就是寿命到了,没有油印 放心继续使用。

网友F:
豪车必须4s店,卖车时有保养记录价格高。家庭经济型我不会去4s。贼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不知如何判断减震器的损坏程度. 轮胎好歹有个磨损标志可以看看.

找个师傅给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师傅给看看呢。

这是一个办法.  目前除了去4S店上过举升机, 只去过两次外面换补胎的地方, 但是没注意补胎的店有没有修车的工具. 不过这个应该不难打听, 过两天找其他开车的朋友问问或者自己开车到郊区转转应该能找到修车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豪车必须4s店,卖车时有保养记录价格高。家庭经济型我不会去4s。贼贵

我很赞成. 除了免费的两三次保养去的4S店, 后面就一直是在论坛汽车达人的指导下自己保养的. 事实证明这样做效果非常好, 不然我也不会至今没去过非4S店的修车店(补胎店可能只能补胎, 不管修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你这用车强度, ……

1、发电机轴承响,这个忽悠的成分大, 只要发动机怠速  在车头不开盖听不到 ...

多谢无版给出这么直观的判断依据.  这两天合肥连续下雨, 不方便钻车底, 我的照片过一段时间再补上, 先用文字描述一下.
我那个左后减震器杆外面的油泥, 比无版提供的下面那张正常渗油的照片还要轻微, 看不见光滑的反光, 只是杆子上附着的一层灰尘的颜色看上去比右边同样部位的灰尘颜色稍微深一点, 必须用手指摸一下才能发现左边的灰尘含油, 是黑色的, 右边的灰尘不含油, 是土黄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你这用车强度, ……

1、发电机轴承响,这个忽悠的成分大, 只要发动机怠速  在车头不开盖听不到 ...

发电机轴承, 电瓶, 轮胎, 这三样每次机修师傅的说辞都是一样的, 我都可以在心里跟他们同步念出来了. 关键在论坛里听多了无版和各位汽车达人基本一致的说法, 对这些套路我已经有免疫能力了. 只是减震器杆的左右情况不同让我觉着心里不踏实. 当时听说之后我说要考虑考虑再决定换不换, 其实我自己哪里能考虑出什么所以然, 潜台词就是到矿坛上来跟无版和各路达人求助来的.

前两次免费检测都是冬季春节前, 每次都说不换发电机可能过不了年就得趴窝, 这都过了两个春节了还没应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办法.  目前除了去4S店上过举升机, 只去过两次外面换补胎的地方, 但是没注意补胎的店 ...

小车好修。随便找个街边店举升起来让师傅看看就知道用不用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车好修。随便找个街边店举升起来让师傅看看就知道用不用换了

嗯, 明白了. 必须有举升机或者地沟(现在不多了)的店才算是修车店.
凭记忆我去的那两家换轮胎的店都没有举升机的. 第一家好像还是个专门卖轮胎的店, 补胎只是副业.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明白了. 必须有举升机或者地沟(现在不多了)的店才算是修车店.
凭记忆我去的那两家换轮 ...

有举升机更方便检修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 明白了. 必须有举升机或者地沟(现在不多了)的店才算是修车店.
凭记忆我去的那两家换轮 ...

我们这有个轮胎销售门店  很老的店家,  非常专业 水平也高,但是 店里真没有举升机,    不管你什么进口车就多高档,来这里换轮胎全部上千斤顶,三个千斤顶把车子顶高   4个轮全换的是偶整个车子就靠千斤支撑,那么多年了 都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这有个轮胎销售门店  很老的店家,  非常专业 水平也高,但是 店里真没有举升机,    不管你 ...

专门换轮胎虽然也算是一种维修,不过和平时心目中的维修还有差距。多少要再加点洗节气门,换正时皮带,换个刹车片什么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们这有个轮胎销售门店  很老的店家,  非常专业 水平也高,但是 店里真没有举升机,    不管你 ...

安全吗这样操作。心理没底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安全吗这样操作。心理没底

没底 人家也是这样做了 至少营业了20多年, 专业做汽车轮胎生意的 老店

网友:
减震漏油,换油封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没底 人家也是这样做了 至少营业了20多年, 专业做汽车轮胎生意的 老店

还是举升机看着靠谱。虽然也有出事故的

网友H:
其实减震也可以维修的,不过就是麻烦,毕竟直接换新省事而且还赚钱赚的多

网友I:
前减震的好坏可以自测,把车停在平地上,用力按车头的左右两个角,如果跳动超过3次就说明减震器已经失效。减震器本来里面的油就很少,基本上看到油就已经不行了,建议更换吧。
轮胎我的建议是过了5年就更换,因为橡胶会老化,轮胎会慢跑气而查不到原因,我的车就是这样,慢跑气了好几个月才查到原因,换了新轮胎就好了。

网友:
减震还是成对换新的好,车开着也放心

楼主:
结构不明,更换工作所需的工具种类和劳动强度未知。如果工时费不低,换新可能更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是举升机看着靠谱。虽然也有出事故的

举升机也会出事吗?每次去我都跟着师傅在车底站着看,想想有点后怕。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其实减震也可以维修的,不过就是麻烦,毕竟直接换新省事而且还赚钱赚的多

如果换新比修复性能好很多,费用高点也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发现减震器漏油,首先要检查的是 减震器缓冲胶块.

如果缓冲胶块老化破碎甚至不知去向,必须立即换新的.

不拆解,缓冲胶块能直接观察到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举升机也会出事吗?每次去我都跟着师傅在车底站着看,想想有点后怕。

见过监控视频。也是举升机。出事故了。把人压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前减震的好坏可以自测,把车停在平地上,用力按车头的左右两个角,如果跳动超过3次就说明减震器已经失效。 ...

手压的方式试了,跳动不超过三次。看来前减震器还行。后减震器在安静的地下车库过减速带也没听见哐当哐当声,估计也能再撑一段时间。轮胎的年限确实是个问题。市内没什么,高速上我基本只跑100的表速。进服务区从1km处开始空档,到匝道处不用刹车自动降为40左右。既省胎又省刹车片,同时还省油。

楼主:
引用 网友G:
见过监控视频。也是举升机。出事故了。把人压死了

那今后我还是少钻车底为妙。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今后我还是少钻车底为妙。

对的。安全第一

网友K:
坛友说的手压的方式是正确的,没有频繁点头说明减震器正在起作用,它的名字应该叫减振器。如果漏油就要看是否浸润了避震机全体,因为避震机柱在伸缩的时候,橡胶唇边必然会刮下柱上的油,积累多了就会流下来,因为油有浸润性,所以会感觉很多,其实(toyota)厂家测试过,减振器湿了一半也只有1CC不到2cc是没有问题的,全部湿透了就不好判定,因为怕滴漏到地上不知道量有多少,于是建议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J:
网上找了两个图,后减震缓冲胶应该很容易就看见. 分解图中的 5  就是后减震缓冲胶块.

我对您的车型不 ...

多谢详细解答. 请问"5.限位阻塞" 就是缓冲胶块吗?
看这个零件与减振器中的油挨不上啊. 是不是说减振器漏油之后容易引起这个胶块损坏? 还是说这个胶块坏了, 容易导致减振器损坏? 或者说这两者相互关联, 一损俱损?

楼主:
引用 网友K:
坛友说的手压的方式是正确的,没有频繁点头说明减震器正在起作用,它的名字应该叫减振器。如果漏油就要看是 ...

多谢指正.正确的名称是减振器. 这下记住了.

今天天气不错, 待会出去看能不能将手机伸进车底拍几张照片上来看看. 顺便再用餐巾纸擦拭一下, 也拍个照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