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ide KK-9指针度盘收音机的疑惑

楼主(2018-07-06):
前几天买了几台小收音机拆机玩,其中有两台KK-9指针度盘的收音机拆开看了一下,中波部分竟然找不到本振线圈,2003的12脚在中波档是空着的,震荡连可变电容在这档位上也是空着的,不懂怎么出来中频信号?另外在各短波位置上天线连可变电位器也是空着的,这个还好理解点,只是天线输入回路不调谐而已。不过这机中短波的接收情况还可以,请各位大侠解惑,估计还是我没看懂电路。这机的调频、调幅输入部分共用一级9018组成的放大器后进入2003各自的输入端。

网友A:
偷工减料了。我也拆过一个收音机,很小的,代调频。调频正常的,中波没本振,采用直放的电路,选择性很差,低端强台占很大读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偷工减料了。我也拆过一个收音机,很小的,代调频。调频正常的,中波没本振,采用直放的电路,选择性很差, ...

问题是没有本振怎么产生中频? 没有中频,信号怎么通过后面的晶振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没有本振怎么产生中频? 没有中频,信号怎么通过后面的晶振呢?

中波直放, 短波外差, 陶瓷滤波是给短波用的.

其实零件省不了几个钱, 问题是人工, 中短波统调花的人工成本更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波直放, 短波外差, 陶瓷滤波是给短波用的.

其实零件省不了几个钱, 问题是人工, 中短波统调花的人工 ...

谢谢指点,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呢?看来中放电路里还有学问 ,在查查中放电路看看。

网友:
据说有些便宜的KK9,中波是调整高放式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呢?看来中放电路里还有学问 ,在查查中放电路看看。

中波用直放,短波用陶瓷中频滤波觉得不可能,除非在中波时,将陶瓷滤波器短路。从收音机正面看,还有两只类似电阻的定值电感,可能是震荡线圈,多波段短波的调谐回路可以不用可变电容,可以改变几个定值电容来代替可变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波用直放,短波用陶瓷中频滤波觉得不可能,除非在中波时,将陶瓷滤波器短路。从收音机正面看,还有两只 ...

两只电感分别是短波震荡回路和输入回路的电感。短波每个波段的频率范围一般在1M左右,不是太宽,所以不调谐,只调震荡频率与输入信号差频选出中频信号进入中频放大。但中波没有震荡回路就有点晕了。看了4楼老兄的解释后感觉是不是这机器在中频选频电路中的晶振(455)上做了调整?难道中放的带宽还能达到整个中波的频率范围?看这板子晶振只是在2003的4脚与晶振连接接处加了一个小电容,其他与2003的标准电路是一样的。
这机子虽说缩水很多,但在这样的情况下机器还有不错的表现也实属难得,所以才想研究一下,水平浅让各位见笑了

网友:
很想知道真相!

网友:
把电路整理出来,让大家硏究研究

网友:
以CXA1191收音机专业电路为例,本振电路已经集成在集成块内了。

网友:
你的kk9真省料,十年前的磁棒至少还是长的

网友:
在四连左边,2003 芯片上方的那个是什么?如果在中波时你转动它一下看看什么会发生?做好记号,好还原哦。

网友D:
费老劲了

看看,应该差不多了。中波和短波,公用一个振荡电感。就是我用红色圈住的那个 ,累死了

你看到的那个中周,是调频鉴频用中周。我改过。

CD2003数据手册说,不用中周,用陶瓷鉴频器。反正我用着效果不行,我也是用中周改的,噪声很小,小信号不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费老劲了

看看,应该差不多了。中波和短波,公用一个振荡电感。就是我用红色圈住的那个 ,累死了 ...

老兄真是下功夫了,非常感谢!老兄标注的都完全正确,真是不容易。不过那个电感当波段开关处于中波位置时是断开的,天线输入连可变电容也是断开的,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