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普R97收音机电路图。请问坛友:华普R97收音机直推音量电位器是多少K的?谢了!

楼主(2018-07-06):
(无正文)

网友A:
老收音机有电路图,后来的都没有了,有的都是有人画出来的。这个华普牌子很少见,估计也没有人画它的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收音机有电路图,后来的都没有了,有的都是有人画出来的。这个华普牌子很少见,估计也没有人画它的电路图 ...

我的 收音机音量电位器坏了,就是想知道电位器阻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 收音机音量电位器坏了,就是想知道电位器阻值。

用万用表测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测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电位器已经严重损害,万用表无法测出。

网友B:
此推拉电位器的阻值是50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推拉电位器的阻值是50k.

好的,谢谢了!

网友C:
找个类似的电路对比下。

网友D:
能看到标称阻么?如看不到可以大约量出阻值,用表笔在碳膜上量一个阻值,再在另_头的碳膜上量一阻值,两值相加就是原推拉式电位器的阻值。说太费劲,你要有条件就把旧电位器正反两面拍照发上来,大家帮你猜。一般收音电位器阻值无非是4.7,10,50k。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了!

甭客气。一般此类芯片的电子音量控制电路的电位器,大都是50千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看到标称阻么?如看不到可以大约量出阻值,用表笔在碳膜上量一个阻值,再在另_头的碳膜上量一阻值,两值 ...

谢谢回复!已经在淘宝买了50k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类似的电路对比下。

谢谢回复!这个图上电位器是47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