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哥455A电子管收音机嗡嗡声

楼主(2018-07-06):
求助  凯哥455A电子管收音机嗡嗡声   不受音量控制  音量电位器在最小位置时明显  音量开大后稍差 但是还能听得到 是什么原因?如何检修?  谢谢

网友A:
查电源,看一下电源纹波大吗?最简单的方法是工作时短路电解电容,看看有没有火花,如果火花小甚至没有就是电解电容坏了。另外嗡嗡声还可能和电子管有关系,试着更换功放管看看

网友:
开大后好转,是不是让电台信号把噪音压下去了?

网友:
实在不行您还可以通过对地短路音量电位器抽头和6p1栅漏电阻的方法判断故障在哪一级

网友:
通常是6Z4整流后的第一级滤波电容容量下降或者开路所致。

楼主:
[url=forum.php?mod=redirect

是的  开大音量后就把嗡嗡声压过去了

网友:
二楼的是正解。这种现象一般是滤波电容失效所致。而且收音机的灵敏度也差.....

网友:
先把电源滤波电介换了再说!

网友:
有的电解电容无容量了,好好的查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url=forum.php?mod=redirect

是的  开大音量后就把嗡嗡声压过去了

很棒,查滤波电容吧

网友:
我是来灌水的

网友:
直流高压滤波电解电容更换新的,变压器灯丝中心抽头接地必须牢靠。

楼主:
谢谢各位 热心帮助  等我换了电解电容后  如有问题再请教各位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电源,看一下电源纹波大吗?最简单的方法是工作时短路电解电容,看看有没有火花,如果火花小甚至没有就是 ...

短路法是最不好的方法,可能造成元件损坏。
电容失效:最简单方法,并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路法是最不好的方法,可能造成元件损坏。
电容失效:最简单方法,并接。

并接最好,短路只是一种条件有限快速判断故障的方法,除非迫不得已,否则能并接就并接

网友:
低频的嗡嗡声一般是电源滤波不良引起的。。。。。。。。

楼主:
回复以上各位坛友   将3个电解电容(2个22uf  1个10uf)全部换新 现在正常了 距离喇叭半米以外无嗡嗡声了  谢谢各位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