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电子管收音机电容更换问题

楼主(2018-07-06):
收了台凯歌455-1,灯亮无声,估计是电容的问题,大家遇到电容实效都是更换什么电容?纸介质的不好找了,电解的有极性,用CCB薄膜电容替换可以吗?

网友:
保证耐压和容量,无极的为啥要用电解?

网友:
纸介电容,是当时技术的无奈选择。现在电容使用高分子材料,只要电容的容量和耐压达到要求,就可以更换。

网友:
无声的原因多,检查后再决定如何修理,电容,电解,楼上说的对除非特殊,容量耐压符合要求都可以替代,问题是这类老机器都作为收藏,修理时原汁原味好。在把玩,修理中学会修理,有些基本知识网上有可以自学,不懂的地方可以在论坛里求助大价钱。,大家都会帮助你的。

网友:
无声就是电容问题??先检查一下各处的电压,根据电压情况分析故障才是正路。

网友:
无声是指一点声音没有,还是能听到喇叭一点电流声。因为无声的原因很多,.......要确定输出变压器是好的,功率电子管是好然后再检测其它的.....

网友A:
无声一般分为两种。1接电,喇叭无何声音(死机)。2有电流声无电台信号。不知你说的是哪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声一般分为两种。1接电,喇叭无何声音(死机)。2有电流声无电台信号。不知你说的是哪一种?

无任何声音,波段开关电源开关等转换没有任何声音

网友:
喇叭坏了。。。。。。。。。

网友:
一般我都用黄色或灰色方块的CBB电容直接换。不必考虑是否是轴向引脚,只要脚够长就行。

网友B:
完全无声最常见的情况是输出变压器初级霉断,初级并联纸介电容短路,滤波器的2.2k线绕电阻烧断。用万用表测量收音机滤波器的输出电压及强放管屏极,帘栅极直流电压即可发现故障具体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无声最常见的情况是输出变压器初级霉断,初级并联纸介电容短路,滤波器的2.2k线绕电阻烧断。用万用表测 ...

麻烦问一下输出变压器连接喇叭的两个点是次级吗,电压应该是多少?谢谢

网友:
输出接喇叭的两个点是次级,喇叭有声音时有电压,是交流电压,且电压隨着声音的大小而变化,无声音则无电压!当然喇叭要确认是好的。

网友:
自己用的话还是换新的,容量也准。老式纸质电容器误差很大,电解电容器时间长了有的也可能会容量降低。不过老收音机的搭棚焊不好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