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录机FM收音问题

楼主(2018-07-06):
请教各位师付们,有台夏普500收录机,FM收音时,调个台当时正常,越听声音越小,噪声也越大,请问是不是中周偏频,不知道是哪个中周,谢谢了。

网友A:
这就是跑台把 ,应该是没有自动频率控制电路的原因,我有2台收音机也是这样。

网友B:
中周谐振电容全部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周谐振电容全部换一下

请问中周里电容是多大的?哪个中周呢?????知道要换就是不知道多大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跑台把 ,应该是没有自动频率控制电路的原因,我有2台收音机也是这样。

你的搞好了吗,是哪问题?

网友:
一般是5P左右吧

网友C:
看一下中周型号,夏普许多型号收音中周是一样的,比如515,9191,9292,一般一个33P,另一个62P,这是我实测的,不是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中周型号,夏普许多型号收音中周是一样的,比如515,9191,9292,一般一个33P,另一个62P,这是我实 ...

谢谢大师了,有空再拆开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搞好了吗,是哪问题?

不会搞,机子本身的问题,我不会加AFC电路。

网友:
感谢大家的热情,论坛有这样的朋友们生机勃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