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电流互感器互换求教

楼主(2018-07-06):
一台商用电磁炉电流互感器损坏了。找了很久都找不到一样原件,只找到外观一样的,但感觉初级线径比原来的要细,请问能否代换?

红色为原件,白色的为代换件。

红色为原件,白色的为代换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互感器是测电感量是不是一样,不只是看外观。
你说白色这条线是康铜丝,不知你的商用电磁炉多少W?一般互 ...

这个是单纯的铜丝,  不是康铜丝,这里纠正一下。

网友A:
互感器是测电感量是不是一样,不只是看外观。
你说白色这条线是康铜丝,不知你的商用电磁炉多少W?一般互感器3千W以下都可以!

楼主:
多少W的就不知道了,只知道用380v,150A桥。才不敢一下子用这个代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少W的就不知道了,只知道用380v,150A桥。才不敢一下子用这个代换。

   想太多也太复杂了,其实差不多的,你就算5KW,这2CM的铜线都这么粗了你还怕烧了?代上去再说,有必要调整下后面元件的参数就可以

楼主:
代换上去了。可以。

网友B:
这个互感器两个作用,一是用来判断加热锅具受热面大小的,另一个是检测工作电流的, 如果是固定锅具,无所谓,能用就行, 如果 经常换锅的 要做一下换锅检查,避免有些锅具无法加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互感器两个作用,一是用来判断加热锅具受热面大小的,另一个是检测工作电流的, 如果是固定锅具,无所 ...

学习了,以前只知道是过电流保护作用。

网友:
互感器可以按原来线圈参数,在原贴心上重绕副线圈,主线圈不会坏不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