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师:这四个管子可以使用吗?

楼主(2018-07-06):
为家里的飞利浦收音机备件,看到这四个管子,是二手的,有测试参数,不太明白可不可以收了备用。请各位大师不惜赐教!!谢谢!!!!

网友A:
底部都发黑了,是不是差不多挂了的前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部都发黑了,是不是差不多挂了的前奏呀!

谢谢老兄指教啊!!
避免了走弯路。

楼主:
以下两种6BM8 (ECL82)管子,各位老烧建议用哪个更好?
1、意大利
2、苏联

网友B:
意大利的ECL82请给链接,也想收一套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大利的ECL82请给链接,也想收一套备用。

https://page.auctions.yahoo.co.jp/jp/auction/f272376706

福岛地区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page.auctions.yahoo.co.jp/jp/auction/f272376706

福岛地区

谢谢,不会海淘。

网友C:
海淘也不便宜,不如在淘宝上买两个,这玩意必要的时候,可以改电路使用国产6F3。

网友:
日本福岛的?怕核幅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右边一个还可以,其他3个寿命也就差不多了吧?

谢谢您提供宝贵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海淘也不便宜,不如在淘宝上买两个,这玩意必要的时候,可以改电路使用国产6F3。

海淘很多东西不一定比国内便宜,但是相对质量保真度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海淘也不便宜,不如在淘宝上买两个,这玩意必要的时候,可以改电路使用国产6F3。

哈哈,成品机器,不想也不会改电子管的电路啊!

网友E:
等坏的时候再买,电子管寿命其实还挺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等坏的时候再买,电子管寿命其实还挺长的

谢谢您的回复!!有备无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