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A1238M和CXA1238S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18-07-06):
CXA1238M和CXA1238S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功能一样,区别在于封装不同,前者是贴片封装,后者为双列直插封装。

网友A:
M应该是贴片的,S和P是直插的

网友:
这个块非常好,索尼不愧是大品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应该是贴片的,S和P是直插的

S是不标准密脚距?

网友:
引用 网友B:
S是不标准密脚距?

,记得以前用过的cxa1019s、p.m,尾缀S的就是加密脚距直插式的

网友:
直插的体积不一样

网友:
一样的 只是1238S直插的功耗大一点 耳机输出功率也大一点

网友:
老铁 准备要开搞了吗 坐等你的帖子  还有SONY系列 的CXA1191M  CXA1691BS/B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