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喇叭音圈允许的最大电流

楼主(2018-07-06):
一般喇叭会提供功率(有时提供的最大和最小功率会相差10倍),阻抗,灵敏度三项参数。我们如何根据这些参数确定喇叭音圈可以流过的最大电流?请各位大师和矿友们不吝赐教,发表自己的看法。谢谢了。

网友A:
        电压=功率*阻抗 再开根号,电流=功率/阻抗  再开根号。比如一个4欧25w的扬声器,它的电压就等于  4*25=100  再开根号 ,那么这个扬声器的电压就是10V; 它的电流等于   25/4=6.25  再开根号,那么这个扬声器的电流就是2.5A哦

楼主:
fzh547611 你好!首先感谢你的解答。可能是我没有表述清楚,我需要了解的是通过喇叭的最大允许电流,不是额定功率下的电流,额定功率下的电流喇叭肯定不会损坏,而超过最大允许电流喇叭立即损坏。说白了就是喇叭需要保护时的启动电流如何确定具体数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fzh547611 你好!首先感谢你的解答。可能是我没有表述清楚,我需要了解的是通过喇叭的最大允许电流,不是额 ...

计算最大功率时的电流。
楼上已讲。
提供的最大功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fzh547611 你好!首先感谢你的解答。可能是我没有表述清楚,我需要了解的是通过喇叭的最大允许电流,不是额 ...

        喇叭生产厂如果给出最大功率的话,计算是一个方面,基本音圈导线本身的最大荷载是多少,再计算,除此基本也要进行几个破坏性试验,才能给出所谓最大功率,为了保险起见,也要留有一定的余地,不能给出满负荷最大功率。楼主如果一定要看看最大的输出功率,不妨也冒险进行破坏性试验,就能获得第一手资料了。

网友:
        过去的老喇叭很少有这样标注额定功率,最大功率,如果是这样,那就按最大功率套入公式计算就可以了,如果没有标注最大功率,那只能按额定功率计算了。

网友:
        功放一般有额定输出功率,还有最大输出功率,额定的输出功率,一般是指不失真输出功率,最大输出功率可能就会有一定的失真了,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险起见,喇叭的配备应该留有一定的余量,按最大输出功率配备。

网友:
楼主问的是喇叭音圈允许的最大电流。我的看法:喇叭标出的功率是额定功率,最大功率一般是额定功率的3-5倍,也就是Vp-p功率,也叫峰值功率Pm。按照公式Pm=VI,Pm=I*I*R, 就可算出电流,也就是最大电流。

网友:
攻率确定后.电流是按每平方3安电流取线径.现在音圈大都用铝线圈主要是为了增加阻抗.

网友:
这个应该没具体数值,跟频率有一定的关系。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复。说一下提出这个问题的初衷,音频放大器要求多种保护,我仔细考虑后有了这样的想法,如果排除元件连接错误和系统高频震荡引起机器或者喇叭的损坏。对于损失的考虑,喇叭的价格远大于其他元器件(只要不是把人烧糊涂的元件)。那么我们只要考虑喇叭的保护问题就可以了。考虑喇叭的保护关键是限制流过音圈的最大电流,所以抛转引玉向大家讨教。希望大家尽量发表自己的见解。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相信会得到一个比较满意的可操作的结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复。说一下提出这个问题的初衷,音频放大器要求多种保护,我仔细考虑后有了这样的想法,如 ...

一个最常用的设计数值,是按扬声器的额定功率的两倍,作为失真允许时的最大功率。在这个功率下,标称频响范围内的非测试频率时的过载所通过的电流是安全的。

楼主:
longshort 你好!感谢你的回复,使我们大家对这个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同时也使我想到,问题是否可以换一个表述方法,请问有谁知道喇叭的生产商是如何设计并且通过相关测试来标定喇叭的输出功率的?不知道这样的描述是否更加贴切一些。请大家继续发表自己的看法,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longshort 你好!感谢你的回复,使我们大家对这个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同时也使我想到,问题是否可以换一 ...

这是非常难以准确标定的指标,因为在某个频率时,振幅比较大时,音圈的振动成风散热效果最佳.

而在另一个频率,音圈振动几乎型不成“风“,散热效果极不佳,但此时音圈没振离磁场,电>动能转换效率最佳。

除此,在某些频率,音箱效率极低,动能被阻,电>动能转换很吃力,音圈高度发热.相反,这由网友补充,不费版面论述了。

在某些不同型式的音箱,相同喇叭,相同频率,它们的电>声效率都不同.

喇叭没装箱,强烈的声短路。有人用大障板。有人捡个纸皮箱充一下数。音圈电流都截然不同。

我们何须泥拘于一个枯死的指标数字呢?

我所在公司,是以某个待测直径喇叭,装入这尺寸直径的标准密闭箱,进行各种标准测试的。但基于我上面列

举的种种情况,这个测试结果于实际使用是亳无意义的.也从来不测电流这项

楼主:
感谢版主的回复指导。使我对喇叭和音箱又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作为使用者的角度,按照longshort 的方法是完全可以正常操作并且解决问题的。再次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我觉得这里的一个重点是测试条件的讨论。厂家在测试单元时候是按标准测试环境搭建的。发烧友关心的其实是成品箱子的情况。由于测试的信号条件不同,或者厂家不愿意标注详细的测试条件,工程应用上我们也经常自己来测音箱的输出功率。想要快速了解可以看一下罗维老师的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功率*阻抗 再开根号,电流=功率/阻抗  再开根号。比如一个4欧25w的扬声器,它的电压就等于  4 ...

这是阻性负载可以这么算,感扛负载不能这么算的。以前老燕舞收录机的喇叭是4欧5W的,我直接用TDA7294推,用的是+-50V供电,一样的没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