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扫盲】搞汽车空调,这事你不得不知道!!!

楼主(2018-07-06):
    最近 ,私下底下问我汽车空调问题的坛友比较多, 有些以为看别人加制冷剂简单就自己搞,结果 问题倒是不少。归根结底还是制冷表组的指示状态不会看, 制冷表的读法一直都没开帖说过,今天特开专贴说一下这个表面花花绿绿和指针万用表一样的压力表怎么看。

   指针万用表的表盘 相信难不倒大家,三用参数保准难不住各位读数 什么档位看那条刻度那绝对杠杠滴。 但是很多朋友却对同样有多条刻度的制冷表为难了……

  一般制冷压力表 其实就是一般的压力表, 但是在刻度盘上多印了几条不同颜色不同分度的标尺 这个是方便制冷人员对应制冷系统的状态做判断的依据。 制冷压力表一般如下图, 红蓝两色, 红色是高压压力表, 蓝色是低压压力表并且附带负压量程,如果是连体双阀三通表组,低压(蓝色)表的量程大概是高压(红表)的一半。

表盘的认识:
    在指针轴正下方,由内向外(指针轴为内,表盘外缘为外 下文下同样定义),
       第一个是摄氏度单位,说明这个表对应下方制冷剂标尺的的刻度是摄氏度单位

       R开头的标识 表示对应制冷剂型号标尺,这两个表个表提供 R-12/R-22   R-404A/R-134A 四种制冷剂的工态环境标尺。其中内圈第一条红色刻度为 R-12/R-22 共用标尺, R-12的数据在标尺线外侧刻度,R-22在标尺线内侧刻度。  同样内圈第二条蓝色刻度线为R-404A/R-134A共用标尺, R-404A的数据在标尺内侧刻度,R-134A在标尺外侧刻度。

       PSI 是英制压力标尺 单位: 磅/平方英寸  对应表盘上最显眼的蓝底白字标尺线,高压表为 红底白字标尺

       kg/cm 是公制压力标尺 单位:公斤/平方厘米, 对应表盘最外侧的黑色刻度线。有些表头写的是 bar     1bar =0.1Mpa

       在低压表中,有一块绿色标尺区域,这一片是真空负压值,标尺和前面的公英压力标尺对齐, 和英制压力标尺对齐的是英制大气压力刻度单位:英寸汞柱,和公制压力标尺对齐的是公制大气压力刻度,单位是厘米汞柱。      在公制压力刻度顺时针尽头 有一片黑底标识RETARD英文的区域,这一区域提示表内有阻尼器保护(避免过压损坏),表针为非线性,刻度不做参考,并提示你注意压力变化。

    表盖上有一个白色的塑料盖,打开这个塑料盖 用一字螺丝批插入表盘上的螺丝头,可以调节指针的归零操作。表头的认识 基本完毕。

下面我们就要说说表头的读数了,  首先 在测量之前,你要知道制冷系统制冷剂的型号,比如汽车空调R-134A(大多数汽车都是,极少部分老爷车使用R-12), 这样 我们就要看 R-134A对应的标尺刻度和公制刻度两条线即可。   汽车空调运行, 低压表连接低压管指针指在2公斤压力上,此时通过134标尺就可以知道 当下空调的蒸发器温度大约是0.3摄氏度(是蒸发器温度,不是空调出风口温度!!),  高压表连接高压管,指针读数13公斤,在这个压力下冷凝温度52度左右,。   这样就简单的把系统压力换算成了温度, 只要我们用温度计去车辆出风口温度,对比压力表提供的温度即可知道空调是否有问题。 是不是和万用表一样方便? 只要对应制冷剂型号 都可很方便的立即换算。对故障的判断非常准确。

  注意, 有些表组的温度单位是华氏度, 上面对应的刻度既是华氏度, 注意看标识即可辨识, 某些进口车的维修资料 压力说的是PSI  此时即可对应数据也可方便得到温度值, 有些国产车(日系车)使用 Kpa  或者MPa  换算进制为  0.1MPa=100Kpa≈1Kg/cm

网友A:
还是实战上图比较好理解,现在的年轻人都心急,你码这么多字,有几个能用心看完的。
我一边看字,一边对照图,基本看懂了。

网友A:
烟版:家用的和车用的操作方法一样吗?
我有一台窗机(美的),很多年了,去年还好好的,前段时间,开了几小时,还是不冷。但时不时可听见,起动制冷的动作,“滋”一声,荧光灯小闪一下,间隔30秒左右,动作一次。请帮判断一下什么原因。

网友:
我看懂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烟版:家用的和车用的操作方法一样吗?
我有一台窗机(美的),很多年了,去年还好好的,前段时间,开了几 ...

窗机一般很少故障啊
我也有一台美的。开机三分钟后开始制冷

网友:
不容易啊。竟然能看懂。多谢烟版

网友B:
读表在这个坛的每个电子人都懂,不用说那么多,我想知道轿车低压多少高压多少才合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表在这个坛的每个电子人都懂,不用说那么多,我想知道轿车低压多少高压多少才合格

  不要那么自信,  论坛里很多人确实不会看这个表。换个角度,你会看这个表,难道不知道  高低压多少才合格么? 一样的。

    修车搞制汽车冷的师傅 (包括家电制冷维修人员)  至今我都遇上有哪个能把这个表看全的。 都是口传高压XX 低压XX就是合格,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烟版:家用的和车用的操作方法一样吗?
我有一台窗机(美的),很多年了,去年还好好的,前段时间,开了几 ...

窗机 基本可以很肯定的说雪种不会少, 你这个问题应该是压缩机运转电容问题, 压缩机启动不良导致跳停,  换个压缩机电容一般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实战上图比较好理解,现在的年轻人都心急,你码这么多字,有几个能用心看完的。
我一边看字,一边对 ...

不用心看完那是人家的事,至少我用心写出来了, 不喜欢请出门左转。

网友:
版主用心了!写了那么全!

网友:
希望烟版多分享点这些基本的知识,让我等小白又涨知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窗机 基本可以很肯定的说雪种不会少, 你这个问题应该是压缩机运转电容问题, 压缩机启动不良导致跳停,  ...

原来如此,过几天取下看看。非常感谢烟版和少帮主!

网友A:
引用 楼主:
窗机 基本可以很肯定的说雪种不会少, 你这个问题应该是压缩机运转电容问题, 压缩机启动不良导致跳停,  ...

今天有空,拆下问题窗机空调,取下那30UF的大个子电容,轻摇有响声,换了个上去,试机声音正常了,又制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有空,拆下问题窗机空调,取下那30UF的大个子电容,轻摇有响声,换了个上去,试机声音正常了,又制冷 ...

恭喜修复!

网友C:
两个表指示的似乎有差距,版主举例的低压2公斤,看上表约0度,看下表约1度。高压13公斤,看上表没有,看下表约52度

网友:
这种帖子好.
搞空调还是得年轻力壮,免不了要爬上爬下抬机,现在抬72机上楼都吃不消了.

网友:
真好!有用,学习了。

网友:
学知识了,谢谢版主的分享,以前确实不知道这表咋看的,只知道个大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表指示的似乎有差距,版主举例的低压2公斤,看上表约0度,看下表约1度。高压13公斤,看上表没有,看下 ...

量程误差,  原理和万用表量程一样, 量程和 测量范围越接近误差当然越小了,    这些数据只是给你一个参考,

网友:
明白了,谢谢烟版分享!

网友:
表看懂了.就是不知低压多少合适.好像考虑环境温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量程误差,  原理和万用表量程一样, 量程和 测量范围越接近误差当然越小了,    这些数据只是给你一个 ...

谢谢版主!终于明白了,这不单是压力表,和老古董计算尺一个理。

网友D:
谢谢版主普及知识,其中这里的描述 “ R-12的数据在标尺线内侧刻度,R-22在标尺线外侧刻度。“是不是说反了?
另外,您描述的”此时通过134标尺就可以知道 当下空调的蒸发器温度大约是0.3摄氏度(是蒸发器温度,不是空调出风口温度!!)“,后面又说”只要我们用温度计去车辆出风口温度,对比压力表提供的温度即可知道空调是否有问题。“这里的出风口温度是不是有矛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版主普及知识,其中这里的描述 “ R-12的数据在标尺线内侧刻度,R-22在标尺线外侧刻度。“是不是说反 ...

谢谢就正,

    你说的问题确实不矛盾,   蒸发温度0.3度, 这个是蒸发器的温度,  但是在汽车上你能测量到蒸发器的温度么???    所以还得是出风口温度啊,   如果你知道蒸发器温度,但是出风口测量到 23度, 你说是不是风箱有问题???

网友E:
请问烟版,用红外线测温器将红色光点打在室内外机的粗管接头上测量到的温度值可作为蒸发温度参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烟版,用红外线测温器将红色光点打在室内外机的粗管接头上测量到的温度值可作为蒸发温度参考吗?

认真看过红外测温器的说明书了么?    测温枪测温的地方是一个面!  这个面的面积 和测量距离成正比,   距离枪头50公分  测温面直径只有4厘米  而距离到了2米 这个面直径可到20厘米    用这种方式车辆一个两个手指大小的截止阀  温度肯定是误差很大的, 那么大的误差肯定不能做参考依据了。    空调蒸发器都在室内,直接手摸 远比测温更直观。

网友F(2018-08-09):
烟版,请教个问题。如果是改装的房车,车上用半导体制冷或制热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烟版,请教个问题。如果是改装的房车,车上用半导体制冷或制热好么?

老老实实用压缩机带工质方式制冷制热最节能!压缩机制冷的能力至少是一比三,,既制冷量是压缩机的三倍。如果管道和两器进一步优化还有提升空间,这一点是半导体制冷无法比拟的,半导体制冷量能到一比一都叫精品了,更何况还有高温热衰退效应??说白了吃力不讨好

网友:
车上空调压缩机的管道漏气了,是铝管和胶管结合部漏,自己买一条换上去加少量冷冻油再加制冷剂现在很好用。

网友G:
汽车空调一开,感觉费油,不是正常的费油,要检查那些地方,制冷正常

网友F:
引用 楼主:
老老实实用压缩机带工质方式制冷制热最节能!压缩机制冷的能力至少是一比三,,既制冷量是压缩机的三倍。 ...

谢谢烟版。还有个问题教,能改成12V        或24V供电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汽车空调一开,感觉费油,不是正常的费油,要检查那些地方,制冷正常

压缩机不匹配,或者说原车出厂不带空调   空调系统是后加的,发动机电控系统没有空调快怠速模式, 还有一个就是压缩机的皮带轮和主轴皮带轮口径比例不对。

  这个很好判断,怠速开空调 看怠速有没有提升,  有提升说明有空调模式, 反之 怠速不变甚至降低的,就是电脑没有空调模式  空调系统是后加的,

   行车中开空调 感觉发动机无力  关空调发动机恢复的, 大多是皮带轮比例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烟版。还有个问题教,能改成12V        或24V供电么?

可以  但是汽车发电机的 机电转换效率不是很高,

网友G:
引用 楼主:
压缩机不匹配,或者说原车出厂不带空调   空调系统是后加的,发动机电控系统没有空调快怠速模式, 还有 ...

新车啊,才两年,车是带空调的,怠速时,转速稍微比不开空调高。还有个问题,现在打着车热车一分钟,转速比以前高了,最近一次保养没在4s 店,之前在4s 店保养,热车后,转速立刻降到800稍微偏下,现在在800转稍高点,但是跑一会儿,怠速就和以前一样了,是不是这次保养机油粘度大?对车有影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新车啊,才两年,车是带空调的,怠速时,转速稍微比不开空调高。还有个问题,现在打着车热车一分钟,转速 ...

什么车??  开空调和不开空调的油耗区别有多大?

网友:
每次看烟版的文章都有不小的收获!

网友:
谢谢版主普及知识,修了多年的冰箱空调,这表还真 没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