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稳压电源

楼主(2018-07-07):
找了很多资料,画了这个前级电源图,图纸是经过改进拼凑的,因为没有现成的资料,请各位大师看看是否可行,总体电路结构感觉应该没有问题,元件参数还不很肯定,输出大约230-310左右。还有就是电感不知道放在前面还是后面才合理,虽然前后都画出来了,另外还想问一下这个12B4A的2脚和7脚外部需要连在一起吗,还是接一只脚都行

27.77 KB, 阅读权限: 10, 下载次数: 0

网友A:
电源调整管12B4A功率太小,这样输出电流非常有限,失去了串稳电源的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调整管12B4A功率太小,这样输出电流非常有限,失去了串稳电源的意义。

只是前级用,应该够用吧,12B4A的电流参数也没查到,应该也不会很低吧,输入电流也不过100MA

网友:
  12B4的2  、7在管子内部是连着的。外面接一个就行,但是按照老师傅的传统,是用线把外面的2和7再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前级用,应该够用吧,12B4A的电流参数也没查到,应该也不会很低吧,输入电流也不过100MA

12B4A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前级用,应该够用吧,12B4A的电流参数也没查到,应该也不会很低吧,输入电流也不过100MA

很小,大概也就三四十毫安的样子,大许多的6C19也才100ma

网友:
电网波动十几-二十几伏正常的,无需再做稳压电路。变压器输出电压变化,工作点删负压等也随着变化,一动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