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是个什么东西

楼主(2018-07-07):
电子管鸡杂上拆下来的,有一个拆的时候烙铁碰上去还发光,另一个没反应

网友:
这就是氖泡,启辉电压70V, 普通测电笔用的就是他。

网友A:
这种氖泡要串接个220K的电阻上电220V
  试过没接电阻,一手拿一边引脚,另一边插火线,被电了一下,亮很大的红色

网友:
在晶体管图示仪上见过

网友B:
说明你烙铁轻微漏电 肯定没有接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你烙铁轻微漏电 肯定没有接地线

是没接地,山寨93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氖泡要串接个220K的电阻上电220V
  试过没接电阻,一手拿一边引脚,另一边插火线,被电了一下,亮很大的 ...

谢谢提醒,不敢直接拿手试,小命要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氖泡,有长点的短的,有引脚的没引脚的,还有象小电灯泡的,等等形状的。

我有过一个氖泡,小电珠样的,但有四个电极,不知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2018-08-08):
引用 网友D:
测电笔上,指示灯上都有

对头,以前电器很多用这个做指示灯的

网友:
学习了~长见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氖泡要串接个220K的电阻上电220V
  试过没接电阻,一手拿一边引脚,另一边插火线,被电了一下,亮很大的 ...

一般最少串500K,否则麻手。

网友:
好高级的东西 啊

网友(2018-09-15):
老式电笔上有这个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氖泡要串接个220K的电阻上电220V
  试过没接电阻,一手拿一边引脚,另一边插火线,被电了一下,亮很大的 ...

这个我也试过力道很大,便宜的电饭锅上有两个有的是绿色的

网友:
在电子管设备上可以作为稳压管用。

网友:
氖管,电笔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