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这是什么主板

楼主(2018-07-07):
今天遇见一个不认识的主板开机界面 求各位指点下

网友A:
没见过,想要知道是什么主板,也有很多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想要知道是什么主板,也有很多种方法

没看到主机微信拍的照片 参照苹果的启动方式让选的最下边的第一项硬碟启动 进系统了 就是不知道哪家的主板是这个界面 求教下涨涨知识

楼主:
各位大神别光看啊 有类似的也说说 这是个朋友的主机 真没见过这个开机界面 也能进设置和一般的没区别 就是开机这个画面很特殊

网友:
拆开看主板上的商标啊

网友:
也许进 bios  可以关闭

网友B:
这是最近几年流行起来的UEFI主板的开机画面,现在新出的主板进入设置界面都是图形化的了,不象以前BIOS那种文字界面了,这个现在应该很正常的,新主板大都是这样的设置界面,几年前就有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只不过你没关注过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最近几年流行起来的UEFI主板的开机画面,现在新出的主板进入设置界面都是图形化的了,不象以前BIOS那种 ...

固定使用华硕的板子 但是维修见过很多 这个类型的还真没见过

网友C:
为何不把板子拍照发上来

网友D:
看主板型号标识,很像七彩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何不把板子拍照发上来

远程微信发的图片 不进系统后来参照苹果的界面进系统了 对方也没提供别的图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主板型号标识,很像七彩虹的。

是七彩虹,主板型号百度就有了!

“七彩虹C.B150M-K全固态版 V20[系列共10款]
全固态电容,6相供电,防静电工艺,双重防雷千兆网卡”

网友:
对啊 板子上没logo型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七彩虹,主板型号百度就有了!

“七彩虹C.B150M-K全固态版 V20[系列共10款]

感谢 没注意看上边的小字

网友(2018-08-06):
凄惨红的

网友(2019-04-16):
好像是  EV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