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天线

楼主(2018-07-07):
天天早上溜达,路过哈尔滨工业大学二校区,这天线占的面积挺大,类似八木天线,顺手拍了几张,这是什么天线?

网友A:
短波业余八木天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短波业余八木天线

看天线尺寸相当大,我反道认为是长波天线。

波长越长,频率越低,反之,频率高的波长短。

调频立体声的频率高(相对与长波),天线尺寸较小就可以了,包括电视机天线尺寸也比较小。

还见过十几米长的半波天线,应该是对应长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天线尺寸相当大,我反道认为是长波天线。

波长越长,频率越低,反之,频率高的波长短。

你认为是长波天线?那一定就是长波天线

网友C:
多波段短波八木天线,看振子长度,绝不是中波天线,更别说长波了
ps,长波波长在1km到10km,别说半波天线了,你拉个四分之一波长天线试试

网友:
二楼正确,火腿发烧用的

网友A:
坛上我从新人的初生牛犊,到现在的人情世故,因为是靠N个反面天使对骂后练成的,所以现在小心翼翼了,再也不敢坚持自己认为的正确问题,怕一不小心又出来个反面天使

孔子说的对,对夏虫语冰是不智!

---感慨而发,绝对没有针对本帖里的朋友的意思!

网友:
20米和10米的天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坛上我从新人的初生牛犊,到现在的人情世故,因为是靠N个反面天使对骂后练成的,所以现在小心翼翼了,再也 ...

难得练练“口条”亦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多波段短波八木天线,看振子长度,绝不是中波天线,更别说长波了
ps,长波波长在1km到10km,别说半波天线 ...

按您所说,长波接收天线就得一公里到十公里,那就是说,长波接收天线我们一般人就没法整了吧?

可事实是,过去收音机都有长波波段,难道非得拉一公里长的天线才能接收啊。

网友:
http://zds1210.blog.163.com/blog/static/24481248200882603752173/

看看这个天线设计,长波接收天线,半波振子7.5米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您所说,长波接收天线就得一公里到十公里,那就是说,长波接收天线我们一般人就没法整了吧?

可事实 ...

收音机的长波,是利用磁性天线(磁棒)的。它可以聚拢天线附近的磁场,等效成一个较大型的天线。
但是对于八木天线这种形式而言,只能工作在短波波段以上。因为他的振子严格和波长相关,顶多通过加感之类的手段适当的匹配到较低的频率,也很难在低于3MHz以下谐振。因为天线体积过于庞大,安装和防护都有难度了。

网友:
忍不住再说说,因为对短波八木我还是蛮有心得的:

八木天线要达到远距离(dx)的发射和接收效果,发射仰角要低,基本的要求是,天线至少要高于屋顶1/4波长高以上.

就是说,工作频率在7兆的短波八木天线,架设高度至少距离屋顶10米高以上.

如果工作的3.5兆的八木呢,80米波长,至少需要20米的高度---一般人难搞定!

这仅仅是短波.

中波长波的八木不可想象,只能另辟蹊径妥协想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