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异步电机怎样加剩磁

楼主(2018-07-07):
有一个单相的异些电机,想改发电机用,网上很多资料都是加电容就行。但是很多单相马达是无法使用。这些马达没有剩磁,用电池充磁后停机再启动也会没有剩磁。
不知有那位坛友改过有什么好办法让马达有剩磁不用每次用都要充磁才能使用。

网友A:
三相用电容可行,单相恐怕要加工转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相用电容可行,单相恐怕要加工转子。。。

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容易,。如果是像下面那样贴磁铁就不必了。

网友:
看到二楼的图片莫名的喜感,磁铁不会飞出来吗?

网友:
电动机作为发电机只要通电运转后立刻让它发电绝无问题,而且剩磁存在一定时间,但是电动机作为发电机没伺服电压不稳定,现在发电机不贵没人这么做了。对于失磁发电机机组,在运转时,用电池给励磁碰一下即可,短时再用就不需要了。

网友B:
这个问题我详细的研究过也实践过,说说我的感受。
首先说异步电机的发电原理究竟是啥?其实就是利用容性电流加强剩磁的原理。
先用法则判定一下,假如转子上有个虚拟的N极和S极,那么在线圈里产生的电流的方向是如何的,其强度是如何变化的,细细分析你就会发现,线圈当中产生的电流所虚拟出的磁极,和转子上的磁极实际上是滞后90度的,例如转子磁极对应线圈的时候此时线圈磁通变化量最大,线圈内电流最强,那么线圈电流产生的磁极同线圈垂直也就与转子磁极垂直,实际上也就是落后转子相位90度。因此只要有一个办法,把线圈里的电流超前90度就能够加强转子的磁性了。那还能有啥办法?并联一个电容呗,电容里边会流过无功电流,也就是容性电流,这电流超前90度,在线圈里边产生磁场以后恰好加强转子剩磁。转子剩磁越来越强因此也就能发电了。
具体只要是异步电机都能改装,不分单相和三相,异步电机的两个绕组如果并联合适的电容都能发电,当然因为匝数不同发出来的电压可能不一样,启动绕组也可以专门拿出来做一个励磁绕组,并联上一个电容提供激磁电流,然后再在主绕组输出功率的时候,随着输出功率的大小投入或者切除电容。
异步发电机的优点是没有滑动接触部件,因此可靠性比较高,短路以后电容器也被短路,没有容性电流产生因此也就没有电了,短路消除自动恢复发电。
至于缺点嘛,第一,需要电容器,还得搞这种额外投入,第二,电压调整率差,特性太软,异步发电机你自己想想,它在自激运行状态下是依靠正反馈发电的,特性就是等效内阻很高,输出特性不够硬,稍微大点负载电压就要下降甚至失压。而普通的发电机要么是永磁的,只收到内阻影响,要么就是励磁的,电压调节器是负反馈的,输出特性够硬。第三,就是异步发电机一般只能带动灯泡啥的,带电机没戏,电机启动电流大,启动的时候有功无功功率都高,因此很容易让异步发电机失压,一般一台异步发电机只能带动十分之一额定功率的小电机。而且异步发电机必须拖动到同步转速以上才开始发电,所以呀,你懂哈,有条件还是把转子装上磁铁改成同步发电机吧,异步发电机的效果实在是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详细的研究过也实践过,说说我的感受。
首先说异步电机的发电原理究竟是啥?其实就是利用容性 ...

理论是那样,但是改的时候,单相电机加电容很少能发电的,而三相电机加电容就百分百能发出电来。单相电机不能发出电应该就是没有剩磁,就是不知有什么好方法让单相电机停机后有剩磁存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是那样,但是改的时候,单相电机加电容很少能发电的,而三相电机加电容就百分百能发出电来。单相电机 ...

单相电机加电容就能发电,我试验过,剩磁一般都有,需要拖动到同步速度以上,一下就建立电压。点钞机上的电机就能发电,还挺好玩。不过实用性不很强也就没继续实验。一般用启动电容并联到一个绕组上就足以发电了。

网友:
卡住转子,定子通一下低压直流电就可以了

网友:
在转子上固定两块强磁铁就行了,当然励磁电容仍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