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改造失败,电压出现抖动,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2018-07-08):
最近对一自己使用十余年的老稳压电源进行改造,原方案是lm338k,在此之前则是用lm317并联3个使用。由于压差高,又经常在低压下使用,电源功耗较大,电源内部非常热。经常在这样高温下使用并不安全,因此决定对电源进行改造,原打算变压器重绕,增加抽头,但一想到绕变压器的麻烦事,就放弃了,改用买成品变压器,但成品变压器只有一个24伏绕组,故改用在网上购买成品DC-DC降压模块使用,用的是XL4016E1开关电源方案,没想到的是改造完成后,电压出现抖动,主要是在10V以上至28V之间抖动。不知为什么。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 ... j.8428770.3416059.1

楼主:
为什么图片总是发不上来。

楼主:
我已把图片调到480*640,大小是120K了,可还是显示图片太大。什么情况。

网友A:
你买的是成品板?去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的是成品板?去换。

难到这个真是成品板的问题?
我一直上传不了图片,不然把图片传上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到这个真是成品板的问题?
我一直上传不了图片,不然把图片传上来看看。

这个板子本身没几个元件,应该很稳定的,要么你把板子用放大镜仔细看一看,有没有虚焊。电脑发先要编辑调整图片大小,不要大于300K。你用手机也可以发图片,手机发图片不用编辑,直接发就可以了。

网友:
个人瞎猜,这样的话,DC DC输出电压要比317的电压高上几伏,这时候需要动用运放来实现了吧,差模放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已把图片调到480*640,大小是120K了,可还是显示图片太大。什么情况。

图片存成JPG或PNG格式,800*600的图没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图片总是发不上来。

这是买的成品变压器。

这是买的成品变压器

这是买的成品变压器

楼主: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图片总是发不上来。

终于能上传图片了,看来不是我的图片大小的问题,而是每天有上传大小的限制。

这是内部结构

这是内部结构

这是自己制作的整流电路

这是自己制作的整流电路

内部

内部

原来老的LM338K方案

原来老的LM338K方案

老电源上用的变压器,

老电源上用的变压器,

别看烧成这样,还一样能用,不过感觉不安全了,所以决定换新的。

别看烧成这样,还一样能用,不过感觉不安全了,所以决定换新的。

老的电源是刀刻板。

老的电源是刀刻板。

楼主:
这两张图是成品板模块图。

这人是成品DC-DC模块

这人是成品DC-DC模块

XL4016E1线路图

XL4016E1线路图

网友C:
心疼老牛。这种DC电源纹波很大,抖动是正常的,如果有条件可以看看波形,应该是锯齿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心疼老牛。这种DC电源纹波很大,抖动是正常的,如果有条件可以看看波形,应该是锯齿状

看来这种电源抖动是必然的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心疼老牛。这种DC电源纹波很大,抖动是正常的,如果有条件可以看看波形,应该是锯齿状

正常个屁
开关电源工作频率在几十khz以上 纹波幅度在几十mv以内 指针表头根本反应不过来
楼主这种情况很明显不是正常的纹波引起的
请上完整电路图才能分析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正常个屁
开关电源工作频率在几十khz以上 纹波幅度在几十mv以内 指针表头根本反应不过来
楼主这种情况 ...

兄弟,电源开关频率和输出的纹波频率不是一回事,别搞混淆了。在没看到波形的情况下就认为纹波几十mv是不是有点主观臆断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心疼老牛。这种DC电源纹波很大,抖动是正常的,如果有条件可以看看波形,应该是锯齿状

玩笑开大了,这个锯齿太大了。。。

10多年前为电动车加装报警器,从48降至12V。用的就是这种DC-DC模块,很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片存成JPG或PNG格式,800*600的图没问题。

昨天是无法上图,我碰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玩笑开大了,这个锯齿太大了。。。

10多年前为电动车加装报警器,从48降至12V。用的就是这种DC ...

是有点大。 我想大是正常的。首先,希望楼主把完整的改装过程特别是接线细节发来以便分析,我意思是这种器件不是非常理想,并不是说这个模块绝对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有点大。 我想大是正常的。首先,希望楼主把完整的改装过程特别是接线细节发来以便分析,我意思是 ...

的确楼主应该把完整的细节让大家了解。。。。。喂,要看病的楼主,把该脱的全脱了,让大夫们好好查查。。。。

网友:
很好的元器件怎么会变成这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兄弟,电源开关频率和输出的纹波频率不是一回事,别搞混淆了。在没看到波形的情况下就认为纹波几十mv是不 ...

这种模块我也玩过
模块工作正常的时候纹波不应该超过几十mv
你的原话是“这种DC电源纹波很大,抖动是正常的”
哪里正常?

楼主:
接线图大致就是这样的。

接线图

接线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模块我也玩过
模块工作正常的时候纹波不应该超过几十mv
你的原话是“这种DC电源纹波很大,抖动是正 ...

那麻烦看下楼下的接线图,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不正常,输出就是在抖啊,是我抹黑它吗?而且这是模块,任你如何接线,要么工作,要么不工作,怎么接错才能接出“抖”的效果呢?

网友F:
似是输入滤波电容太小,整流后先行滤波,滤波电容建议大一些,后边再接降压

一些降压电路不能空载,测试时可在输出端加一个负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似是输入滤波电容太小,整流后先行滤波,滤波电容建议大一些,后边再接降压

一些降压电路不能空载,测试 ...

我也在考虑是不是滤波小了,但是用的4700微法了,按说也不小了,另外我还在考虑是不是接线太长了造成干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在考虑是不是滤波小了,但是用的4700微法了,按说也不小了,另外我还在考虑是不是接线太长了造成干扰 ...

你的电源好了没有?抖的原因找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源好了没有?抖的原因找到了吗?

还没弄呢,我经常出差在外地,一个月回家两次,待周六周日回家才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哥,看看电位器吧!反馈环路有问题会导致输出不稳定。你的电位器是不是坏的?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电 ...

这个很有可能,因为我在安装之前,是准备把这个电位器卸下来的,结果没焊下来,因为还有两个开关焊点,焊了半天也没弄下来,有可能给焊坏了,待回家后再想办法焊下来试试。

楼主(2020-02-17):
今天闲着没事,就又把这个电源模块翻了出来,仔细看线路板,就那么几个原件,感觉不应该有问题,最大的可能就是XL4016出问题可能性大,隧决定更换之,更换完后,一切正常,看来还是XL4016特性不良。不过这个板子修完了也是闲置了,因为我后来又买了一块其它厂家的板子,一切正常,也不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