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胶带是怎么使用的?

楼主(2018-07-08):
这种胶带是怎么使用的?(今天传不上图片,图片246K的JPG格式上传不了,图片选择中点图片打开,上面有图片名字了,还是说没选择任何文件,奈何?)

网友:
没有图片你就文字描述也可以吧。

网友:
好像服务器有问题吧,30K的图片文件都被限制了,
这图片是用外连发的

网友:
保存在电脑,用浏览器或者qq截图,就可以了,

网友:
好奇进来看看,没图^-^

网友:
通过上传附件来传图片

网友A:
试上一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上一张看看

这个怎么用呢?嘻嘻

楼主:
这么不用教,都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