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了手柄怎么确定是配 1321 还是 1322发热芯?

楼主(2018-07-08):
没了手柄怎么确定是配 1321 还是 1322发热芯?控制板是单个8脚 IC 的

网友A(2023-01-03):
引用 楼主:
噢,谢谢,这么说控制板双芯片的肯定是配 1321的吧,,,

    弄明白了电路的温控原理后,就能知道: 准确判断到底是那种发热芯的办法是:直接用电阻档(或读取电阻的色环)测下图中的358运放的2脚所接电阻R3的阻值,几十欧(比如62欧)就是1322发热芯,阻值为几K时,就要用1321发热芯了。
      反过来思考,不管你手中有哪种发热芯,只要通过更换这只电阻的阻值,都能很好的工作!

网友B(2018-07-08):
那 估计是1322发热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 估计是1322发热芯的。

噢,谢谢,这么说控制板双芯片的肯定是配 1321的吧,,,

网友C:
936焊台本身有两种发热芯:

1、一种是1322用热电偶的发热芯,这种发热芯的焊台热丝的电阻较大(约13欧姆),但热电偶的电阻较小,约2欧。另一种是1321芯焊台

的,这种发热芯的焊台热丝的电阻较小(约4欧姆),但热电阻的电阻较大(约50欧姆)。

2、我们在捡修这两种焊台时可先把烙铁的手柄从座子上拧下来,将插头朝天、曲口向上,面对自己,顺时针方向数依次是①-②热丝电阻

、③接地、④-⑤热电偶或是热电阻。

3、如果拧掉手柄看仅看插座,缺口向上顺时针方向数,①-②是接电偶或是热电阻接入端,③接地、④-⑤是发热丝供电端。

拆掉手柄要看一个焊台是1322发热芯的还是1321发热芯的,那么

A、要看变压器的功率,变压器质量好的或是体积稍大的是1321的,反之是1322的。
B、用中心值是25的,20000/V的指针式万用电表,用RX1K档测量插座的第①-②脚。(红表笔接②,黑表笔接①)测得的数值是10K左右,交

换一下表笔再测,其数值与原数相差也不会太大,这个焊台是1322的焊台。

如果用RX1K档测量插座的第①-②脚。(红表笔接②,黑表笔接①)测得的数值是16K的,交换一下表笔再测,如果其数值相差极大(约80K

)的,是1321焊台。

这两种焊台各有优点:

1、1322芯焊台因为热丝电阻大,不易烧变压器,但加热也较慢。另外也得注意热电偶③-④脚不能接反;
2、1321芯焊台因为热丝电阻小,加热也快,但较易烧变压器。从笔者修理过的几款1321芯的焊台,烧变压器的较多,且变压器一旦烧损整

个焊台也就报废了。所以这种焊台要求变压器的容量要足够的大(75瓦以上)这样的变压器才不容易烧损。

楼主:
引用 网友C:
936焊台本身有两种发热芯:

1、一种是1322用热电偶的发热芯,这种发热芯的焊台热丝的电阻较大(约13欧姆 ...

说的很详细,可以参考下。没手柄鉴别法。谢谢

网友D:
4楼说的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4楼说的不错的。

今天用闹得500型指针表测了下, 焊台主机上插口 1、2 针脚间电阻用1XK档测为60KΩ  ,反向为150KΩ,这有点跟介现在蒙了。看变压器功率不大,大约不到50W 。先下手个1322 手柄再说。

网友E:
要不先上个1321,错了就调聪358的两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不先上个1321,错了就调聪358的两个电阻

谢谢指教。我现在是先买个1322 手柄,看下能不能用再说,不行再调电阻

网友F:
按楼主所述基本可以判断是1322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楼主所述基本可以判断是1322芯

谢谢。采购的 1322芯手柄到手插上调200度,开机指示灯常亮,几秒后手摸烙铁头已发热。因不确定控制板状况,就没继续。初步估计正常。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采购的 1322芯手柄到手插上调200度,开机指示灯常亮,几秒后手摸烙铁头已发热。因不确定控制板状况 ...

因AIFEN 936A焊台是论坛收的不确定状况,但 接1322 手柄发热正常,结合冷台用万用表测试了板上各个元件没发现异常,基本确定板是好的。
而开机后焊台指示灯常亮,担心烙铁头发红毁了发热芯。故怀疑芯线接线反了,果断把手柄的两根感温线焊下对调。装好再开机,调到200度,
很快指示灯亮一会就熄灭,再调到250度,指示灯也会自动熄灭;再调到300度还会;再调到400度,还会自动熄灭。而且烙铁头熔化锡丝很容易
,这就确定控制板和手柄全部都正常了。
现在准备开始加个 显示温度数码管,或增加个磁控----烙铁上架休眠控制电路。

网友(2023-01-02):
1322发热芯热电偶有几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明白了电路的温控原理后,就能知道: 准确判断到底是那种发热芯的办法是:直接用电阻档(或读取 ...

这种判断非常经典,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