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式电子管机器所用电容除了耐压高,是否还得考虑高温环境,所以导致很多发烧...

楼主(2018-07-08):
老式电子管机器所用电容除了耐压高,是否还得考虑高温环境,所以导致很多发烧的薄膜电容不能使用。

为何在发帖栏上传不了附件和照片?是火狐浏览器的原因吗?

网友:
附件和照片不能太大,一直压缩吧,直到能发为止。

楼主:
200k都发不上来,图片大小要求是多少k?

楼主:
100K以内也不能上传图片?

楼主:
请问版主,什么原因不让发图了?

网友A:
刚刚提示我25k的图片过大

网友B:
最早用腊封电容,后来用沥青封电容了,现在的薄膜电容用环氧树脂封,你感觉谁耐温度更高?

网友:
早期电子产品以元器件好用为主,没有过多的要求,现在元器件技术的提高质量也比以前要提高的多,那时的收音机多数是普及型,现在我们用发烧的标准来看待那些当时的机器,当然会有很大的差异,不足为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早用腊封电容,后来用沥青封电容了,现在的薄膜电容用环氧树脂封,你感觉谁耐温度更高?

可我看老式电容好像是金属外壳的啊。

楼主:
老式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刚提示我25k的图片过大

上传图片---版主能做主么----------

楼主:
现代电容:

楼主:
老机上的电容,现在很难找了。

网友:
不是火狐浏览器本身问题,是你的某程序与之冲突,换个浏览器试试,一般可以解决。、
很多发烧的薄膜电容收音机不能使用。谁说的,没道理也没根据。只是检波前需要高频性能好的电容,2000P以下用云母瓷片瓷管,旁路电容除掉聚酯薄膜电容(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就是半导体收音机里面的红色涤纶电容外其余各种塑料薄膜电容都可以用。低频部分与单端放大器是一样的。

网友:
一般电解电容温度系数差,高温低温影响很大,一个1000-2000微法的电解,手的温度就能使容量快速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