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7sj55示波管

楼主(2018-07-08):
请教哪位老师,7sj55示波管以前多用在什么地方?从参数看,管子不大,加速电压高,偏转灵敏度低。

网友:
示波管的应用都是一样的,基本都是用在电子仪器上面,电子设备做监视用包括雷达。园屏小屏幕7sj55示波管就是多个高压第四阳极(肚脐)它不是加速极,与常用的13SJ38一样,这样一来就在相同的条件下提高了屏幕的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