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手机定位原理的通俗解释

楼主(2018-07-08):
GPS手机定位原理的通俗解释

      手机的位置是个三维坐标,

           p  (x , y ,z)

      假设手机测得与三颗GPS卫星的距离分别为

           d1 , d2 ,   d3

      三颗卫星轨道位置由导航电文发给手机,则他们的空间位置

           p1 , p2 , p3

      为已知。

      我们得到三个方程

          | p1-p| = d1

          | p2-p| = d2

          | p3-p| = d3

       其中只有 x,y,z 未知。

       解此方程组,就得到 p (x,y,z) ,即手机的位置坐标。

       在实际应用中可能会复杂些。但原理是一致的。

楼主:
不客气      谢谢加分。

网友A:
三角定位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角定位法..........

是啊是啊

楼主:
其中两点之间的距离, 比如 p1 和 p 之间的距离的具体算法如下,

         | p1 - p| = [(x1 - x)^2 + (y1 - y)^2 + (z1 - z)^2 ] ^0.5

网友B:
GPS定位靠得是GPS卫星同步而准确的时间基准。GPS卫星发出的信号中,编码了当前的时间。
GPS接收机收到一颗卫星的信息,无法直接解读出接收机与卫星直接的距离,这需要接收机也有同步而准确的时间,而小小的接收机,目前纳入准确而高稳定的时间基准还不现实。

至少同时需要接收2颗卫星的信息,才能得出接收机到2颗卫星的距离之差(依靠时间差得到),已知距离之差,在空间中对应的是一个旋转双曲面,还是解读不出任何一维坐标。

再说下去太复杂,直接说结论:

需要3颗卫星,才能定位经度、纬度这2个坐标。
至少需要4颗卫星,才能定位经度、纬度、海拔这3个坐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定位靠得是GPS卫星同步而准确的时间基准。GPS卫星发出的信号中,编码了当前的时间。
GPS接收机收到一颗 ...

定位确实需要4颗卫星。但卫星与用户的真实距离,即使只有一颗卫星,也能算出。这是利用了伪随机编码技术与锁相环同步技术。多出的一颗卫星是计算时差Δt所必需。

楼主:
也就是说,确定 p ( x, y, z, t) 4 个未知量需要4个方程, 4 颗卫星。

网友C:
我手机,接收7颗以下,海拔数据不用看,差别很大。只有10颗以上才比较准确.一般好地形都可以锁定20颗卫星以上。

网友D:
好像还需要地面辅助系统来提高定位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手机,接收7颗以下,海拔数据不用看,差别很大。只有10颗以上才比较准确.一般好地形都可以锁定20颗卫星以 ...

估计您手机显示的是卫星编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还需要地面辅助系统来提高定位精度。

好像是。也有单机定位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定位确实需要4颗卫星。但卫星与用户的真实距离,即使只有一颗卫星,也能算出。这是利用了伪随机编码技术 ...

有关卫星与用户的真实距离的解算,能解释下原理吗?这个真没接触过

网友E:
听君一席话,胜读万卷书!

楼主:
民用和军用场合所用的伪随机码是不同的,有粗细之分,精度也大不同。民用误差大,军用精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关卫星与用户的真实距离的解算,能解释下原理吗?这个真没接触过

设手机伪随机码序列为 Ci  , 接收到的卫星序列为 Cj 。只有 i = j 时 ,卷积  Ci * Cj = 1.   否则为 0 。由于 空间延时,i ,j 不相等,也就是没对齐。接收机一步一步调整本地码的时延, 使之对齐, 使 i =  j,   也就是捕获。 这时卷积为 1 ,且 时延 delta t 就知道了。再乘以光速,就是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听君一席话,胜读万卷书!

过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手机伪随机码序列为 Ci  , 接收到的卫星序列为 Cj 。只有 i = j 时 ,卷积  Ci * Cj = 1.   否则为 0  ...

谢谢
非常精巧实用的理论

楼主:
这些过程都可以用硬件 (一个GPS模块)完成,所以定位速度很快。

网友F:
原理简单,实现的话还有很多步骤,比如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理简单,实现的话还有很多步骤,比如修正。。

是啊。软硬件都很复杂。具体算法我就不太清楚了。但模块尺寸可以做的很小。应用场合一般是买来模块用。

楼主:
对于误差,可以多观测几颗卫星,并估计误差,然后选择误差最小的观测值。

楼主:
卫星轨道等参数的修正,可能需要地面站控制。

网友:
神奇的公式

楼主:
实际的GPS系统,就更复杂了。刚才我看 CCTV-9 ,讲到 GPS 还要考虑到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效应 ,否则误差会超过100米。所以我们还要感谢爱因斯坦。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估计您手机显示的是卫星编号。

是软件显示的卫星个数,10颗以下的与实际海拔误差很大。
如图我去爬山时在山脚显示海拔91米与实际当地海拔差别就不大,软件显示锁定卫星15颗;到半山腰308米这个数据就不知道了,但看卫星17颗看来可信度也可以,到山顶又有国家测量的实际海拔来对比,与我手机显示误差上下20米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软件显示的卫星个数,10颗以下的与实际海拔误差很大。
如图我去爬山时在山脚显示海拔91米与实际当地海 ...

民用误差20m差不多。军用才更精确。因为测距编码不同。这种设计可能是出于战略考虑。

楼主:
另外,我猜测手机可以利用蜂窝网结合GPS给自己定位。是否如此,还需要验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另外,我猜测手机可以利用蜂窝网结合GPS给自己定位。是否如此,还需要验证。

可以在手机设置里面设基站辅助,但在使用精确定位选项锁定卫星后基站辅助就没有用了,基站也无海拔定位。在无锁定卫星(或关闭GPS)市区基站定位1、2百米,农村10多公里误差都有。现在只要手机正常几乎不怕野外找不到回来方向了。

楼主:
以上分析都是假定接收机与卫星时间同步。而实际上有偏差 Δt。

      所以上面测得的距离称伪距。即

             | p1 - p | + cΔt = d1

             | p2 - p | + cΔt = d2

             | p3 - p | + cΔt = d3

             | p4 - p | + cΔt = d4

      以上方程组有四个未知数  x, y, z, Δt. 解方程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在手机设置里面设基站辅助,但在使用精确定位选项锁定卫星后基站辅助就没有用了,基站也无海拔定位 ...

是啊,基站根据用户所在蜂窝小区位置定位,可能误差大些。

楼主:
本帖参考资料:

    1.  李大年 《电磁场理论与微波工程》下册
    2.  高成发 《GPS 测量 》

网友:
感谢科普,受教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是软件显示的卫星个数,10颗以下的与实际海拔误差很大。
如图我去爬山时在山脚显示海拔91米与实际当地海 ...

你这款地图软件叫什么名称

网友:
原来只知道用导航很简单,现在才知道原理这么复杂,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你这款地图软件叫什么名称

我已经装了5年,从不给更新,以前叫行者,后来叫软件助手,现在不知道。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已经装了5年,从不给更新,以前叫行者,后来叫软件助手,现在不知道。

谢谢!找到了,苹果软件里还是叫  行着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谢!找到了,苹果软件里还是叫  行着

刚刚发现把“户外助手”打成软件助手了,也见到你把行者打成行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听君一席话,胜读万卷书!

您太客气了。共同学习。

网友(2018-09-08):
进来学习 一下

网友(2018-10-11):
学习一下,太深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