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喇叭其中一个出现破音是不是已经没法修了?

楼主(2018-07-09):
一对喇叭其中一个出现破音是不是已经没法修了?只能换吗?

网友A:
1音圈散了
2纸盆破了
3引线腐蚀,接触不良
4功放一个声道有问题
5音源一个声道有问题
都能造成有破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音圈散了、纸盆破了就没办法了

是的,一般不好弄,除非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圈散了、纸盆破了就没办法了

音圈散了肉眼应该没法判断吧?

网友C:
其中一个破音,还得换一对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中一个破音,还得换一对才行!

两只喇叭不一样会咋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只喇叭不一样会咋样?

声音肯定不一样的!

网友:
音圈散的几率不大,查查其它问题,首先排除电路的问题

网友:
纸盆破了都能修好,我看到有个坛友弄好了的,还是原汁原味

网友:
看看纸盆和簧架之间,不易看到的地方,有没有吸住什么东西

网友:
换吧!现在不是以前吃不上饭的时候了,买个喇叭是大投资

网友:
防尘网坏了也会影响,可以完全扣掉它

网友:
用手轻轻按压纸盆中心,如果有碰擦的感觉,就是音圈、纸盆变形或者磁隙中有异物。如果按压没有异常感觉,那喇叭本身没什么问题,可能是音源产生的。

网友:
俩箱子左右对调,就可知是那的毛病了。

网友(2018-08-11):
高音还是低音?要是低音破音了就没有办法解决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音圈散了
2纸盆破了
3引线腐蚀,接触不良

还有音垫开胶也时常遇到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音垫开胶也时常遇到的现象。

“音垫 ” 是什么东东,请指教

网友:
要看是小音量破音还是大音量,是高音还是低音,可以大概区别是哪部分出现了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波纹板与音圈之间开胶的情况,还原位置后重新点些胶水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