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钳流表显示怎么这样

楼主(2018-07-09):
各位前辈帮忙看看,这是怎么了?开机不是显示:000,而是显示:888了,以前也有这种情况,放在太阳下晒晒就好了,现在不行了,怎么办?谢谢

网友A:
这就是数字表的特点,给你一个吉祥号码888,说明液晶屏没有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数字表的特点,给你一个吉祥号码888,说明液晶屏没有坏。

怎么处理啊?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处理啊?谢谢

打开看看,死马当作活马医。

网友B:
先换电池试一试。
电池漏液或进水引起的可能性大,
也可能是排线接触不好。
总之,拆,拆,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看看,死马当作活马医。

时好时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换电池试一试。
电池漏液或进水引起的可能性大,
也可能是排线接触不好。

新换的电池啊

网友C:
电池漏液,要拆开清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漏液,要拆开清洗了

用酒精清洗电池座那里的连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漏液,要拆开清洗了

显示那里不能用酒精擦得吧?

网友:
这种情况基本上可以归为两大类。一类是启动时会有一个初始化过程,这个过程会点亮LCD的所有字段,然后到正常的显示,如果这个表是有这个启动过程的话,有可能就是不能启动了,通常是里面的时钟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另一类就是表启动是正常的,只是显示出了问题,这个问题通常就是所谓的对比度出了问题了,一般LCD的显示有一个对比度的量,不过一般是固定不能调的,有些是分几档的,可以在软件里调,有些只有硬件上调,通常有一个电位器,或者就是用的固定电阻,如果 是电位器的,可能位置变了或者是阻值变化了,如果是固定电阻的,可能是电阻变了值或者是PCB上有了漏电的东西,使得电阻变小了,清洗一下就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