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黑白电视中间黑条

楼主(2018-07-09):
请教,黑白电视中间黑条,是什么坏了,谢谢

补充内容 (2018-7-9 15:54):

场电位器调一边快速上下滚动,调另一边是:以中间分,上边的在下面,下边的在上面,

网友A:
排除接触不良很有可能是那个2200uf场输出电容容量降低了,拆下不要测量直接换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除接触不良很有可能是那个2200uf场输出电容容量降低了,拆下不要测量直接换新。

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
这么新的东芝,真是好东西

网友:
是场同步信号问题和场幅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除接触不良很有可能是那个2200uf场输出电容容量降低了,拆下不要测量直接换新。

换新的了,还是那样.

网友:
横条是场,竖条是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新的了,还是那样.

有个1微法的场定时电容,也许是它介质损耗过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1微法的场定时电容,也许是它介质损耗过大了。

换新的了,还是那样.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新的了,还是那样.谢谢

该电容质量要求较高。

网友:
看图似场频电位器问题,按电位器阻值,换换场频电位器。

网友C:
场频和场幅电位器测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场频和场幅电位器测量一下

二电位器清洁后实测是好的.谢谢了

楼主:
场电位器调一边快速上下滚动,调另一边是:以中间分,上边的在下面,下边的在上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场电位器调一边快速上下滚动,调另一边是:以中间分,上边的在下面,下边的在上面,

如果黑条是滚动的,换容量最大的电容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电位器清洁后实测是好的.谢谢了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是在哪里开始变形的,有示波器检修此类故障往往事半功倍。

网友:
要准确找到问题,先要准确确定部位。
你的电子园正常吗?正常和不正常故障原件不同。
sxz4462说的对,这个电容要就高,普通电解效果一样,你看一下原装的是什么型号。
你的这幅图放反了,请教别人还要让帮你的人校正后才看得清(不该啊),这白点是场消隐信号被显示出来了。
提醒一下,当音频信号串入场信号也会出现横条,是50HZ干扰。

楼主:
上面黑条是照相的事.中间才是实际的

网友:
好像是场消隐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
典型的同步不良,请检查同步电路,有的机子好像是个三极管做同步分离的!

网友:
看下场频是否跑到100HZ去了。

网友:
看样子就是滤波电容的事

网友:
检查场扫描电路,看看与场幅有关的电容、电阻、可变电阻等原件是否变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