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压器的设计

楼主(2018-07-09):
请教变压器的设计,

有一只变压器,EI 96 铁芯。舌宽43X叠厚44 MM  想做个220V变38V的变压器。 初级,次级各绕多少圈?  初级,次级各用啥规格的漆包线,直径是多少?

谢谢各位,应该怎么算?

网友:
截面积S=3.2x4.4=14.08平方厘米    铁芯的导磁率取1.2T没有问题,我经常绕变压器,每伏圈数=45/(1.2x14.08)=2.663  取2.7,初级圈数=2.7x220=594圈
次级38Vx2.7x1.04=107圈。1.04是电压调整系数
线径的取值要根据次级是否整流,整流与否,线径相差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EI 96 铁芯。舌宽32X叠厚44 MM  是这样的。

怎么算?谢谢各位了。

我常用的一套公式,希望能帮到您。

1、计算铁芯容量
     S=K√P、P=(S/K)^2
    系数K可根据铁芯规格、质量取值1-1.5之间。你的铁芯不知道质量如何,暂时取值1.2吧。
    P=(S/K)^2=(3.2*4.4/1.2)^2=137.7VA   取整约140VA

2、初、次级电流(简化计算,这里就把容量当功率用了)。
    I初=140/220=0.64A
    I次=140/38=3.7A

3、初次级线径
     线径公式: D=0.7√I
     D220=0.7√0.64=0.56mm  留点余量,靠规格用0.57mm的线。
     D36  =0.7√3.7=1.346mm  靠规格用1.35mm的线。

4、伏匝数
    N0=(4.5*10^5)/(B*S)=45/(B*S)
    B:铁芯截面积
    S:导磁率。取值8000--15000之间,你的铁芯不知道质量如何,保守点取10000
    N0=45/(B*S)=45/(3.2*4.4*1)=3.2T/V

5、初次级匝数
    N220=220*3.2=704T  取整为700匝
    N240=240*3.2=768T  取整为760匝
    N38=38*3.2=122T      取整为125匝
    经以上取舍,次级空载时约40V,带载后大约能降到38V。

总结:
初级匝数700匝、760匝,线径0.57mm。
次级匝数125匝,线径1.35mm。

接下来应该还有根据你线圈的绕法核算窗口空间是否够用,叙述太麻烦,略。凭感觉这套参数应该能绕线。
以上是根据经验公式的简易算法,导磁率、漆包线载流系数等等都是估值,按这套公式算出来的数据能应付大多数的应用。
还有更详细的算法,你要先自测铁芯导磁率,再根据你这变压器的暂载率选合适的载流系数等等,挺麻烦的。

网友:
我给你一个安全的参数。连续一个星期工作不太热,微温,震动几乎不能感知,不哼不叫。这个变压器如要 兼顾绕的下,只能做到110瓦。次级38伏2.64安电流,初级220伏0.51线径704匝,次级38伏1.16线径122匝。包好用,不好用我赔你一个。

网友A:
96铁芯,舌宽43?确定吗?通常的96片舌宽是32

网友:
记得是先算截面积,然后根据表查得磁通密度,然后计算每伏匝数,再根据电流查表取得漆包线面积,哈哈,大概如此吧。百度上应该很多

网友:
变压器,EI 96 铁芯。舌宽43X叠厚44 MM  想做个220V变38V的变压器.

是多少W的呢?

网友:
这个变压器的功率约200VA。磁通密度选8000把。

网友:
这个变压器的功率约200VA。

网友:
如果是近几年生产的硅钢片,导磁率取12000-13000,如果是改革开放之前的硅钢片,导磁率取一万左右,如果是新的白片,或是拆自大厂控制变压器的硅钢片,导磁率应该取14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96铁芯,舌宽43?确定吗?通常的96片舌宽是32

EI 96 铁芯。舌宽32X叠厚44 MM  是这样的。

怎么算?谢谢各位了。

网友:
一个150VA的变压器给你搞掉了40VA,楼主要不开心了。14.08平房厘米乘以一个铁心上漆皮系数0.96。铁芯截面积为13.5平方厘米,K取1.1这个变压器功率就是150VA的。问题就是B很难正确取值。

网友:
9楼的计算很客观。有参考价值。
不过铁芯面积应乘一个0.95-0.97的系数,这样功率充其量只有130va。

网友(2019-02-15):
B值选取最关键,建议实验着来,期望一次就能达到最佳,似乎不现实,达到能用级别则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