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修理后加热线盘中间的温控电阻一定要加涂导热硅脂吗?

楼主(2018-07-09):
朋友的九阳JYC-19BE5电磁炉不加热,蜂鸣器叫。请我帮看一下能不能修。检查发现同步电路一电阻坏,换了后故障依旧。再把339换掉,控制面板清理一下。现通电试已加热,蜂鸣器也不连续叫了。现加热线盘中间温控电阻上的导热硅脂掉光了。因我手头没有导热硅脂,温控电阻上不加涂导热硅脂能正常使用吗?望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
完全可以,有些电磁炉新的都没有导热硅脂。

网友:
修过不少电磁炉,好少加过导热硅脂,一样用!

网友:
可以 但是要知道后果

网友A:
这东西不贵电脑城就有卖的,5元一支。

网友:
换过煮蛋器和电热水壶上温控器,原有导热硅胶,每次都重新涂上。

网友:
不涂抹导热硅脂会导致过热保护不灵敏。。。那导热硅脂又不贵,还是涂抹比较好

网友:
还是涂上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不贵电脑城就有卖的,5元一支。

太夸张了,0.5元吧

网友:
我的电磁炉不识锅,有知道的吗

网友:
找旧的电水壶温控器下面有硅胶,利用一下。

网友:
先搞明白为吗原机上有导热硅脂:助物体间导热更好,更均匀,使感温传感器灵敏准确;试想,若传感器不灵敏会有什么后果!暂不说硅脂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