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小电视 竖着一道阴影

楼主(2018-07-09):
如题  竖着一道阴影 大概应该是什么问题呢

红色位置 图片不太清楚

红色位置  图片不太清楚

怎么  修复呢    小电视看着挺板正的   ,这样坏了瞎了,左边一个VOL的旋钮是调声音的,右边一个旋钮 TIME是看什么的呢  好像也不是搜台用的

网友:
有可能坏的地方,高压包内的硅柱,逆程电容,供视频中压的滤波电解电容,

网友:
行变不好..............

网友:
还有修的价值吗?

网友:
好新的板子,有修理的价值,可能是行部分的某个电容

楼主:
修好了  开机用螺丝刀  挨个敲敲  ,发现  用力敲击高压包有时候阴影就没了  ,经仔细查询 发现高压包上未有松动和损坏地点,  然后进行刮电路板补焊,结果发现   有一焊脚 焊盘和电路板  存在脱离 ,为保证稳妥全部焊脚附近  都进行了挂板  ,从新焊接后  正常。
在此多谢各位

楼主:
神一样的敲击 大法     灵感来自  原来看长辈 电视不好使 就用力 拍外壳塑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