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菱宏光S的空调温度调低调高油耗是一样的吗?

楼主(2018-07-09):
五菱宏光S的空调温度调低调高油耗是一样的吗?

宏光S空调是用什么原理控制温度高低的?

有请老师解惑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是机械款还是电控款。两种方法不一样。

网友B:
看了一下车价,新车四五万,估计不会是可变容量压缩机。
夏天只要打开了AC,压缩机就工作,开大风小风,开内循环外循环,压缩机转动不会变,容量不会变,所以只要是开了AC,耗油是不变的。手动空调只能通过开关AC,调节风量风向,调节内外循环来控制合适的温度,相对比较麻烦。
高级一点的车子,自动恒温空调,压缩机容量是可变的,所以相对反而更省油,人也更舒服。
冬天用发动机余热制热,所以开暖风不会增加油耗。

网友C:
我也不太明白!我的是老款五菱宏光~我感觉只要打开空调压缩机就一直转!我都是冷暖调到最蓝色一边~然后调风量大小!不知道这车有没有向家用空调一样温度到了压缩机停止工作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不太明白!我的是老款五菱宏光~我感觉只要打开空调压缩机就一直转!我都是冷暖调到最蓝色一边~然后调 ...

貌似到一定温度压缩机会停止,大概在蒸发箱那有个感应探头,如果探测到快0度了,就停转,防止结冰。记得烟版在前年还是去年专门发过帖子。

网友:
这个价格应该不是可变容量压缩机。
打开就一直工作。和温度、风量啥的应该没关系

网友:
就个人经验来说。。。没多大差别

网友:
没啥区别,开空调就费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是机械款还是电控款。两种方法不一样。

回烟版  是机械的旋钮,用手转动好像有四五个挡位,

在 0 的位置不制冷
在 1 的位置不太冷
在最大位置很凉

这是我个人的感觉,是不是像家用空调一样,温度到了压缩机就不转了呢?
上面说的 0 和1,在旋转面板上并没有标注,只是手动感觉的挡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车价,新车四五万,估计不会是可变容量压缩机。
夏天只要打开了AC,压缩机就工作,开大风小风,开 ...

很多高档车在很多年前就淘汰了变排量压缩机了,主要是结构复杂,加工成本高,自重大,能效比太低。 转而使用漩涡压缩机了, 现在基本所有的车都普及使用漩涡压缩机。 至于原因 我在以前的帖子中也说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不太明白!我的是老款五菱宏光~我感觉只要打开空调压缩机就一直转!我都是冷暖调到最蓝色一边~然后调 ...

   有!   并且很好用,  甚至和家用空调一样可以调节温度……。 只是说很多机械空调的使用方法很多人不会用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很多高档车在很多年前就淘汰了变排量压缩机了,主要是结构复杂,加工成本高,自重大,能效比太低。 转而 ...

以前看过版主的帖子,现在淡忘了,能不能给个链接再复习一下?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车价,新车四五万,估计不会是可变容量压缩机。
夏天只要打开了AC,压缩机就工作,开大风小风,开 ...

开暖风并不是完全不会增加油耗,要看实际情况,特别是外部环境气温非常低时,散热过快是会增加油耗的

网友F:
其实不管手动还是自动空调,出风口的风都是通过冷热空气混合而成的,开到最冷就是关闭暖风风道,只开通过了蒸发器的冷风风道全开,开到最暖就是通过暖风水箱的空气格栅全开,压缩机电磁阀脱离不制冷,通过不工作的蒸发器的冷风的风道口开最小或关闭,中间的调节就是手动或者自动调剂那个风门的开度还获得需要的温度。得出结论就是,你要暖风不用花钱,你要冷气一定要费功率,凯美瑞汽车空调工作时的功率相当于3~4匹家用空调,制冷很强劲,那功耗=耗油就看你的钱包挺不挺得住了,当然温度到了电磁阀脱离,压缩机不工作,要不然那里开得起空调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看过版主的帖子,现在淡忘了,能不能给个链接再复习一下?谢谢!

我找找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不管手动还是自动空调,出风口的风都是通过冷热空气混合而成的,开到最冷就是关闭暖风风道,只开通过了 ...

这也就是说不管空调的温度调在哪个位置,只要是制冷那油耗就是相同的了?

原来做过家用空调,还以为与家用空调类似,温度达到了压缩机就停转了呢

网友F:
风量调节是鼓风机的转速,温度调节就像我们洗澡的混水阀一样的原理,不同的是压缩机会停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风量调节是鼓风机的转速,温度调节就像我们洗澡的混水阀一样的原理,不同的是压缩机会停机,

这段没看懂

我说的调节温度高低不是指风量大小,指的是有一个温度控制旋钮,右旋到底是热,左旋到底是最冷,中间位置为 0 位

现在想搞明白制冷时如果温度达到后,压缩机是工作的还是停止的

温度旋钮在制冷的这一边旋的高低对油耗有没有影响

温度达到后的油耗是不是能减小一些

网友:
我个人认为温度调到最冷的话,就没有暖风出来混合,这样最经济。如果觉得冷就开小鼓风机转速,在受不了就关闭空调AC,不过我在华南,一年要开10个月冷风

网友:
有温控器,到一定温度后压缩机电磁铁断电,压缩机停止工作,风机继续吹风,温度回升以后电磁铁吸合继续制冷。和家用空调差不多。

网友:
肯定是温度调高省油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开暖风并不是完全不会增加油耗,要看实际情况,特别是外部环境气温非常低时,散热过快是会增加油耗的

别看网上那些没用的文章。
暖风用的是余热,就算影响了发动机的升温,那多消耗的汽油也是微乎其微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还比不上你一脚刹车浪费的,而且发动机温度正常后就更不必说了,完全不增加油耗。
另外,如果你还想抠字眼的话,你可以说风扇是用电设备,增加了发电机的符合,所以会耗油。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以前看过版主的帖子,现在淡忘了,能不能给个链接再复习一下?谢谢!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D1%B9%CB%F5%BB%FA

  你要的帖子链接在这里

网友A:
你的问题可以 看这个帖子 进行学习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id19279244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85703&highlight=%B1%E4%C5%C5%C1%BF%D1%B9 ...

谢谢版主,辛苦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可以 看这个帖子 进行学习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67685&pa ...

又想起了一个问题!要是压缩机频道的启停!压缩机的电磁离合器受得了吗?
启停间肯定会有摩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想起了一个问题!要是压缩机频道的启停!压缩机的电磁离合器受得了吗?
启停间肯定会有摩擦吧~

这个电磁离合器本身就是损耗品,  换一个的价格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看网上那些没用的文章。
暖风用的是余热,就算影响了发动机的升温,那多消耗的汽油也是微乎其微的,几 ...

你没在低温地区开过车,你根本就不懂,没什么好说的

网友(2019-09-06):
不是可变容量压缩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