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屏幕出现道道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8-07-09):
开始是上半部分先有道道,这半年快发展到整个屏幕了,是受潮导致的吗?能修吗?

网友:
这不是受潮,是里面有的元件要退休了。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三星屏,这种没得修,屏幕内部短路。换电视机吧

网友:
有干扰信号进入.................

网友:
这个严重了……

网友:
屏挂了!放弃吧

网友:
家里的三星屏也这德行。。。

网友:
4楼建议正确,清理屏线无效,换电视。

网友(2018-10-14):
放到一个不受电磁干扰的地方试一下。

网友:
屏幕的邦定线,漏电或是虚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