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可以当路由器 用吗

楼主(2018-07-09):
这两个可以当路由器 用吗

网友:
这两个都是瘦ap,需要AC控制器才能使用。但是可以刷成胖Ap,前提是要有胖ap的固件。需要有一定网络基础,硬件速率只有54M,意义不大。

网友(2018-08-16):
估计楼主会放弃的。

网友(2018-09-18):
去买个k2几十元比折腾这个好,主要是太老了,54m

网友:
不能的 因为不能刷

网友:
白色的是812n双频胖瘦一体的,可以用,就是没有有线接口

网友(2018-12-24):
去搞个k2p吧,性价比无敌啊

网友(2019-04-05):
可以,太老了

网友:
好老的了  54m  现在都k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