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系统中用户端的无功功率补偿之五 谐波用户的补偿

楼主(2018-07-0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谢谢专业人士的科普。在下对此虽略知一二(其实略知0.5还不到呢),但是远不及专业人士有理有据的扫盲。
谢谢楼主

网友:
一直再看,确实现在补偿柜损坏很多,我们近10个厂区每年补偿柜维修频繁。那个厂区都是好几台大功率变频器。
无奈只有把电容器容量降档使用,效果还不错。刚开始由于接触器坏的多,增大接触器容量,结果线路,等其他元件也频繁损坏。

网友:
哎 ,我们这里还没见有电抗器的补偿柜。都是降低成本惹得祸。

网友:
有源补偿以前有业务员来推广过,就是按节电器来推广的。效果不错单位没安装一台。
看了老大的帖子,有对无功补偿有了更深认识。肯定在我以后工作中起到很大作用。谢谢

网友:
全部复制下来了慢慢学习,谢谢楼主!

网友:
实际我是通过用不同容量的电容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正规的确实要用电抗器 , 不过很贵 ,我在厂里工作的时候 ,附近几个厂由于都是老乡 ,补偿部分也是我负责 ,但电容那时候基本是公共的 ,不过 ,商业原因, 我只让每个厂家买固定规格的,之后   ,根据情况 ,各厂来回调换  ,效果也不错 ,

网友(2018-11-13):
引用 网友A:
曾经有个大型的企业,几乎全是变频设备,治理起来难度很大的,先后有好几家都知难而退了。

我家用电最大电流约有20A(假设电磁炉、空调、冰箱、洗衣机、音响电视等同时开动),用一个共模滤波器加一个20A 1mH的电感,能部分解决谐波污染问题吗

网友:
谢谢解惑。看来我得重点对付家里那台变频空调和那台电磁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家的变频空调和电磁炉造成了对其他什么电器的危害?
我觉得不一定光是你家,如果住的是楼房,城市 ...

前段时间测试自造自用的电子管前级音频放大器,零信号输入时放大器输出端约有2.5mV P-P  100hz纹波。开动电磁炉和变频空调时,输出端测得有25mV 100hz调制的高频谐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对电子管的电源输入线用共模滤波器试试看。还有就是相互避开使用时间,这是最省力的做法。

谢谢指点。

有空要在空调插座、电磁炉插座前加个相应电流的滤波器试试。

网友(2019-06-04):
电抗和电容串联后接到线路中?电抗和电容谐振于某次谐波对其进行补偿?
前4个帖子在哪里?

网友(2020-07-01):
走马观花 看完了 受益匪浅 有一个题外话 想来楼主应该可以解答 某逆变器 输出的是接近方波 但是接入一个滤波器后 就成了正弦波  这个滤波器 是什么组成 什么原理

网友:
日益严重的谐波干扰,在城市越来越厉害了。

网友:
其实加隔PFC就能很好破解,国家根本不去治理生产商,尤其开关电源,超过60W就必须增加APFC,否则卡死不给出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