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红星504-3电子管收音机 中波 短波1收不到台 短波2可收到几个台

楼主(2018-07-09):
   求教         红星504-3电子管收音机 中波 短波1收不到台 短波2可收到几个台
                  机器到手目测整机 中周 可调电容均未动过
                  中波转动双连调谐噪声有变化 也有正常的噪声就是1个台也收不到 短波(2)可收到几个台
                  短波(1)1个台也收不到也无噪声  代换过6K4 6A2 6N2 也不行 捡查所有电阻 电容及可调电容正常无漏电
                  300P以下电容无漏电 但容量是否有变我测不了 线圈 中周全部检查无问题 并用电吹风除潮
                   依然还是中波 短波1收不到台  未查出故障前中周及可调电容没调过 无资料整机各点电压未测试

楼主:
按照以上坛友提供的检修方法 每项作了认真检查如下:

                                                   (1) 空气可变双连检测无碰片并除尘清洗   依然无效果
                                                   (2) 在振荡线圈到变频管振荡栅极的47p电容上再并联一只47-100p电容 依然无效果
                                                   (3)波段开关清洗并反复检查确认接触良好无任何问题 依然无效果
                                                   (4)晚上收音及将收音机换不同方向 将软天线加长 中波及短波1 依然无效果
                                                   (5)天线圈和振荡线圈 及中周线圈 反复检测正常 无开路 (但短路及Q值是否降低 我无工具检测 但我用热吹风除潮 ) 依然无效果

网友:
检查波段开关,用无水酒精清洗保证良好接触。

网友:
        如果短波2能正常收听的话,说明所有管子都正常,中频变压器也正常,短波1无台也可能是白天台少,夜晚再试一试短波1,中波收不到台,要查波段开关是否接触不良,天线线圈,振荡线圈,相关的电阻电容等。

网友:
好机子,我家就有一台一直使用正常,前几年搬家弄丢了,真可惜。

网友A:
在振荡线圈到变频管振荡栅极的47p电容上再并联一只47-100p电容试试。

网友:
清洗波段开关和可变电容器,保证良好接触就OK了。。

网友:
波段开关正常的话,一般都是天线线圈和震荡线圈断线引起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振荡线圈到变频管振荡栅极的47p电容上再并联一只47-100p电容试试。

增加反馈量也是一个办法,有时候震荡线圈的Q值降低后不起震,可以用这个方法试一试。

网友:
南京504系列波段开关很少有接触不良的,重点检查一下中波震荡电路的线圈、电容

网友:
无磁棒,可以试试加长天线的长度,然后甩的远些看看效果。前提是正常起振

网友:
问题还是判断中波和短波1是否起振。解决方案是在各个波段分别测量变频管帘栅极电压。如果都一样或接近,说明都起振。某一个波段特别高说明未起振。短波2振荡线圈使用粗铜线间绕,不容易断线,中波振荡线圈用单股纱包细线,受到外力冲击或助焊剂受潮后腐蚀容易断线。一般五灯机变频管正常起振时帘栅极直流电压80-90V左右。这时候不测量电压是不行的。

网友:
排除波段开关后重点检查各波段的垫整电容,微调电容漏电或失效

楼主:
检查了垫整电容正常,微调电容正常无漏

网友:
w的问题啊?

网友:
看错了,以为是音小的帖子呢。抱歉!

楼主:
按照坛友提供的方法检查代换了固定电容 电子管 代换了电阻 依然不行  中周及线圈可调电容无法代换
现在还是收不到台

网友B:
问题最大可能性是在波段开关、本振线圈和选频部分,看线圈有无断线,焊点有无虚焊。用万用表照着线路图量。
也可用信号发生器产生中波信号注入双联定片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最大可能性是在波段开关、本振线圈和选频部分,看线圈有无断线,焊点有无虚焊。用万用表照着线路图量。 ...

波段开关反复清洗检查无问题 所有线圈检查无继线无虚焊并用电吹风烘烤 双连拆下清洗无问题
全部电子管电阻电容可调电容检查正常电容无漏电 固定电阻电容进行了代换也不行
现在唯一沒有代换的是 中周 及全部线圈和可调电容

网友:
我的也收不到中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波段开关反复清洗检查无问题 所有线圈检查无继线无虚焊并用电吹风烘烤 双连拆下清洗无问题
全部电子管 ...

短波能收到,说明中周是好的,按你的描述问题就可能在中波本振线圈和选频线圈上了,用万用表量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
中波收不到应该很正常,我的熊猫506,601因为都是采用空心线圈,所以只能收到噪声,如果换成磁棒就应该可以大了。短波你用长点的天线应该可以收到电台,不过灵敏度会比较低.换个带磁心的应该会好.
另外,中周内部线路也许有霉断的,我的601曾经就是这个故障,因为是三股线绕的,断了2股,所以灵敏度很低,后来换成312型的就好了,猫眼动作就很漂亮了.

网友:
在收不到的段测一下变频管阴极电压[旋转双连电压变化4-8伏]如果正常.中波.短波.电垫电容.交连电容换掉.不行在换6A2.[要新的]

网友:
这种微调电容很容易变成导线

网友:
既然有波段正常,就说明中放,低放,功放都正常,您应该差变频电路,波段开关清洗之后没想过先检查这种微调电容!容易短路!记住,电子管,电阻,导线都不容易坏,最容易坏的是电容。特别是微调电容

网友C:
垫整电容是否检查?锈渍清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垫整电容是否检查?锈渍清扫。

垫整电容已检查无漏电  锈渍已清扫  依然不行 很奇怪

网友:
中波环境如何?软天线加长扔出窗外(楼上)试试

网友(2018-08-14):
短波2段收到二个台,说中频465HZ基本正常,对天线线圈和中波、短波1的初次级及振荡线圈,要焊断开元件后测试,没焊开元件测试通路是正确的不绝对的,请试一试吧?我遇到过很多类似你的情况

网友:
元件在电路中测试能通电未断路,不代表它焊开电路后也是通的,另外,垫振电容和补偿电容可用替代法来判断它的好坏

网友:
有短波接收正常说明本机基本正常,没有大问题。中波状态试试用天线划底板,如果有咔咔声更说明问题不大,大的问题估计是你处的中波信号强度太差,仅仅在室内加长几米天线是无济于事的。

我有红星类似机器,它们普遍灵敏度低。  我的用临时室外30米天线,哇哇响,用室内两米拖线,无声。

现在电台中波普遍减少功率,信号弱是正常的。你先用其它收音机确定你处信号强度。

楼主(2018-09-15):
现在中波有正常噪声 加长了天线  但还是一个台也收不到

网友:
我直言---段波能收一个台-------段波没问题---并切非常好----------

网友:
线圈是否有霉断?手摸中波天线线圈看是否有变化

网友:
首先确认变频管在中波是否起振,测振荡栅有无负压。
    这种旧机器,用高频信号发生器校准中频,然后再统调,灵敏度都可以提高。指望换一个原件就解决问题,多半不现实。

网友(2020-08-23):
最后咋样了。是否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