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14推挽小胆机

楼主(2018-07-09):
  以前装了一台6P14单端胆机,感觉功率太小,特别是低音不好。于是把它改装成推挽胆机,经过试听功率大了很多,低音下潜了很多,且富有弹性。现分享给大家,请多指教!
  原理图:
  印板图:
  加工好的PCB板:
  PCB板焊接面:
  PCB板元件面;
  机内排列图:
  外观图:
  谢谢收看!

网友:
楼主还是把电位器放在最前面吧。

放在中间,理论上是没用的,因为有负反馈在。

网友A:
把音量电位器放在反馈回路里面,我所见到的,楼主恐怕是第一个。

网友B:
  这机器做的很漂亮!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做的很漂亮!赞一个。

谢海版加分!谢谢!

网友:
下功夫了,支持DiY。

网友:
好手艺,做得漂亮。

网友C:
6P1推挽,已经试验了几个电路,总是感觉功率不足,现在准备用威廉逊电路试一下。

网友:
6P14功放相当不错的,整流管最好用二极管整流,一个是省电,二是简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把音量电位器放在反馈回路里面,我所见到的,楼主恐怕是第一个。

音量电位器不是在前级放大和屏阴倒相之间吗?怎么在反馈回路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音量电位器不是在前级放大和屏阴倒相之间吗?怎么在反馈回路了了?

我指的是电位器在整个反馈环路里。

大环路负反馈的首要作用是维持增益的稳定。

网友:
这机子做的漂亮,下了功夫了,PCB板做的真好!

网友:
功率管以及阴极电阻发热量大,不应该装在PCB上,应该装底台局部搭棚

网友:
引用 网友C:
6P1推挽,已经试验了几个电路,总是感觉功率不足,现在准备用威廉逊电路试一下。

由于这都是小功率的管子,你换什么电路都差不了多少的。只不过音质有所提高。

网友:
机子做的有特色,有个性,赞一个!

网友:
很棒。。。外表看起来像晶体管机。。。机内温度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