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壳没有接地导致的杯具

楼主(2018-07-09):
将本人的教训转发于此,供各位烧友参考。

刚刚做完功放,非常兴奋,迫不及待把功放接到万利达DVP896,之前感觉到机壳的金属部分麻簌簌的,由于兴奋,没有在意。把RL声道接入,结果DVD再也不出声了(经仔细查看:原来是莲花插头的芯长出外壳很多,早于外壳电线接通,使电能从插头芯透过沿途的电路释放,造成设备损坏)。沿着R声道一路检查,8个声道有不同的损坏,其中混合R声道的静音晶体管,静音控制电路,运放,耦合电容全部损坏(DAC还有待进一步确认,后来经确认没有坏)。因为是贴片元件,眼睛已经老花,修理困难。于是网购了一台2手机器,结果发现其中一个声道噪音很大,同时,混合输出的L声道伴有直流(2.5V)电压输出,喇叭盆大幅度移动(导致扬声器保护电路IC-c1237损坏,这个IC坏的蹊跷,但是的确是同时坏的)。打开这台购买的机器检查发现:此机器也被修理过,所有的8个声道的静音晶体管全部被修理的人员挑起来(输出直流的原因经查是运放和耦合电容损坏,现临时用替代品更换)。可见此问题有一定共性。没有办法,最后逼的自己愣是修复了这两台机器。

如图:

自己烧坏的机器,芯片被移走。静音电路修复。

也许是天意,这是个摩机的机会,购买的零部件还在路上,但是为防止再次烧机,接地问题必须要解决。检查发现:896外壳竟然有91V的电压

于是赶紧临时做了电线接地,(装修时,所有的地线我都亲自检查过)

于是自己为DVD加装了外壳地线

教训:如果不想更改接地,务必将所有设备断电(电源插头要拔下),然后再连接莲花端子,确认接好后通电。一旦其中一个设备无法断电,可以先将一个设备的L/R莲花端子全部先接好(注意RCA插头的芯不要碰到对面要连接的设备!!!),然后用接好的一个声道的RCA插头外壳提前接触到要接的机器的金属外壳不要离开(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得两个设备的表面成为等势体),同时将另一个声道的RCA插头插入连接设备,一旦其中一根插好,后面一般不会再出问题。

也可以把产生漏电的机器的外壳用夹子提前夹在已经接地的设备上(懒人的办法),在接通莲花插头

顺便推荐一下家庭影视设备的电源控制,家里有些电器需要长期供电,有些就不需要,弄拖板插头控制起来也是有些麻烦,而且凌乱。在装修时,我要求工人将一排插座之前加个带开关的插座,不用的时候扳动开关受控的插座全部断电。网络盒子除外,通电设备少,安全系数也高。
带开关的插座
受控的插座

供参考。

PS

在测试接地时,旁边有个接着莲花插头的1875的功放,莲花插头这边空着,且距离896大约30cm,896开机时外壳未接地时,1875一直在哼哼,当把896外壳接地时,交流声去掉了8成。。。。

网友A:
我们在链接中看到,在EMI滤波电路中,总有一对对电容串接在市电电源线两端,而串电容中点接电路地.

负责任的品牌,甚至有二对/三对这种串接电容。

这就是现代电器为什么外壳总带100V左 右电压的原因,上面的贴有些怀疑漏电说法是误判。

我们矿坛,就是要把这个烧电器的原因向全国宣传出去,

介绍全拔电源的连接讯号线方法,使全国视/音频电器用者减少他们的

经济损失.造福全国人民

也希望楼主及网友们向各无线电月刊,各无线DIY网站重写/转载/刊登矿坛这篇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机子的绝缘有问题,绝不是悬浮的问题。
楼主方法不完全正确。水管漏水不堵漏,另接管子排泄而已。

压根儿就没有想过是故障, 因为是通病就没有往那想。。。

网友C:
这就是开关电源对次级地接了一个1-2KP电容导致的,作用是防止干扰,反而使外壳带电,拿掉就行了,电脑电源也是如此

网友D:
以前看到一个报道,说是hp的新电脑回家没几天损坏,经售后人员检测,结论是“没有接地线”,但是客户似乎不认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看到一个报道,说是hp的新电脑回家没几天损坏,经售后人员检测,结论是“没有接地线”,但是客户似乎不 ...

电脑是开关电源,和影视设备连接最容易出现这类问题。都悬浮漏电可能问题也不大,问题一端接地良好,另一端。。。但是测量日系的DVD漏电很小。都悬浮,人就危险了。。

网友E:
我是来看189的,表不错

网友B:
说明机子的绝缘有问题,绝不是悬浮的问题。
楼主方法不完全正确。水管漏水不堵漏,另接管子排泄而已。

网友F:
很少遇见的故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来看189的,表不错

哈哈。。。。。我的帖子白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少遇见的故障啊

不是故障。。。。8楼苏-27朋友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开关电源对次级地接了一个1-2KP电容导致的,作用是防止干扰,反而使外壳带电,拿掉就行了,电脑电源 ...

谢谢。。 。。我都没有仔细研究,惭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带电插拔设备都有一定的危险性,但大都习惯成自然了。前一段维修一个电视盒子,也是直接带电插拔HDMI线。结 ...

各种漏电都有可能,应该按照朋友说的,小心为宜。。。

网友H:
我的一个卫星接收机,一个电视机顶盒都因为这个原因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一个卫星接收机,一个电视机顶盒都因为这个原因烧了;

这么简单的问题,设计人员就不懂吗?会出事的。。。。我原以为可能是电源变压器的工艺或质量不佳。 原来还有那么个电容。

网友I:
漏电那么大,电源电路的设计是有问题啊,是不是开关电源的Y电容取值太高?可以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开关电源对次级地接了一个1-2KP电容导致的,作用是防止干扰,反而使外壳带电,拿掉就行了,电脑电源 ...

你的提议会使全世界的中波电台破产倒闭.全人类都生活在高能量的杂无线电波中,这是严重违反国际关于

电器不向外界发射有害电波的规定,也是全世界无线电界和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最深恶痛绝的现代社会的乱象。

正确的处理不是破坏/去掉EMI滤波电路,而是倡导DJ/广播工作者历来使用先拔电源线/后处理讯号线的专业方法,

介绍到民间和业余爱好者中去,提高全民科学文化水平。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10644-1-1.html

楼主:
谢谢版主的支持和指导,我知道为什么自己喜欢这个论坛了。因为论坛主动承担了社会责任。我会细心整理好这个帖子。做一个矿友该做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I:
漏电那么大,电源电路的设计是有问题啊,是不是开关电源的Y电容取值太高?可以改一下

版主给答案了。。。。。原本只看到我们公司的产品设计常闹出乌龙。犯基本的错误。原来哪都一样 。。。。。看了版主的链接,为EMI设计的电路中,图纸分明标注的是“大地”。而实际的产品并没有真正引入大地。这应该是问题的根本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版主给答案了。。。。。原本只看到我们公司的产品设计常闹出乌龙。犯基本的错误。原来哪都一样 。。 ...

对,版主说的那个电容就是Y电容,两颗Y电容串接的中点应该接大地的,但其实大部分人都没有接,省略了,应对方法还有一种,把那两颗电容去掉就好,只是EMI效果变差,但不影响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对,版主说的那个电容就是Y电容,两颗Y电容串接的中点应该接大地的,但其实大部分人都没有接,省略了,应 ...

是的, 不知道您是否自己做过这种滤波器,前不久我看到DIY滤波器的帖子,据说效果不错,就买了不少电感。想改善下当前的电磁环境,尤其是收音机的。但是,我对此并没有太大信心,因为用电池的收音机也会受到影响。。。。。或许用在污染源,防止扩散的效果要好?。。。。有待验证。。。

网友:
мXYЧX104224Y222103洮Се1027mHmH2.24.7mH30MHzΧ

网友I:
靠!我打了很多字变成乱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靠!我打了很多字变成乱码了……

反正我是看不懂。。。。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的, 不知道您是否自己做过这种滤波器,前不久我看到DIY滤波器的帖子,据说效果不错,就买了 ...

这种滤波器制作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如果只是用到收音机这种小功率的地方,共模电感可取值10-33mH,X电容取值104或224,Y电容取值222-103,如果想要效果好,可以再串联一级滤波器,但电感和电容量取值要适当减小,不然漏电流太大。
这种滤波器只能滤除电网传导干扰,大概30MHz以下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种滤波器制作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如果只是用到收音机这种小功率的地方,共模电感可取值10-33mH,X电 ...

太好了。。。 我买了十几个电感了。是专门用于做EMI滤波器的共模电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好了。。。 我买了十几个电感了。是专门用于做EMI滤波器的共模电感。

好啊,正好您能用得上了~ 祝您制作成功~

网友G:
带电插拔设备都有一定的危险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明机子的绝缘有问题,绝不是悬浮的问题。
楼主方法不完全正确。水管漏水不堵漏,另接管子排泄而已。

顶这句,这样处理只能算临时应急。所以台式电脑一般都应该有接地,外壳不接地的或多或少都有点故障表现。我在网吧待过几年,对这个问题有一点认识,原来也觉得无所谓,静电积累对机器性能有一定的影响。也许是网吧电磁环境不一样。家用可能要好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好了。。。 我买了十几个电感了。是专门用于做EMI滤波器的共模电感。

其实接地是非常有必要的,接地做好能大大提高用电安全性,比接漏电保护器管用的多,我就有这样的教训,我的显示器和紫外线杀虫灯在一个插座里,电器本身的接地良好,但是插座没有接地,所以这俩东西的地线是通的,都在浮地状态,,,,有一天有个倒霉的壁虎去吃蚊子,被杀虫灯电死了,掉下来的时候正好搭在铝外壳和电极上,五倍压整流后就是1k多v了,顺着壁虎窜到了外壳上,再顺着外壳,插排,电源线,一路顺风的跑到了我的电脑上,有次拔优盘就把我电到了,,我知道电脑没有接地,但是这漏电也未免太酸爽了吧,,我下意识的想到机箱电源的Y电容出问题了吗,,观察发现这漏电和我手指头居然能拉出电弧,,量了一下,对地1k多v,吓了我一跳,拔了vga结果显示器带电,以为灯板,但是排除了,一抬头看到了那个杀虫灯,,拔了以后就好了,后来找到了这只躲猫猫的壁虎,,,试想如果我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去插拔内存或者显卡,那将是一堆漏电保护器都挽回不了的悲剧,哭死的心都有了,,,,,引以为戒,,,

网友:
82年我们这有一个用户因为昆仑混合式黑白电视机的电源抗干扰电容器击穿导致过死人了 后来厂家由于电视机没接地 用户私自把三芯改两芯导致的赔偿了1000元

网友J:
我家电器基本没地线!可能父母叫来安装电线的电工可能是半桶水!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家电器基本没地线!可能父母叫来安装电线的电工可能是半桶水!

告诉父母:搬动电器,给电器接线之前必须要断电。

网友:
奇怪了,我基本上用手机跟电脑通过数据线传递数据,用USB接口,手机没坏过,电脑也安然。机顶盒、DVD因功放音频输入接口不够,经常开着机器插接,也没有发生烧机顶盒、DVD,电视机的问题。

网友:
莲花头最初是好几十年前设计给唱机用的。这个设计其实应该加以淘汰。

网友K:
有个问题是电网没有给地线,我们乡下的都没有地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的帖子白写了。

看来DVD机有问题,可以换掉了。

网友:
开关电源的通病,以前一个朋友找被人代工的开关电源,就是因为漏电,全部被退回。

网友:
以前的设备都有警示:必须可靠接地。现在都很随意。

网友:
你这表很贵啊!

网友:
一般系开关电源,热冷地电容,所致。各位遇得到这些2脚插头的,外壳多接根线。消除感应电吧。流行的说法,等电位连接。

遇到的不少。嗯嗯。各位注意人身和设备安全。

网友:
就是,一定要注意用电安全。

网友L:
外壳电压近100V。。。
建议层主还是尽快查找原因。

网友:
来学习一下....................点赞

网友:
确实需要注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L:
外壳电压近100V。。。
建议层主还是尽快查找原因。

前面有老师已经说的比较清楚了。

网友M:
我靠,集成度这么高的板你自己整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靠,集成度这么高的板你自己整出来的?

有风枪,赶鸭子上架呗 ~~前两天修飞利浦就不行了,投降了,,,手颤的厉害,零件比这个小,目测大约0.5*1mm,鼻子出气儿大点都能被吹跑了。

网友:
这个真的有用吗!

网友N(2018-08-25):
那些只有火线、零线的的HIFI厂机情何以堪

网友O:
设备接地很重要,现在通信机房有的施工单位的施工人员地线扔在一边都不接。危险

楼主:
防止损坏设备100%有用,你以为版主把此贴置顶的意义是啥? 科普!为了更多人的设备和人身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N:
那些只有火线、零线的的HIFI厂机情何以堪

现在注重基础的人员少了,单位里一些年轻的设计人员经常也在做挑战传统,违背基础的事情。不去想想为什么老一代工程师干嘛要做那些所谓的看起来繁琐且没必要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O:
设备接地很重要,现在通信机房有的施工单位的施工人员地线扔在一边都不接。危险

进步有时候需要付出代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注重基础的人员少了,单位里一些年轻的设计人员经常也在做挑战传统,违背基础的事情。不去想想为什么 ...

现在的年轻人学历普遍提高,思考能力普遍降低。

网友P:
引用 网友B:
说明机子的绝缘有问题,绝不是悬浮的问题。
楼主方法不完全正确。水管漏水不堵漏,另接管子排泄而已。

同意6楼的意见,还是找出漏电的原因进行改进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P:
同意6楼的意见,还是找出漏电的原因进行改进为好!

答案已在帖子中。。。设计缺陷~

网友:
引用 楼主:
答案已在帖子中。。。设计缺陷~

是的,电源设计有明显的缺陷,还是改进或换掉为好,安全第一!

网友Q:
引用 网友K:
有个问题是电网没有给地线,我们乡下的都没有地线的。。。。。。。

地线不是电网给的,是建筑商给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A:
我们在链接中看到,在EMI滤波电路中,总有一对对电容串接在市电电源线两端,而串电容中点接电路地.

负责任 ...

现在很少有人去解释,区分“接地”。。。。“接零”。。。。。“接外壳”的区别了
看看现在的大学教科书上都没有!看看家里的母牛插座吧,还不是两根线的?
我遇到的是整栋大楼只有零线没有接入真正的大地“接地”的,所有的母牛(线)插座最后都
接到一个在二楼就和“零排”连接在一起的铁条上就通过验收!

网友:
正所谓一失“触”成千古恨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Q:
地线不是电网给的,是建筑商给的

正确的应是这样;小区高压变压器次级三相零线要接地,接地交流等效电阻少于四欧,每年年检一次。

入大楼入户零地相接点接地交流等效电阻也是少于四欧,但边远,用电少的住宅允许不大于十欧。

新建筑物浴室还有一处零线接地线的[等电点]。

第一批中国持证电工考至今己几十年了,这些应不会记错吧。

而矿区,科学实验大楼的接地接零另有规定,但科学实验大楼接地接零可根据所用仪器自行制订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R:
现在很少有人去解释,区分“接地”。。。。“接零”。。。。。“接外壳”的区别了
看看现在的大学教科 ...

你到了这个水平,可自行纠正自己家的插座,如果没有证,最好有懂的朋友帮助互校一下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确的应是这样;小区高压变压器次级三相零线要接地,接地交流等效电阻少于四欧,每年年检一次。

入大楼 ...

您说的对,我的说法不严谨。

我们买的房子,电线入小区是电力局的事,入户就是开发商的事,接地不好,我们只能找开发商,电力局不管入户。

网友:
记住教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在链接中看到,在EMI滤波电路中,总有一对对电容串接在市电电源线两端,而串电容中点接电路地.

负责任 ...

shiuyipyuen老师!我是无意中看到这帖的,我也是第一次装胆机,刚好碰到了这个帖中一样的问题,求教您。

1、我的胆机总的接地线如图1,那根红线是将胆机公共地与插座中间孔相接的。 由于那个市电进来的插座是从电脑电源上拆的如图2,L和N的进线各有一个蓝色的电容与中间插座孔相连(圈中的电容),听说可以过滤电源中的干扰信号,还很高兴就没拆掉。今天看了这帖,说正是这2个电容会引起外壳带电,有点怕。 您 说这电容拆了好还是不拆好。谢谢!

网友:
折了后你家中空气中杂波大增,更加没法收中波,

此文原旨是请大家注意插拔机之间任何连接浅注意冷机操作.

而不是拆除按国际电工委员会规定一定要安装的除杂波电路

很多时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容易犯本末倒置的错误,

矿坛人则主张;分清主次要矛盾,不犯颠倒主次的错误

网友S:
多谢分享  小细节不注意好 结果这么吓人

楼主:
引用 网友S:
多谢分享  小细节不注意好 结果这么吓人

谢谢关注, 一切都是相接的两个设备不是等势体惹的祸。

网友(2018-09-25):
都是高人!我来膜拜

网友:
为什么单相三眼插头,接地的长度要比相线和接零的长出一些,原理不语自明。

网友:
DVD地线插头不妥,无意中掉到火线孔里就杯具了。用个三爪插头就不会出意外了。

网友:
所以一般要求高的电器都是3芯插头。

网友:
技术全面,值得学习,

网友:
机顶盒都因为这个原因烧了

网友:
还是变压器的比开关电源安全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