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USB电压低求助

楼主(2018-07-09):
台式电脑,atx电源5V正常,主板USB电压前后都只有4.5V,是不是保险丝有问题?

网友:
一般大点主板 USB电压 来源有选择跳线

网友:
你已测出4.5V ,为什么不移动表笔到保险丝前面?

OV (黑笔)取样点不同,4.5V也OK

网友:
表笔?还是用usb测试仪吧,带载看看是否有变化

网友:
我的也是,用两个都用不了的

楼主:
黑表笔取样点不同,是有变化。从ATX电源黑线取有4.8,从USB口取只有4.5,带移动硬盘容易掉线

网友:
电源带负载能力变差,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我的也不到5大概4.7

网友:
引用 楼主:
黑表笔取样点不同,是有变化。从ATX电源黑线取有4.8,从USB口取只有4.5,带移动硬盘容易掉线

电源处都在5V多一点,USB处4.85以上,你这样确实带移动硬盘?

查查电源带载差了

网友:
应该是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2018-09-06):
4.5也能将就用吧,应该不太稳定

网友(2018-10-28):
笔记本电脑也经常会出现,找不到USB口,麻烦的

网友:
如果排除电源问题,那有可能是主板问题。是什么牌子的主板?有些小厂主板设计上有缺陷,导致usb口供电不足。可以试试用pci-e转usb卡,也许能解决。

网友:
顺着电路走一下,应该有保险和USB芯片

网友:
台式机 ATX电源一定要买好点的,功率有富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