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红外空调遥控器DIY制作

楼主(2018-07-09):
手机红外空调遥控器DIY制作

DIY&分享—GravitySha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炎炎夏日,当你回到家或者办公室的时候想开空调却一时找不到遥控器的时候是一件很烦躁的事情。在现在这个手机不离身的时代里,能不能用手机作为遥控器来开空调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有些智能手机本身就会标配有红外发射器,那么只需要下载相应的空调遥控APP就能直接使用了。可是问题来了,在我们手机本身没有红外发射器的情况下,怎么办呢?
那就自己来做一个手机外置的红外发射器吧。
有了这个外接的红外发射器,结合相应的APP不仅能控制空调,还可以控制电视机,机顶盒子等红外控制的设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那么如何自己做一个手机红外发射器呢?
P01  红外发射器

参考下面视频你也可以做一个手机红外发射器:
(视频中使用的是“遥控精灵”APP进行演示操作)
DIY制作视频全过程

V01  制作过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图文部分↓
一、制作准备
1、效果图
   红外发射器最终的效果就是手机耳机音频插头的大小,没有多余的线和元器件,简洁而不简单,
P02  发射器成品图
2、材料准备
1、3.5mm音频插头 1个
2、红外发射管 1个
3、就这些了。
P03  DIY主角

二、设计原理
1、原理
其实这个手机外接的红外发射器硬件原理很简单,而且元件很少,只需要1个3.5mm的耳机插头和1和红外发射二极管就可以了。其他的控制时序等都由手机APP来完成。手机APP只需要免费下载“遥控精灵”之类的相关遥控软件匹配对应的空调型号之后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从下面的原理图就可以看到,只需要将红外二极管的两个引脚分别连接到音频插头的左声道和右声道,音频插头的接地端悬空就可以了,如果测试的时候没有效果,可以尝试调转过来即可。原理图中是用3段式的音频接口作示意,如果是4段的接口,多出来的一段是耳麦段,直接悬空即可,原理也是一样的。
P4  原理图示
三、DIY过程分享
这次准备的3.5mm音频接口是金属外壳的,红外发射管是普通的红外管就可以了:
P05  插头与红外管

将红外发射管按照上面的原理图示焊接到音频插头的左、右声道端:
P06  焊接

导线对应的地方使用胶带作绝缘处理,防止短路:
P07  绝缘处理

焊接完成后,盖好插头的帽子,就可以进行测试了:
P08  制作完成

制作完成之后,可以下载对应APP进行匹配测试了。测试通过就可以享受你的制作成果啦。
测试:制作完成下载好APP之后,将遥控器查到手机音频接口,由于人体的肉眼无法看到红外线,这时可以使用另一台手机打开摄像头功能,在按下APP按键的同时,查看红外二极管是否有发光发亮的效果,如果有,证明硬件连接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重新检查焊接是否正常之后重复测试。
技巧:在使用过程中将手机音量调到最大,可以增加红外发射功率,同时增加使用距离。
四、成品欣赏
遥控器放在小鸟旁边看着很合适呀,有没有像是武器的感觉:
P09  小鸟的武器

小鸟:“别看我,当心我会愤怒的”
P10  当心小鸟

五、最后有话说
这次的DIY的手机红外遥控器经测试空调端效果不错,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尝试下载不同的app去控制电视机、机顶盒之类的红外设备设备,体验更多的DIY乐趣。
EN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红外管需不需要加个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红外管需不需要加个电阻。

不需要,以前做过很好用

网友C:
现在的旗舰手机基本没有耳机孔了,只能在数据口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红外管需不需要加个电阻。

不需要加电阻即可,因为手机音频输出的功率较小,不需要担心被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以前做过很好用

是的,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手机上有这功能,不用再另外加了

如果有就很方便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旗舰手机基本没有耳机孔了,只能在数据口想办法。

有音频输出的话就可以实现